求助STC15单片机红外遥控器设计 怎么做才省电? 和按下键时快启动?

楼主(2017-05-10):
1.请问红外线遥控器怎么做才省电?
现在用STC15W408单片机做红外线发射器遥控电视机,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已经消耗15mA电流了.
所以我想不可能一直供着电吧,那么硬件上要怎样优化?

2.怎么做才可以在按下键时快启动?
我画的电路图可以实现按下启动,但是要按下超半过秒才有反应(单片机复位已经占了300毫秒).
急求可以解决这两大难题的高手.

网友A:
1、无按键时,让单片机处于休眠状态!
2、按键用中断,不用扫描,或中断+扫描,总之无按键时,不能因扫键而浪费能量。
3、红外驱动在不工作时,不让它有电流。
4、选用超低功耗的单片机,如MSP430系列。
5、去掉C14可提速。去掉前面的三极管速度会更快,但与省电有矛盾。这需要设计者有所取舍。对于低功耗的单片机,无需用三极管。

楼主:
已解决
#include "reg51.h" //STC15W204S @12MHz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4   = 0xC0;   //1111,1111 端口4
sfr P5   = 0xC8;   //xxxx,1111 端口5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IE2   = 0xaf;               //中断使能寄存器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bit   IR_OUT = P2^5;   //红外经输出脚,按下时输出高电平
//sbit      P32 = P3^2;   //P3.2INT0按下时检测唤醒
sbit      P24 = P2^4; //按键
sbit      P23 = P2^3; //按键
sbit      P22 = P2^2; //按键
sbit      P21 = P2^1; //按键
sbit      P20 = P2^0; //按键
sbit      P37 = P3^7; //按键
sbit      P36 = P3^6; //按键
sbit      P35 = P3^5; //按键
sbit      P34 = P3^4; //按键
sbit      P33 = P3^3; //按键
sbit      P31 = P3^1; //按键
sbit      P30 = P3^0; //按键
bit FLAG;                       //1:上升沿中断 0:下降沿中断
bit ir_flag;
bit key_flag;
unsigned char ir_sys[]={0x7F,0x80};//16位用户码
unsigned char ir_data;
unsigned char ir_code;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set_count;
void Delayms(uint ms) [url=]//1mS@12.000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ms--){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key_scan()
{
if(!P24){key_flag = 1; ir_data = 0x12;} else
if(!P23){key_flag = 1; ir_data = 0x07;} else
if(!P22){key_flag = 1; ir_data = 0x13;} else
if(!P21){key_flag = 1; ir_data = 0x33;} else
if(!P20){key_flag = 1; ir_data = 0x21;}
}
void ir_sendbyte() //红外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
  set_count = 42;
      count = 0;
    ir_flag = 1;
     TR0 = 1;
  while(count<set_count); //固定低电平
ir_flag = 0;
     TR0 = 0;
//-----------------------------------------
if(ir_code & 0x01)
     {
     set_count = 129;
  } else
     {
       set_count = 43;
  }
      count = 0;
    ir_flag = 0;
     TR0 = 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 = 0;
  ir_code = ir_code >> 1;
  }
  ir_flag = 0;
}
void ir_send()
{
//-----------------------------------------
  set_count = 692;     //
      count = 0;
    ir_flag = 1;
     TR0 = 1;
  while(count<set_count); //固定低电平
     TR0 = 0;
//-----------------------------------------
  set_count = 346;     //
      count = 0;
    ir_flag = 0;
     TR0 = 1;
  while(count<set_count); //固定低电平
     TR0 = 0;
//-----------------------------------------
ir_code = ir_sys[1];
    ir_sendbyte();
ir_code = ir_sys[0];
    ir_sendbyte();
ir_code = ir_data;;
    ir_sendbyte();
ir_code = ~ir_data;
    ir_sendbyte();
//-----------------------------------------
  set_count = 42;
      count = 0;
    ir_flag = 1;
     TR0 = 1;
  while(count<set_count); //固定低电平
ir_flag = 0;
     TR0 = 0;
}
void Timer0Init(void)  //13微秒@1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void)
{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10;
    P5M1 = 0x00;
IR_OUT = 0;
count = 0;
ir_flag = 0;
Timer0Init();  //初始化Timer
TR0 = 0;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IT0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为仅下降沿,下降沿唤醒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EA=1;
while(1)
{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key_scan();
  if(key_flag)
  {
   ir_send();
   key_flag = 0;
   Delayms(100); //防止长重复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13微秒@12MHz
{
TL0 = 0x6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ir_flag)
{
  IR_OUT =! IR_OUT;
} else IR_OUT=0;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FLAG = INT0;                //保存INT0口的状态, INT0=0(下降沿); INT0=1(上升沿)
}

网友B(2018-01-10):
有错编不过

网友C:
STC15单片机用户手册介绍的用低速模式和空闲模式,空闲模式待机<1mA.

网友D:
现在耗电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