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unction [d]=main(jpg)

楼主:
- close all
- clc
- I=imread('car1.jpg');
- figure(1),imshow(I);title('原图')
- I1=rgb2gray(I);
- figure(2),subplot(1,2,1),imshow(I1);title('灰度图');
- figure(2),subplot(1,2,2),imhist(I1);title('灰度图直方图');
- I2=edge(I1,'roberts',0.15,'both');
- figure(3),imshow(I2);title('robert算子边缘检测')
- se=[1;1;1];
- I3=imerode(I2,se);
- figure(4),imshow(I3);title('腐蚀后图像');
- se=strel('rectangle',[25,25]);
- I4=imclose(I3,se);
- figure(5),imshow(I4);title('平滑图像的轮廓');
- I5=bwareaopen(I4,2000);
- figure(6),imshow(I5);title('从对象中移除小对象');
- [y,x,z]=size(I5);
- myI=double(I5);
- tic
- Blue_y=zeros(y,1);
- for i=1:y
- for j=1:x
- if(myI(i,j,1)==1)
- Blue_y(i,1)= Blue_y(i,1)+1;%蓝色像素点统计
- end
- end
- end
- [temp MaxY]=max(Blue_y);%Y方向车牌区域确定
- PY1=MaxY;
- while ((Blue_y(PY1,1)>=5)&&(PY1>1))
- PY1=PY1-1;
- end
- PY2=MaxY;
- while ((Blue_y(PY2,1)>=5)&&(PY2<y))
- PY2=PY2+1;
- end
- IY=I(PY1:PY2,:,:);
- %%%%%% X方向 %%%%%%%%%
- Blue_x=zeros(1,x);%进一步确定x方向的车牌区域
- for j=1:x
- for i=PY1:PY2
- if(myI(i,j,1)==1)
- Blue_x(1,j)= Blue_x(1,j)+1;
- end
- end
- end
- PX1=1;
- while ((Blue_x(1,PX1)<3)&&(PX1<x))
- PX1=PX1+1;
- end
- PX2=x;
- while ((Blue_x(1,PX2)<3)&&(PX2>PX1))
- PX2=PX2-1;
- end
- PX1=PX1-1;%对车牌区域的校正
- PX2=PX2+1;
- dw=I(PY1:PY2-8,PX1:PX2,:);
- t=toc;
- figure(7),subplot(1,2,1),imshow(IY),title('行方向合理区域');
- figure(7),subplot(1,2,2),imshow(dw),title('定位剪切后的彩色车牌图像')
- imwrite(dw,'dw.jpg');
- [filename,filepath]=uigetfile('dw.jpg','输入一个定位裁剪后的车牌图像');
- jpg=strcat(filepath,filename);
- a=imread('dw.jpg');
- b=rgb2gray(a);
- imwrite(b,'1.车牌灰度图像.jpg');
- figure(8);subplot(3,2,1),imshow(b),title('1.车牌灰度图像')
- g_max=double(max(max(b)));
- g_min=double(min(min(b)));
- T=round(g_max-(g_max-g_min)/3); % T 为二值化的阈值
- [m,n]=size(b);
- d=(double(b)>=T); % d:二值图像
- imwrite(d,'2.车牌二值图像.jpg');
- figure(8);subplot(3,2,2),imshow(d),title('2.车牌二值图像')
- figure(8),subplot(3,2,3),imshow(d),title('3.均值滤波前')
- % 滤波
- h=fspecial('average',3);
- d=im2bw(round(filter2(h,d)));
- imwrite(d,'4.均值滤波后.jpg');
- figure(8),subplot(3,2,4),imshow(d),title('4.均值滤波后')
- % 某些图像进行操作
- % 膨胀或腐蚀
- % se=strel('square',3); % 使用一个3X3的正方形结果元素对象对创建的图像进行膨胀
- % 'line'/'diamond'/'ball'...
- se=eye(2); % eye(n) returns the n-by-n identity matrix 单位矩阵
- [m,n]=size(d);
- if bwarea(d)/m/n>=0.365
- d=imerode(d,se);
- elseif bwarea(d)/m/n<=0.235
- d=imdilate(d,se);
- end
- imwrite(d,'5.膨胀或腐蚀处理后.jpg');
- figure(8),subplot(3,2,5),imshow(d),title('5.膨胀或腐蚀处理后')
- % 寻找连续有文字的块,若长度大于某阈值,则认为该块有两个字符组成,需要分割
- d=qiege(d);
- [m,n]=size(d);
- figure,subplot(2,1,1),imshow(d),title(n)
- k1=1;k2=1;s=sum(d);j=1;
- while j~=n
- while s(j)==0
- j=j+1;
- end
- k1=j;
- while s(j)~=0 && j<=n-1
- j=j+1;
- end
- k2=j-1;
- if k2-k1>=round(n/6.5)
- [val,num]=min(sum(d(:,[k1+5:k2-5])));
- d(:,k1+num+5)=0; % 分割
- end
- end
- % 再切割
- d=qiege(d);
- % 切割出 7 个字符
- y1=10;y2=0.25;flag=0;word1=[];
- while flag==0
- [m,n]=size(d);
- left=1;wide=0;
- while sum(d(:,wide+1))~=0
- wide=wide+1;
- end
- if wide<y1 % 认为是左侧干扰
- d(:,[1:wide])=0;
- d=qiege(d);
- else
- temp=qiege(imcrop(d,[1 1 wide m]));
- [m,n]=size(temp);
- all=sum(sum(temp));
- two_thirds=sum(sum(temp([round(m/3):2*round(m/3)],:)));
- if two_thirds/all>y2
- flag=1;word1=temp; % WORD 1
- end
- d(:,[1:wide])=0;d=qiege(d);
- end
- end
- % 分割出第二个字符
- [word2,d]=getword(d);
- % 分割出第三个字符
- [word3,d]=getword(d);
- % 分割出第四个字符
- [word4,d]=getword(d);
- % 分割出第五个字符
- [word5,d]=getword(d);
- % 分割出第六个字符
- [word6,d]=getword(d);
- % 分割出第七个字符
- [word7,d]=getword(d);
- subplot(5,7,1),imshow(word1),title('1');
- subplot(5,7,2),imshow(word2),title('2');
- subplot(5,7,3),imshow(word3),title('3');
- subplot(5,7,4),imshow(word4),title('4');
- subplot(5,7,5),imshow(word5),title('5');
- subplot(5,7,6),imshow(word6),title('6');
- subplot(5,7,7),imshow(word7),title('7');
- [m,n]=size(word1);
- % 商用系统程序中归一化大小为 40*20,此处演示
- word1=imresize(word1,[40 20]);
- word2=imresize(word2,[40 20]);
- word3=imresize(word3,[40 20]);
- word4=imresize(word4,[40 20]);
- word5=imresize(word5,[40 20]);
- word6=imresize(word6,[40 20]);
- word7=imresize(word7,[40 20]);
- subplot(5,7,15),imshow(word1),title('1');
- subplot(5,7,16),imshow(word2),title('2');
- subplot(5,7,17),imshow(word3),title('3');
- subplot(5,7,18),imshow(word4),title('4');
- subplot(5,7,19),imshow(word5),title('5');
- subplot(5,7,20),imshow(word6),title('6');
- subplot(5,7,21),imshow(word7),title('7');
- imwrite(word1,'1.jpg');
- imwrite(word2,'2.jpg');
- imwrite(word3,'3.jpg');
- imwrite(word4,'4.jpg');
- imwrite(word5,'5.jpg');
- imwrite(word6,'6.jpg');
- imwrite(word7,'7.jpg');
- liccode=char(['0':'9' 'A':'Z' '苏豫陕鲁京辽浙']); %建立自动识别字符代码表
- SubBw2=zeros(40,20);
- l=1;
- for I=1:7
- ii=int2str(I);
- t=imread([ii,'.jpg']);
- SegBw2=imresize(t,[40 20],'nearest');
- if l==1 %第一位汉字识别
- kmin=37;
- kmax=43;
- elseif l==2 %第二位 A~Z 字母识别
- kmin=11;
- kmax=36;
- else l>=3 %第三位以后是字母或数字识别
- kmin=1;
- kmax=36;
- end
- for k2=kmin:kmax
- fname=strcat('F:\edge 下载\车牌识别3 第二版\车牌识别\程序与图像\字符模板\',liccode(k2),'.jpg');
- SamBw2 = imread(fname);
- for i=1:40
- for j=1:20
- SubBw2(i,j)=SegBw2(i,j)-SamBw2(i,j);
- end
- end
- % 以上相当于两幅图相减得到第三幅图
- Dmax=0;
- for k1=1:40
- for l1=1:20
- if ( SubBw2(k1,l1) > 0 | SubBw2(k1,l1) <0 )
- Dmax=Dmax+1;
- end
- end
- end
- Error(k2)=Dmax;
- end
- Error1=Error(kmin:kmax);
- MinError=min(Error1);
- findc=find(Error1==MinError);
- Code(l*2-1)=liccode(findc(1)+kmin-1);
- Code(l*2)=' ';
- l=l+1;
- end
- figure(10),imshow(dw),title (['车牌号码:', Code],'Color','b');
- function [word,result]=getword(d)
- word=[];flag=0;y1=8;y2=0.5;
- while flag==0
- [m,n]=size(d);
- wide=0;
- while sum(d(:,wide+1))~=0 && wide<=n-2
- wide=wide+1;
- end
- temp=qiege(imcrop(d,[1 1 wide m]));
- [m1,n1]=size(temp);
- if wide<y1 && n1/m1>y2
- d(:,[1:wide])=0;
- if sum(sum(d))~=0
- d=qiege(d); % 切割出最小范围
- else word=[];flag=1;
- end
- else
- word=qiege(imcrop(d,[1 1 wide m]));
- d(:,[1:wide])=0;
- if sum(sum(d))~=0;
- d=qiege(d);flag=1;
- else d=[];
- end
- end
- end
- %end
- result=d;
- function e=qiege(d)
- [m,n]=size(d);
- top=1;bottom=m;left=1;right=n; % init
- while sum(d(top,:))==0 && top<=m
- top=top+1;
- end
- while sum(d(bottom,:))==0 && bottom>=1
- bottom=bottom-1;
- end
- while sum(d(:,left))==0 && left<=n
- left=left+1;
- end
- while sum(d(:,right))==0 && right>=1
- right=right-1;
- end
- dd=right-left;
- hh=bottom-top;
- e=imcrop(d,[left top dd 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