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怎么把共阴数码管程序改成共阳的

楼主(2017-05-10):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码管位端口定义
sbit w1=P2^0;
sbit w2=P2^1;
sbit w3=P2^2;
sbit w4=P2^3;
sbit w5=P2^4;
////////按键/////////////////////
sbit key1=P3^0;//设置时间
sbit key2=P3^1;//加
sbit key3=P3^2;//减
sbit key4=P3^3;//闹钟
sbit beep=P1^0;//蜂鸣器
/////共阴数码管段信号编码////////
uchar code table[10]=//0---9
{0xFC,0x60,0xDA,0xF2,0x66,
0xB6,0xBE,0xE0,0xFE,0xF6};//
uchar num,miao,fen,shi;//计时  时分秒变量
uchar fen1,shi1;//闹钟变量
uchar d1,d2,d3,d4;//显示拆分数据
void delay(uint ms)//1ms  延时函数   数据保持用的
{
        uchar x;
        for(ms;ms>0;ms--)
                for(x=110;x>0;x--);
}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d1=shi/10;//小时
        d2=shi%10;//
        d3=fen/10;//
        d4=fen%10;//分钟
        w1=0;P0=table[d1];delay(10);//第1位显示数据
        P0=0x00;w1=1;//关闭显示消除动态扫描阴影
        w2=0;P0=table[d2]|0x01;delay(10);//第2位显示数据
        P0=0x00;w2=1;//关闭显示消除动态扫描阴影
        w3=0;P0=table[d3];delay(10);//第3位显示数据
        P0=0x00;w3=1;//关闭显示消除动态扫描阴影
        w4=0;P0=table[d4]|0x01;delay(10);//第4位显示数据
        P0=0x00;w4=1;//关闭显示消除动态扫描阴影

}
void disp_set()//显示函数
{
        d1=shi1/10;//小时
        d2=shi1%10;//
        d3=fen1/10;//
        d4=fen1%10;//分钟
        w1=0;P0=table[d1];delay(10);//第1位显示数据
        P0=0x00;w1=1;//关闭显示消除动态扫描阴影
        w2=0;P0=table[d2]|0x01;delay(10);//第2位显示数据
        P0=0x00;w2=1;//关闭显示消除动态扫描阴影
        w3=0;P0=table[d3];delay(10);//第3位显示数据
        P0=0x00;w3=1;//关闭显示消除动态扫描阴影
        w4=0;P0=table[d4]|0x01;delay(10);//第4位显示数据
        P0=0x00;w4=1;//关闭显示消除动态扫描阴影

}
void keyscan()//调时按键扫描函数
{
uchar k_flag,set_flag;
        if(key1==0)//按键按下           一下所有按键执行的模式都是一样的
        {
                delay(10);//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key1==0)//确定按键按下
                {
                        k_flag=1;
                }
                while(key1==0)display();//等待按键松手
        }
        while(k_flag==1)//开始调整小时数据
        {
                display();
                if(key1==0)
                {
                        delay(10);//延时消抖
                        if(key1==0)
                        {
                                k_flag=2;
                        }
                        while(key1==0)display();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shi++;
                                if(shi==24)shi=0;
                        }
                        while(key2==0)display();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if(shi==0)shi=24;
                                shi--;
                        }
                                  while(key3==0)display();
                }
        }
        while(k_flag==2)//开始调整分钟数据
        {
                display();
                if(key1==0)
                {
                        delay(10);//延时消抖
                        if(key1==0)
                        {
                                k_flag=3;
                        }
                        while(key1==0)display();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fen++;
                                if(fen==60)fen=0;
                        }
                        while(key2==0)display();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if(fen==0)fen=60;
                                fen--;
                        }
                        while(key3==0)display();
                }
        }

///////设置定时时间///////////////////////////////////////////////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set_flag=1;
                }
                while(key4==0)disp_set();
                }
        while(set_flag==1)
        {
                disp_set();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shi1++;
                                if(shi1==24)shi1=0;
                        }
                        while(key2==0)disp_set();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if(shi1==0)shi1=24;
                                shi1--;
                        }
                        while(key3==0)disp_set();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set_flag=2;
                        }
                        while(key4==0)disp_set();
                }
        }
        while(set_flag==2)
        {
                disp_set();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fen1++;
                                if(fen1==60)fen1=0;
                        }
                        while(key2==0)disp_set();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if(fen1==0)fen1=60;
                                fen1--;
                        }
                        while(key3==0)disp_set();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set_flag=0;
                        }
                        while(key4==0)disp_set();
                }
        }
}

void main()
{
        TMOD=0x01;//定时器0  16位计时模式
        TH0=(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EA=1;//开启总中断
        ET0=1;//开启定时器中断
        TR0=1;//开启定时器
        w5=1;
        while(1)
        {
            w5=~w5;
                display();//显示函数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num++;//加一次50ms定时
        if(num==20)//1S
        {
                num=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shi=0;
                        }
                }
        }
}

楼主:
突然发现这段函数和平时的共阴数码管函数好像不一样,突然不会改了   数码管1号口接的是P0.7
/////共阴数码管段信号编码////////
uchar code table[10]=//0---9
{0xFC,0x60,0xDA,0xF2,0x66,
0xB6,0xBE,0xE0,0xFE,0xF6};//
有人会修改吗?

网友A:
下个这个软件就好了可以给你算数组

网友B:
关键是先改电路。光改程序是改不好的。程序是配合电路的。一上来就贴出冗长程序,说明你思路错了,理解错了。

网友C:
说明你并未真正地了解LED驱动的原理。

网友D:
如果是io口直接驱动的数码管程序的话只要把输出取反就可以了,如果是用7段译码器就不一样了

网友E:
io口直接驱动的数码管程序的话只要把输出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B:
io口直接驱动,若是共阴LED,怎么直接驱动?20uA,会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先改电路。光改程序是改不好的。程序是配合电路的。一上来就贴出冗长程序,说明你思路错了,理解错了 ...

我修改过线路,然后稍微改了程序,发现只能显示出0000  按下功能按键毫无反应,所以来求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这个软件就好了可以给你算数组

我去下载试试,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口直接驱动的数码管程序的话只要把输出取反就可以了

试过直接取反,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直接驱动,若是共阴LED,怎么直接驱动?20uA,会亮么?

共阴是直接驱动,共阳加上245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io口直接驱动的数码管程序的话只要把输出取反就可以了,如果是用7段译码器就不一样了

io直接驱动,但是直接取反没效果

网友B:
给你各介绍几个共阴和共阳的扫描显示案例,你自己去研读改进吧!
共阴动态显示:
实例57  74LS139选通4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实例58  74LS138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共阴静态显示:
实例53 CC4511 BCD码驱动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3 CC4511
实例53  CC4511

共阳动态显示:
实例53 CC4511 BCD码驱动3位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6
共阳静态显示:
实例52 74LS377并行输出3位LED静态显示
实例52
实例52

实例54 74LS164串行扩展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4
实例54
实例55 CC4094串行扩展3位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5
实例55
实例56 74LS595串行扩展3位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6
实例5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F:
共阴编码 改成共阳编码

网友F:
code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 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各介绍几个共阴和共阳的扫描显示案例,你自己去研读改进吧!
共阴动态显示:
实例57  74LS139选通4位 ...

恩,我多看看,谢谢

网友G:
换一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多看看,谢谢

给你9个案例了,共阴共阳、静态动态、串行并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