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霍尔元件测电机转速 数码管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7-05-10):
  通过霍尔元件对电机的转速进行监测并用数码管显示转速

同时使用定时器,计数器
其中用定时器 0.1s的定时 满10个0.1s 也就是1s一共计数的电机在转速显示

单片机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xdata unsigned char OUTBIT _at_ 0x8002;
xdata unsigned char OUTSEG _at_ 0x8004;
unsigned char LEDBuf[6],a,b,tmp;
unsigned char tap3,tap4,tap5;
code unsigned char LEDMAP[]={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CNT)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while(CNT--!=0)
   for(i=100;i!=0;i--);
}

void DisplayLED()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os;
   Pos=0x20;
   for(i=0;i<6;i++)
   {
     OUTBIT=0;
     OUTBIT=Pos;
     OUTSEG=LEDBuf[i];
     Pos>>=1;
     Delay(10);
    }
   }

void main()
{
    TMOD=0X15;  //定时器和计数器设置
    TH1=0x3c;
    TL1=0XB0;
     ET0=1;
     EA=1;
     TH0=0;
     TL0=0;
    TR0=1;
    IT0=1;
    EX0=1;
    ET1=1;
    TR1=1;
     while(1)
    {
       tap3=tmp/100;                           //转BCD码
       tap4=(tmp%100)/10;
       tap5= tmp%10;
  LEDBuf[0]=LEDMAP[tap3];                   //数码管显示
  LEDBuf[1]=LEDMAP[tap4];
  LEDBuf[2]=LEDMAP[tap5];
  LEDBuf[3]=LEDMAP[0];
  LEDBuf[4]=LEDMAP[0];
  LEDBuf[5]=LEDMAP[0];
  DisplayLED();
  }

}

  void T0init()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
  { a++;
  if(a==10)
  {
  tmp=TH0*256+TL0;
  TH1=0x3c;
  TL1=0XB0;
  TH0=0;
  TL0=0;
  a=0;
  }
   }

网友A(2017-12-12):
电路图也发上来。

网友B(2018-05-16):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