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stc15w408as(16脚)可以接外部晶振吗,要怎么接

楼主(2017-05-10):
用这个型号的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用内部晶振误差太大,不知道外部晶振能不能接

网友A:
看手册啊

网友B(2020-07-19):
P1.6 P1.7引脚接晶振 然后在下载器中取消勾选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C:
16 PIN的STC15W408AS没有XTAL1、XTAL2,所以无法接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