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通用串口收发数据C语言程序模块实例

楼主(2017-05-11):
#include <reg52.h>        //C51通用串口收发数据C语言程序模块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hu;

bit i;
sbit  led1=P0^0;
void  delayms(uint xms)         //1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定时器1方式        2
  SCON=0X50;//K串口方式
  TH1=0XFD;
  TL1=0XFD;
  EA=1;
  ES=1;
  TR1=1;

}

/*********************************
函数:void main(voi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主函数,程序执行从这里开始
********************************/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while(1 ) ;

}

/*********************************
函数:void Inter()         interrunpt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
void Inter() interrupt 4
{
   uchar i=0;
  if(RI)        //判断是否接收完毕
  {
    RI=0; //是则RI清零,准备下一次接收
        shu=SBUF;
        SBUF=shu;
   }
   if(TI) //发送数据回去
   {
             TI=0;
   }
   if(shu== 0x30)   //判断接收到的数据, 并作出相应处理
        {

          led1=1;//LED灯灭
         }
   if(shu == 0x31)        //判断接收到的数据, 并作出相应处理
        {
          led1=0;
        }

         if(shu== 0x32)   //判断接收到的数据, 并作出相应处理
        {
           for(i=0;i<10;i++)
          {
           led1=~led1;
           delayms(200);
          }

        }

}

网友A:
不错的文件,值得收藏

网友B:
只有收程序,发的程序呢?

楼主:
发的程序;
if(TI) //发送数据回去
   {
             TI=0;
   }

网友C(2017-11-30):
很好如果能运行正是我想要的,感谢分享。

网友D(2018-07-06):
楼主,程序试了下,很好用。能不能再详细讲讲,如果接收不是判断0,1,2.而是改成一段字符串比如“dakai”,"guanbi","shansuo“,这咋写啊?
还有,就是如果是比如15秒就自动发一“hello”,然后就开始接收或是等待接收,这咋写啊?
新手求教。望详解。谢谢

楼主(2020-03-30):
if(RI)        //判断是否接收完毕
  {
    RI=0; //是则RI清零,准备下一次接收
        shu=SBUF; //接收到的数据送给 shu变量存储
        SBUF=shu;  //发送 shu变量存储的数据回去
   }
   if(TI) //发送数据回去
   {
             TI=0;
   }

网友E(2020-07-31):
为什么实际运行的时候会有一定丢数据的概率

楼主(2021-06-28):
引用 网友D:
楼主,程序试了下,很好用。能不能再详细讲讲,如果接收不是判断0,1,2.而是改成一段字符串比如“dakai”,"g ...

这个你要配合PC的ASCII码进行转换就可以实现,代码和原理上比较复杂,关连知识很多,先学好最基础的,以后需要时,就会很容易明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