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释,希望可以详细一点

楼主(2017-05-11):
#include "std_for_wym.h"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L;
        RW_L;
        READ_DATA = com;
        EN_H;
        DelayMs(5);
        EN_L;
}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_H;
        RW_L;
        READ_DATA = dat;
        EN_H;
        DelayMs(5);
        EN_L;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str()
**函数功能:在LCD上写入一串字符
**输 入 口:hang : 要写入的行,add 要写入列   *s要写入的指针数组
**输 出 口: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strlen()是引用库函数string.h  ,可以求出数组的长度
**日    期:2014.2.22
*******************************************************************************/
void LcdWriteStr(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add,char*s)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length = 0;
        if(hang==1)
                LCDWriteCom(0x80+add);
        else
                LCDWriteCom(0x80+0x40+add);
    length = strlen(s);
    for(i=0;i<length;i++)
      LCDWriteData(*s++);          //指针送完数据后自加一
}

//能像printf一样使用
void Lcd1602Printf(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p,...)
{
        char idata LcdBuf[17];
  va_list ap;
  va_start(ap, p);
        vsprintf(LcdBuf,p,ap);
        va_end(ap);
  LcdWriteStr(x,y,LcdBuf);
}

void Init_1602(void)
{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DelayMs(2);
}

网友A:
我的程序上句句有注释,与你的也差不多,你去对照理解。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2019-02-08):
视频多看看,都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