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RS485+瓦斯传感器

楼主(2017-05-11):
需要检测瓦斯浓度、温度等参数,使用单片机,通过RS485通信,只通过单片机读取数据,不向单片机写入数据,proteus图怎么画,程序怎么写???有大神帮帮我吗?因为毕业论文主要研究智能算法,加上数据采集系统比较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单片机,RS485通信,要接几个从机呢

其实就是搭建一个能实现简单功能的系统就行,没有从机,就用单片机+传感器+PC+相关芯片和线路即可,不需要抗干扰、报警、屏幕显示这些功能,只要能降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通过单片机传输到PC即可,我想用组态王读取数据,主要是编程、电路图不会了,都忘了,说来惭愧!!!

网友B(2019-09-03):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一个实验(stm32+ rs485风速传感器)以前没有用过485的,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