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温度计原理图与PCB(AD画的) 源程序 单片机课程设计资料下载

楼主:
#
这是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课程设计实验资料:

原理图与pcb都是用ad软件画的。

(1)打开PCB文件后,图中有些器件属性为“Locked”,这些器件的位置不要改变。
(2)布线宽度不能小于0.5mm,最好在0.8mm以上
(3)焊盘尺寸:圆形直径不小于1.8mm
(4)电路板的外形、尺寸不要做出改变
(5)显示器件(比如LED数码管)要放在合适的位置(比如电路板某一端的中间)

ad画的原理图与pcb图:

数字温度计元器件清单
序号 耗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4.7K 5
2 510 8
3 6.8K 1
4 独石电容 30PF 2
5 电解电容 10UF 1
6 石英晶振 12MHZ 1
7 数码管 4位一体,共阳极 1,暂时不发
8 三极管 9012 4
9 单排3脚插座 脚距2.54mm 1
10 集成块插座 DIP20,脚距2.54mm 1
11 集成电路 AT89C2051 暂时不发
12 MICRO USB 1
13 温度传感器 DS18B20 暂时不发
14 数码管插座 单排6脚  *2
14 自封带 大小:10cm * 15cm 1
15 单面覆铜板 15cm * 10cm 1

////////////////////////////////////////////////////////////////////
//
//                                        可正确处理温度范围为-55~+99.99,温度大于0时显示   XX.XX
//                                                                                                    温度小于0时显示  -XX.X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unsigned 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 读出温度暂放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一个运算暂存用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0;
unsigned char n=0;
sbit DQ=P3^7;
sbit vcc1=P3^0;
sbit vcc2=P3^1;
sbit vcc3=P3^2;
sbit vcc4=P3^3;
sbit a=P1^0;
sbit b=P1^1;
sbit c=P1^2;
sbit d=P1^3;
sbit e=P1^4;
sbit f=P1^5;
sbit g=P1^6;
sbit dp=P1^7;
//
/***********11微秒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for(;t>0;t--);
}
///////////////////
/***********18B20复位函数**********/
void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
                        NOP;
                        NOP;
                        DQ=0;    //
                        delay(50); // 550us
                        DQ=1;    //
                        delay(6);  // 66us
                        presence=DQ; // presence=0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us
                presence = ~DQ;
        }
        DQ=1;
}
//
/**********18B20写命令函数*********/
//向 1-WIRE 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
        for (i=8; i>0; i--) //
        {
                DQ=1;
                NOP;
                NOP;
                DQ = 0;//5us
                NOP;
                NOP;
                NOP;
                NOP;
                NOP;
                DQ = 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us
                val=val/2;          //右移一位
        }
        DQ = 1;
        delay(1);
}
//
/*********18B20读1个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 = 0;
        for (i=8;i>0;i--)
        {
                DQ=1;
                NOP;
                NOP;
                value>>=1;
                DQ = 0;             //
                NOP;//4us
                NOP;
                NOP;
                NOP;
                DQ = 1;
                NOP;//4us
                NOP;
                NOP;
                NOP;
                if(DQ)
                        value|=0x80;
                delay(6);           //66us
        }
        DQ=1;
        return(value);
}
//
/***********读出温度函数**********/
//
void read_temp(void)
{
        ow_reset();       //总线复位
        write_byte(0xCC); // 发Skip ROM命令
        write_byte(0xBE); //  发读命令
        temp_data[0]=read_byte();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read_byte();  //温度高8位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 发转换命令
}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void work_temp(void)
{
        unsigned long temp32;     //
        temperature=(unsigned int)temp_data[1];
        temperature=temperature<<8;
        temperature=temperature+(unsigned int)temp_data[0];
        if(temperature>32767)  //如果温度小于0
                {
                        n=1;
                        temperature=65536-temperature;
                }
        else
                n=0;
        temp32=(unsigned long)temperature;
        temp32=temp32*100;  //温度放大10000倍
        temp32=temp32>>4;        //温度放大100倍
        if(n==0)    //如果温度大于0,正常温度在100之内,显示XX.XX
                {
                        display[3]=(unsigned char)(temp32/1000);
                        display[2]=(unsigned char)((temp32%1000)/100);
                        display[1]=(unsigned char)((temp32%100)/10);
                        display[0]=(unsigned char)(temp32%10);
                }
        else      //温度小于0时,显示  -XX.X
                {
                        display[3]=0x0b;
                        display[2]=(unsigned char)(temp32/1000);
                        display[1]=(unsigned char)((temp32%1000)/100);
                        display[0]=(unsigned char)((temp32%100)/10);
                }
}
//
///////////////////////////////
//
//    显示段码输出函数,由于数码管硬件电路连接错误,必须用此方法实现正常显示
void segment(unsigned char m)
{
        switch(m)
        {
                case 0 :
                        {
                                a=0;
                                b=0;
                                c=0;
                                d=0;
                                e=0;
                                f=0;
                                g=1;
                        }
                        break;
                case 1 :
                        {
                                a=1;
                                b=0;
                                c=0;
                                d=1;
                                e=1;
                                f=1;
                                g=1;
                        }
                        break;
                case 2 :
                        {
                                a=0;
                                b=0;
                                c=1;
                                d=0;
                                e=0;
                                f=1;
                                g=0;
                        }
                        break;
                case 3 :
                        {
                                a=0;
                                b=0;
                                c=0;
                                d=0;
                                e=1;
                                f=1;
                                g=0;
                        }
                        break;
                case 4 :
                        {
                                a=1;
                                b=0;
                                c=0;
                                d=1;
                                e=1;
                                f=0;
                                g=0;
                        }
                        break;
                case 5 :
                        {
                                a=0;
                                b=1;
                                c=0;
                                d=0;
                                e=1;
                                f=0;
                                g=0;
                        }
                        break;
                case 6 :
                        {
                                a=0;
                                b=1;
                                c=0;
                                d=0;
                                e=0;
                                f=0;
                                g=0;
                        }
                        break;
                case 7 :
                        {
                                a=0;
                                b=0;
                                c=0;
                                d=1;
                                e=1;
                                f=1;
                                g=1;
                        }
                        break;
                case 8 :
                        {
                                a=0;
                                b=0;
                                c=0;
                                d=0;
                                e=0;
                                f=0;
                                g=0;
                        }
                        break;
                case 9 :
                        {
                                a=0;
                                b=0;
                                c=0;
                                d=0;
                                e=1;
                                f=0;
                                g=0;
                        }
                        break;
                case 10 :
                        {
                                a=1;
                                b=1;
                                c=1;
                                d=1;
                                e=1;
                                f=1;
                                g=1;
                        }
                        break;
                case 11 :
                        {
                                a=1;
                                b=1;
                                c=1;
                                d=1;
                                e=1;
                                f=1;
                                g=0;
                        }
                        break;
                default :
                        {
                                a=1;
                                b=1;
                                c=1;
                                d=1;
                                e=1;
                                f=1;
                                g=1;
                        }
                      break;
        }
}
//    显示函数
//
void show(void)
{
        vcc1=1;
        vcc2=1;
        vcc3=1;
        vcc4=0;
        dp=1;
        segment(display[0]);   //最低位
        delay(200);
        vcc1=1;
        vcc2=1;
        vcc3=1;
        vcc4=1;
        segment(display[1]);
        vcc1=1;
        vcc2=1;
        vcc3=0;
        vcc4=1;
        if(n)   //如果温度小于0,则显示  -XX.X
                dp=0;
        else
                dp=1;
        delay(200);
        vcc1=1;
        vcc2=1;
        vcc3=1;
        vcc4=1;
        dp=1;
        segment(display[2]);
        vcc1=1;
        vcc2=0;
        vcc3=1;
        vcc4=1;
……………………

网友A(2019-03-30):
真棒是个好楼主

网友B(2018-12-30):
这也太强了,不过这个做出来有点大,楼主有精简版的方案么

网友C(2018-06-27):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18-05-23):
感谢楼主的辛苦努力!

网友E(2017-06-03):
好家伙,这个设计帮了我的大忙,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