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单片机的时钟(带有定时器和温湿度显示)的设计

楼主(2017-05-11):
主要都是温度显示,没有湿度显示,在proteus中用的温湿度传感器怎么连接电路,以及c程序的设计,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A:
要有湿度显示,你单片机先要接一个湿度传感器,淘宝有很多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B:
温度传感器可以用DS18B20,电路简单

网友C:
把时钟和温、湿度案例电路和程序读懂、理解,你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读不懂、不理解,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不会有完全按你要求的答案,别人也不会为你量身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可以采用18B20的温度传感器,然后读取温度,显示

我温度显示已经成功,现在需要湿度显示,proteus中不是有温湿度一起的传感器吗?那个电路不太会连接,而且程序编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