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如何看时序图

楼主(2017-05-11):
at24c02如何看时序图

网友A:
51黑有教程,详解如何看懂时序图:http://www.51hei.com/bbs/dpj-30339-1.html

网友B:
书上有的是,看得懂就看,看不懂就不看。看不懂,说明基础差或悟性不够,那就直接用。因为I2C输入输出基本子函数是标准化、典型化的,拿来用就是。

网友C:
就是在某一相同的时间点上,各个控制线的电平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