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和NB-IOT那个前景更好讨论

楼主(2017-05-11):
各位大神lora和NB-IOT那个前景更好,一起探讨下!

网友A(2023-04-06):
LoRa是用的免费的频段,NB-IoT是用的4g  LoRa采用的先进的线性扩频技术 灵敏度达到惊人的-148dBm

在LPWAN的LoRa、Sigfox、eMTC、NB-IoT等技术中,LoRa和NB-IoT(窄带物联网)是非授权频谱和授权频谱下的两大主流代表技术,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种技术。与LoRa相比,NB-IoT则在延迟、QoS(服务质量)、可靠性和覆盖范围方面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