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oled IIc的51单片机多级菜单设计,有没有例子,很急

楼主(2017-05-11):
oled的,四个脚,vcc gnd,sda,scl,单片机多级菜单设计,有的加我qq
2874424207

网友A:
switch(char x)
{
case0:
switch(char y)
{
case0:
OLED_ShowCHinese(0,2,18,1); //配合显示程序
break;case1:
OLED_ShowCHinese(0,2,18,1); //配合显示程序

case5:
OLED_ShowCHinese(0,2,18,1); //配合显示程序
break;

break;

case1:
下面继续写、两层大概结构就是这样
}

我也是刚学没多久勿喷

网友B:
定义一个数作页面编号,用switch语句做多选一页面应该可以吧,我之前做过一个页面可以有很多级,就是程序要输入的页面文字多了程序体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