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5芯片1.32英寸SO12864带字库芯片W25X16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7-05-11):
感谢别人的分享,提供给需要的人方便。

引脚图:

还提供这些资料:

51单片机st7565源程序如下:
/*STC89C52 3.3v小屏12864 串口 测试STC12C5A60S2能用,延时时间有差别
  字符0-9=203-212,A-Z=220-245,a-z=252-277
  GB汉字编码和字符地址公式:芯片地址*32=GB高8位*256+GB低8位-43807-((GB高8位-0xb0)*162)
  全格数字字母地址公式:芯片地址*32=GB高8位*256+GB低8位-41701
  半格数字字母地址公式:芯片地址*32=ISCII码+155
  注:字符芯片参考的是W25X16中文手册,芯片用的是3.3v电压,与5v电压的C52连接的I/O口都串接了1.3K的电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Z_DO=P3^1;                                        //字符芯片串行数据输出端 (MOSI)
sbit Z_CS=P3^2;                                        //字符芯片串行片选端
sbit L_CS=P3^3;                                        //LCD片选端
sbit L_RST=P3^4;                                //LCD复位端
sbit L_A0=P3^5;                                        //LCD数据/命令(H/L)选择端
sbit CLK=P3^6;                                        //LCD和字符芯片串行时钟端                         (共用)
sbit SI=P3^7;                                        //LCD和字符芯片共用串行数据端 (MISO) (共用)

code uchar t123[]="0123456789ABCDEF";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
{
        uint i;
        for(;XMS>0;XMS--)
                for(i=123;i>0;i--);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LCD和字符芯片串口写入1个字节(8位)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0x80) SI=1;
                else SI=0;
                dat<<=1;
                CLK=0;
                CLK=1;
        }
}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        //LCD写入命令
{
        L_A0=0;                                                        //命令
        L_CS=0;                                                        //片选
        write_byte(cmd);
        L_CS=1;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LCD写入数据
{
        L_A0=1;                                                        //数据
        L_CS=0;                                                        //片选
        write_byte(dat);
        L_CS=1;
}
void clr_lcd()                                        //LCD清屏
{
        uchar i,j;
        for(i=0;i<8;i++)
        {
                lcd_write_cmd(0xb0+i);
                lcd_write_cmd(0x10+0);
                lcd_write_cmd(0x00+0);
                for(j=132;j>0;j--)
                        lcd_write_dat(0x00);
        }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L_RST=0;
        L_RST=1;
        lcd_write_cmd(0xaf);                                //0xaf开显示;0xae关显示

        lcd_write_cmd(0x40);                                //起始行显示地址(0-63)(设置哪一行显示为首行)

        lcd_write_cmd(0xa1);                                //开ADC=0xa1,显示从下往上0-127;关ADC=0xa0,显示由上往下3-131

        lcd_write_cmd(0xa6);                                //0xa6关反白,0xa7开反白

    lcd_write_cmd(0xa4);                                //0xa4正常显示,0xa5显示所有点

        lcd_write_cmd(0xa2);                                //LCD的偏压比 1/9BIAS

        lcd_write_cmd(0xc8);                                //0xc8正常输出方向(上为首行);0x80反向输出(下为首行)

        lcd_write_cmd(0x2f);                                //内部电源选择(0x28-0x2f,应设0x2f)

        lcd_write_cmd(0x24);                                //LCD驱动电压的电阻比(0x20-0x27,5v可设0x24)

        lcd_write_cmd(0x81);                                //进入设置对比度输出电压V0

        lcd_write_cmd(0x24);                                //为对比度的第二条指令,对比度电压的等级(0x00-0x3f)

        clr_lcd();
}
/*void z_write_byte(uchar dat)        //字符芯片写入1个字节
{
        Z_CS=0;                                                //片选
        write_byte(dat);
        Z_CS=1;
}*/
uchar z_read_byte()                                //字符芯片读出1个字节
{
        uchar val=0,i;
        Z_DO=1;
        for(i=8;i>0;i--)
        {
                val<<=1;
                CLK=0;
                CLK=1;
                if(Z_DO) val++;
        }
        return val;
}
/*uchar z_read_add(uchar h,uchar z,uchar l)                                //读字符芯片相应地址的单个数据
{
        uchar val;
        Z_CS=0;                                                //片选
        write_byte(0x03);
        write_byte(h);
        write_byte(z);
        write_byte(l);
        val=z_read_byte();
        Z_CS=1;
        return val;
}*/
void z_init()                                        //字符芯片初始化
{
        Z_CS=1;
}
void init()                                                //程序初始化
{
        delay(100);
        lcd_init();
        z_init();
        delay(100);
}
void lcd_out_spot(uchar y,uchar x,uchar dat)        //X轴(左0-127右),Y轴(上0-7下),8位数(8个点,左低-右高)
{
        y&=0x07; x&=127;                                                //数值限制
        lcd_write_cmd(0xb0+y);                                        //页地址(0-7)
        lcd_write_cmd(0x10|(x>>4));                                //列地址高4位(0-131)
        lcd_write_cmd(0x00+(x&0x0f));                        //列地址低4位(0-131)
        lcd_write_dat(dat);
}
void lcd_typeface(uchar y,uchar x,uint zt)                //在xy坐标地址显示字符
{
        uchar temp[32];
        uchar i;
        Z_CS=0;                                                                                //片选
        write_byte(0x03);
        write_byte((zt>>11)&0xff);
        write_byte((zt>>3)&0xff);
        write_byte((zt<<5)&0xff);
        for(i=0;i<32;i++)
                temp[i]=z_read_byte();
        Z_CS=1;
        y%=7;                                                                                //因一个字占两个页(行,16点),所以限制只能到6
        x%=113;                                                                                //因一个字占16(列点),所以限制只能到112
        lcd_write_cmd(0xb0+y);                                                //页地址(0-7)
        lcd_write_cmd(0x10|(x>>4));                                        //列地址高4位(0-131)
        lcd_write_cmd(0x00+(x&0x0f));                                //列地址低4位(0-131)
        for(i=0;i<16;i++)
                lcd_write_dat(temp[i]);
        lcd_write_cmd(0xb0+y+1);                                        //页地址(0-7)
        lcd_write_cmd(0x10|(x>>4));                                        //列地址高4位(0-131)
        lcd_write_cmd(0x00+(x&0x0f));                                //列地址低4位(0-131)
        for(i=0;i<16;i++)
                lcd_write_dat(temp[i+16]);
}
uint GB_ZT(uchar *p)                //汉字GB码转换成字体芯片对应汉字地址(只适用中文)
{
        uchar m,n;
        uint val=0;
        m=*p;
        p++;
        n=*p;
        val=m<<8|n;
        val=val-43807-((m-0xb0)*162);
        return val;
}
uint GB_ZF_WORD(uchar *p)                //GB码表转换成字体芯片地址(只适用全格数字和字母)
{
        uchar m,n;
        uint val=0;
        m=*p;
        p++;
        n=*p;
        val=m<<8|n;
        val=val-41701;
        return val;
}
uint GB_ZF_BYTE(uchar *p)                //GB码表转换成字体芯片地址(只适用半格数字和字母)(适用于ASCII数字查表)
{
        uint val;
        val=*p+155;
        return val;
}
void out_lcd()                                //输出到LCD
{
        uint i;
        lcd_out_spot(0,0,0x00);                                        //画点
        lcd_typeface(0,0,78);                                        //星 符号
……………………

网友A(2017-07-03):
谢谢分享  正好有个液晶模块   试一下

网友B(2022-06-24):
想问一下,如何让屏幕竖屏显示字体,是有什么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