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下stc12c5a60s2程序

楼主(2017-05-11):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sbit DQ=P0^0;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Temp_Flag;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a1,b1,c1)
{
  unsigned char a,b,c;
  for(a=0;a<a1;a++)
  for(b=0;b<b1;b++)
  for(c=0;c<c1;c++);
}
//DB18B20初始化
void DS18B20_Reset()
{
    bit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delay_us(2);
     DQ=0;
     delay_us(480);
     DQ=1; //DQ=1表示释放总线?
     delay_us(50);
     if(!DQ) presence=0;
     delay_us(430);
  }
}
//写DS18B20数据线从高到低写时序开始

void DS18B20_Write(unsigned char wDate)
{
   unsigned int i;
   for(i=0;i<8;i++)
    {
      DQ=0;
      delay_us(1);
      DQ=wDate&0x01; //将数据的最低位传到数据总线DQ?
      delay_us(60);
      DQ=1; //释放总线?
      delay_us(1);
      wDate=wDate>>1;
    }
}
//DS1302 读字节函数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
{
   unsigned char j,Temp=0;
   for(j=0;j<8;j++)
    {
       Temp>>=1;
       DQ=0;
       delay_us(1);
       DQ=1;
       delay_us(6);
       if(DQ) Temp|=0x80;
       delay_us(60);
    }
   return (Temp);
}
//读温度函数
void  Read_Temperature()
{
   unsigned int Temp1=0,Temp2=0;

   DS18B20_Reset();                  //DS18B20 复位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  ROM
   DS18B20_Write(0x44);            //温度转换
   DS18B20_Reset();               //DS18B20复位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  ROM
   DS18B20_Write(0xbe);           //跳过  RAM
   Temp1=DS18B20_Read();          //读低八位
   Temp2=DS18B20_Read();          //读高八位
   DS18B20_Reset();  //DS18B20复位,表示读取结束
   if(Temp2&0xf8)
    {
       Temp_Flag=1;
       Temperature=((Temp2<<8)|Temp1);
       Temperature= ((~Temperature)+1);
       Temperature*= 0.0625;
    }
   else
    {
       Temp_Flag=0;
       Temperature = (((Temp2<<8 ) | Temp1 ) * 0.0625);
    }

//初始化串口1
void InitUSART(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7;
   TL1=0XF7;
   TR1=1;
}
//串口1发送数据
void Tx_Byte(unsigned char T_Byte)
{
   SBUF=T_Byte;
   while(TI==0);
   TI=0;
}

void main()
{
  Read_Temperature();
  InitUSART( );
  while(1)
  {
    if(Temp_Flag==1)
    Tx_Byte(‘-’
    Tx_Byte(Temperature);
  }
}

我改来改去一直显示我标红周围有错,错误提示如图

网友A:
一句一句注释,看看哪一句的事

网友B:
第一句的意思大概是你用的什么符号错了 下面一句是void附近有错误

网友C(2019-02-09):
void main()
{
  Read_Temperature();
  InitUSART( );
  while(1)
  {
    if(Temp_Flag==1)
    Tx_Byte(‘-’             //主要还是这里有问题,语法上就出问题了
    Tx_Byte(Temperatu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