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单片机制作资料下载

楼主(2017-05-11):
交通灯单片机制作,分享给大家

说明:此电路图为交通焊接套件原理表示所用,元件内容大小请根据元件清单进行焊接。在焊接完成后请仔细观察焊接电路板是否有虚焊、假焊、短路等情况。有的话必须先进行修正再进行通电实验。
DC
为电池盒电源接入处,在焊接电池盒连线时,请注意电池极性。并良好连接。

常见问题

解决方法

  1:接通电源后,无任何反应

  1:查看电源是否正确连接、电源是压是否过高或过低、电源极性是否正确、主芯片是否正确烧录程序、电源开关是否打开等

  2:接通电源后芯片发热快

  2:查看电源极性是否正确、电源电压是否过高、芯片引脚安装是否正确、芯片端口处是否有短路现象等

  3:无法正确下载程序

  3:下载程序时需要先关闭电源,等提示时再打开电源、ISP程序端口及芯片选择是否正确、USB转COM线驱动是否正确安装端口是否正确设置、USB转COM线传输数据是否完好,质量是否可靠、电压过低等

交通灯焊接套件元件清单

  位号

  元件

  备注

  位号

  元件

  备注

  R1

  560

  电阻

  R2

  560

  电阻

  R3

  560

  电阻

  R4

  560

  电阻

  R5

  560

  电阻

  R6

  560

  电阻

  R7

  560

  电阻

  R8

  560

  电阻

  R9

  560

  电阻

  R10

  560

  电阻

  R11

  560

  电阻

  R12

  560

  电阻

  R13

  560

  电阻

  R14

  560

  电阻

  R15

  560

  电阻

  R16

  560

  电阻

  R17

  560

  电阻

  R18

  560

  电阻

  R19

  560

  电阻

  R20

  560

  电阻

  R21

  10K

  电阻

  R10K

  560

  电阻

  R23

  10

  电阻

  R24

  560

  电阻

  R25

  560

  电阻

  R26

  10K

  电阻

  R27

  10K

  电阻

  R28

  10K

  电阻

  R29

  10K

  电阻

  R30

  10K

  电阻

  RX1

  10K排阻

  注意焊接方向,第一脚有位处有点。103字样对着RX1字体

  D1、D4、D7、D10

  红色发光二极管

  注意极性

  D2、D5、D8、D11

  黄色发光二极管

  注意极性

  D3、D6、D9、D12

  绿色发光二极管

  注意极性

  S1

  直拔开关

  注意电路板距

  S2

  四脚开关

  注意方向

  S3

  四脚开关

  注意方向

  S4

  四脚开关

  注意方向

  S5

  四脚开关

  注意方向

  S6

  四脚开关

  注意方向

  S7

  四脚开关

  注意方向

  RST

  四脚开关

  注意方向

  C1

  104P

  瓷片电容

  C2

  104P

  瓷片电容

  C3

  104P

  瓷片电容

  C4

  104P

  瓷片电容

  C5

  104P

  瓷片电容

  C6

  30P

  瓷片电容

  C7

  30P

  瓷片电容

  C8

  10uF

  电解电容

  SB1

  5V蜂鸣器

  注意极性

  IR1

  红外接收头

  注意极性

  IC1

  Max232

  注意方向

  IC2

  STC89C52

  注意方向

  V1

  S8550

  三极管

  V2

  S8550

  三极管

  V3

  S8550

  三极管

  COM1

  COM口座

  端口座

  DV1

  电源接头

  电源接头

  DC

  电源即插件

  注意方向

  LCM

  2位共阳0.4

  注意方向

  X1

  即插件

  外扩展

  Z1

  11.0592

  晶振

    说明: 在焊接时,请根据电路“备注”信息,仔细焊接。需要注意电容、按键、芯片、即插件、开关、红外接收头、三极管、数码管、二极管都有极性且不能焊反。
  焊接完成后,请先仔细检测电路板,看是否有虚焊、假焊、短路等现象,焊接完好的情况再通过试机。出现过热、冒烟等情况后应立即关闭电源并检修。

//=======================================================================================//
//                      交通灯演示程序----TXJTD V10专用                                  //
//  程序说明:此程序以南北为主通道,东西为次通道。在程序运行时,主通道通行45秒,次通道通行//
// 30秒,黄灯亮为3秒。                                                                   //
//  程序运行效果: 打开电源后,可以主次通道的红绿灯变化及数码管倒计时显示。               //
//  声明: 此电路板所使用的电源电压为5V,请使用相匹配的电源                               //
//=======================================================================================//
//  作者: 郭军                     开发商:上海腾芯实业有限公司                           //
//  日期: 20               邮箱:guoguoExkj@126.com                               //
//=======================================================================================//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

void LCD_Delay();                                        //声明LCD延时显示函数
void LCD_ShowData(unsigned char ShowData);               //声明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GL_Delay(unsigned char TimeCount);                  //声明倒计时函数

sbit LCDSec1=P3^5;                                       //定义数码管位1驱动引脚
sbit LCDSec2=P3^4;                                       //定义数码管位2驱动引脚

#define LCDSec1_Open()        LCDSec1=0                  //宏定义数码管位1开
#define LCDSec1_Close()       LCDSec1=1                  //宏定义数码管位1关

#define LCDSec2_Open()        LCDSec2=0                  //宏定义数码管位2开
#define LCDSec2_Close()       LCDSec2=1                  //宏定义数码管位2关

#define LCDPort  P0                                      //定义数码管显示端口
code unsigned char LCDData[]={0x18,0x7E,0x94,0x54,0x72,0x51,0x13,0x7C,0x10,0x70};
                                                         //定义数码管显示字符0,1,2,3...9

sbit Beep=P3^6;                                          //定义蜂鸣器引脚
#define  Beep_Speek()  Beep=0                            //蜂鸣器开启
#define  Beep_Close()  Beep=1                            //蜂鸣器关闭

sbit Led1=P2^5;                                          //定义序号1LED灯
sbit Led2=P2^0;                                          //定义序号2LED灯
sbit Led3=P2^1;                                          //定义序号3LED灯

sbit Led4=P2^2;                                          //定义序号4LED灯
sbit Led5=P2^3;                                          //定义序号5LED灯
sbit Led6=P2^4;                                          //定义序号6LED灯

sbit Led7=P2^7;                                          //定义序号7LED灯
sbit Led8=P2^6;                                          //定义序号8LED灯
sbit Led9=P1^7;                                          //定义序号9LED灯

sbit Led10=P1^6;                                         //定义序号10LED灯
sbit Led11=P1^5;                                         //定义序号11LED灯
sbit Led12=P1^4;                                         //定义序号12LED灯

#define LeftRight_Red()     Led1=0;Led2=1;Led3=1;Led7=0;Led8=1;Led9=1
                                                         //左右亮红灯
#define LeftRight_Yellow()  Led1=1;Led2=0;Led3=1;Led7=1;Led8=0;Led9=1
                                                         //左右亮黄灯
#define LeftRight_Green()   Led1=1;Led2=1;Led3=0;Led7=1;Led8=1;Led9=0
                                                         //左右亮绿灯
#define UpDown_Red()        Led4=0;Led5=1;Led6=1;Led10=0;Led11=1;Led12=1
                                                         //上下亮红灯
#define UpDown_Yellow()     Led4=1;Led5=0;Led6=1;Led10=1;Led11=0;Led12=1
                                                         //上下亮黄灯
#define UpDown_Green()      Led4=1;Led5=1;Led6=0;Led10=1;Led11=1;Led12=0
                                                         //上下亮绿灯

sbit IR1=P3^2;                                           //定义红外接收引脚

sbit Button2=P3^3;                                       //定义按键2引脚
sbit Button3=P3^7;                                       //定义按键3引脚
sbit Button4=P1^1;                                       //定义按键4引脚
sbit Button5=P1^3;                                       //定义按键5引脚
sbit Button6=P1^2;                                       //定义接键6引脚
sbit Button7=P1^0;                                       //定义按键7引脚

void LCD_Delay()                                         //数码管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DelayTime=1000;                          //延时变量
   while(DelayTime--);                                   //延时循环
}

void LCD_ShowData(unsigned char ShowData)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TempChar=0;                            //定义临时字符变量

        if(ShowData>99) ShowData=00;                         //判断输出值是否在范围之内

        TempChar=ShowData/10;                                //求出十位数
        LCDSec2_Close();                                     //关闭数码管位2
        LCDSec1_Open();                                      //开数码管位1
        LCDPort=LCDData[TempChar];                           //显示位1
        LCD_Delay();                                         //数码管延时
        TempChar=ShowData%10;                                //求出个位数
        LCDSec1_Close();                                     //关闭数码管位1
        LCDSec2_Open();                                      //开数码管位2
        LCDPort=LCDData[TempChar];                           //显示位2
        LCD_Delay();                                         //数码管延时
}

#define  GL_DelayTime 30                                 //延时时间计算30(大约为1秒)--改变此参数的值,可以调整计时时间
void GL_Delay(unsigned char TimeCount)                   //全局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DelayCount;                            //定义延时时间变量
    while(TimeCount)                                     //循环函数
        {
           DelayCount=GL_DelayTime;                          //对延时变量赋值
           while(DelayCount--)                               //循环延时
           {
           LCD_ShowData(TimeCount);                      //调用数码管显示函数
             }
       TimeCount--;                                      //计数器减1
        }
}

void main()                                              //主程序入口
{
   unsigned int TempInt=40000;                           //定义临时变量
   Beep_Speek();                                         //蜂鸣器响
   while(TempInt--);                                     //延时
   Beep_Close();                                         //蜂鸣器关

   while(1)                                              //主程序循环
   UpDown_Green();                                     //上下亮绿灯
         LeftRight_Red();                                    //左右亮红灯
     GL_Delay(45);                                       //倒计时4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