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有关82C55芯片扩展IO口后的使用问题

楼主:
现在我利用5片82C55完成了STC89C51单片机IO口的扩展,想问的是怎么通过编程实现让利用82C55扩展后的IO口能够像单片机自身的IO口一样去驱动LED灯亮?比如,原理图中第1片82C55的PA1口驱动一个LED亮?如何编程实现?急!急!急!

82C55

网友A(2017-05-11):
实例36  并行扩展8255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3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这个可以的

网友C: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你还是先看看8255的资料,如有看不懂的地方在针对性的问。

8255通过A0和A1的组合,有4个地址,指向PA口,PB口,PC口和控制寄存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你还是先看看8255的资料,如有看不懂的地方在针对性的问。

8255通过A0和 ...

我有看,但是不知道怎么把扩展的IO口和单片机本身的IO口一样去驱动LED灯?怎么去定义引脚呢?像sbit LED=P1^0;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看,但是不知道怎么把扩展的IO口和单片机本身的IO口一样去驱动LED灯?怎么去定义引脚呢?像sbit LED= ...

不知道就看看上例,实例36  并行扩展8255

网友E: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你还是先看看8255的资料

网友F:
方法只有一个:再精读“82C55”说明书!

网友G:
实际上8255就像一个单刀三掷开关,可连接PA、PB和PC口任何一个8位口;PA、PB和PC口都有相应的地址,地址选择对了也就完成了一半工作。

网友H(2022-11-09):
90年代我用过很多的芯片,现在还有人用?
这就是IO扩展,将扫描的数据送往IO就可以显示数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