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 PCA9685舵机驱动程序 含源码 原理图

楼主:
PCA9685舵机驱动程序,I2C接口,
附件里包含原理图和程序,数据手册,还有我自己写的调试总结。
都是我的原创,希望大家多多交流指教。

简介:
这是一个采用i2c通信 ,内置了PWM驱动器和一个时钟。这意味着,这将和TLC5940系列有很大不同。你不需要不断发送信号占用你的单片机!
它是5V的兼容,这意味着你还可以用3.3V单片机控制并且安全地驱动到6V输出(当你想控制白色或蓝色指示灯用3.4+正电压也是可以的)
6地址选择引脚使你可以把62个驱动板挂在单个i2c总线上,总共有992路PWM输出。那将是非常庞大的资源。
约1.6Khz可调频PWM输出
为步进电机准备输出12位分辨率,这意味着在60Hz的更新率能够达到4us分辨率
可配置的推拉输出或开路输出
输出使能引脚能够快速禁用所有输出
OE引脚一定要至低使能,或者直接接地。
特性:
l PCA9685芯片被包裹在小板的中央
l 电源输入端子
l 绿色电源指示灯
l 在4组3针连接器中方便你一次插入16个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插头稍宽于0.1",所以你可以放4对0.1"的接头)
l 接线板上输入的反向极性保护
l 级联设计
l V+线上放置一个大电容(在某些场合你会需要)外围输入最大电压取决于这个10V1000uf的电容
l 所有PWM输出线上都放一个220欧姆系列电阻器来保护他们,并能轻易的驱动LED。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userconfig.h"
#include "appdefine.h"
#include "appfuns.h"
#include "appvar.h"
#include "appfiles.h"

u8 mysendbuff[100];
u8 HandShakeToMaster[7] = {0xAA, 0xBB, 0x00, 0x00, 0x00, 0x00, 0x65};//握手
u8 WaterLowLine[7] = {0xAA, 0xEE, 0x00, 0x00, 0x00, 0x00, 0x98};  //请加水
u8 TurnOffComputer[7] = {0xAA, 0xFF, 0x00, 0x00,0x00,0x00,0xA9};//停电关机

void ProcessUSART(void){
  USARTRecBuff *u;
  SystermTask       *s;
  u16 u16tempreceve;
  MuxData temp;
  u16 Motordata,Motorline;

  u = GetUSARTRecAddress();
  s = GetTaskAddress();
  if(u->COMState == COMBUSY){//如有完整帧接收
    /*通讯协议*/
    if(u->RxBuff[0] == 0xAA){
      u16tempreceve = GenCheck(&u->RxBuff[0],6);
     if(u->RxBuff[6] != u16tempreceve){
       Send2USART2("err",3);
     }
     else{
      Send2USART2((u8*)HandShakeToMaster,7);
       DelayX10us(50);
      switch(u->RxBuff[1]){
      case 0x03:
        StopAllMotor();
        temp. u8_data[0]= u->RxBuff[3] ;
        temp. u8_data[1]= u->RxBuff[2] ;
        Motordata = temp.u16_data[0];
        temp. u8_data[2]= u->RxBuff[5] ;
        temp. u8_data[3]= u->RxBuff[4];
        Motorline =  temp.u16_data[1];
        MotorControl(0x01,Motordata,Motorline);//开
     //   MotorControl(0x01,u->RxBuff[3],u->RxBuff[5]);//开
       // TurnOnELS();
        s->MotorBit = 1;
        s->Medecinestate = Medecine_Out_Testing;
        break;
      case 0x04:
         MotorControl(0x00,u->RxBuff[3],u->RxBuff[5]);//关
        break;
      case 0x05:
        StopAllMotor();
        break;
      case 0x06:
        break;
      case 0x07:
        TurnOnELS();
        CheckElsOn();
        break;
      case 0x08:
        TurnOffELS();
        CheckElsOff();
        break;
      case 0x09:
        CheckEls();
        break;

      case 0x0E:
        ControlOut1_On();
        break;
      case 0x0F:
        ControlOut1_Off();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if(u->RxBuff[0] == 0xFF){
    //   ShowString (&(u->RxBuff[3]) ,u->RxBuff[2] ,202 ,80);
      u->length = u->RxBuff[2];
      u16tempreceve = GenCheck(&u->RxBuff[0],(u->RxBuff[2]+3));
     if(u->RxBuff[u->length+3] != u16tempreceve){
       Send2USART2("err",3);
    }
     else if(u->RxBuff[1] == 0x01){
       // ClearDisplay();
        Choicepage(1);
      ShowString (&(u->RxBuff[3]) ,u->RxBuff[2] ,202 ,100);
     }
    }
    else if(u->RxBuff[0] == 0xEE){
       u->length = u->RxBuff[2];
      u16tempreceve = GenCheck(&u->RxBuff[0],(u->RxBuff[2]+3));
     if(u->RxBuff[u->length+3] != u16tempreceve){
       Send2USART2("err",3);
    }
     else if(u->RxBuff[1] == 0x12){
       ShowString (&(u->RxBuff[3]) ,u->RxBuff[2] ,202 ,80);
     }

    }
    u->RxCount = 0;
    u->COMState = COMIDLE;
  }
}

void ProcessTask(void){

Motor_Set_Ang(15,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15,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15);

  Motor_Set_Ang(14,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14,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14);

  Motor_Set_Ang(13,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13,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13);

  Motor_Set_Ang(12,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12,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12);

  Motor_Set_Ang(11,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11,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11);

  Motor_Set_Ang(10,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10,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10);

  Motor_Set_Ang(9,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9,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9);

  Motor_Set_Ang(8,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8,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8);

  Motor_Set_Ang(7,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7,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7);

  Motor_Set_Ang(6,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6,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6);

  Motor_Set_Ang(5,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5,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5);

  Motor_Set_Ang(4,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4,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4);

  Motor_Set_Ang(3,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3,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3);

  Motor_Set_Ang(2,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2,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2);

  Motor_Set_Ang(1,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1, 0);
  delay_ms(250);
  Motor_Set_OFF(1);

  Motor_Set_Ang(0,120);
  delay_ms(250);
  Motor_Set_Ang(0, 0);
  delay_ms(250);
}

void ProcessCtrl(void){
}

int main(void){

  SystermInit();

全部资料打包下载:

网友A(2017-06-03):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的iar工程文件

网友B:
参照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C(2017-08-07):
谢谢楼主,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D(2017-09-19):
非常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E:
没找到在哪打开s程序

网友F:
还不太明白作什么用,不过学习一下

网友G:
iar编32的还是挺少的

网友H:
感觉挺好的   使用驱动模块比较方便控制舵机的旋转角度

网友I(2018-01-16):
感觉很有价值,如果内容再写得详细一些就好了!

网友J:
很有价值

网友K:
借鉴一下

网友L(2018-02-27):
您好,我是一个初学单片机的学生,我想问您一下,附件里的代码用什么软件烧到stm32中,我目前使用的uv5不能做到

网友M:
我也在做这个,能请教一下么

网友N(2018-04-25):
你好,我现在就要做这个,有问题想请教,可以加我qq1051514663

网友O:
大佬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想请教一下

网友P:
表示很给力  顶一个

网友Q(2018-11-09):
有没有注释,第一次接触,看不大懂

网友R(2019-02-15):
图文并貌 不错的资料!!!!!源程序IAR

网友S(2019-03-29):
怎么知道PCA9685坏了?

网友T:
學習一 下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U(2019-07-24):
是中文的开发资料么,英文太费脑子了

网友V:
感觉很有价值,手头有PCA9635,是不是一样的可以用?

网友W(2020-08-03):
谢谢楼主分享,商家给的 资料实在太少,自己玩不来,看手册要弄好久,有例程就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X(2020-09-23):
下载的软件里面没有能用keil打开的文件?

网友Y(2020-11-02):
学习到了,正好有用得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