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的单片机 接了三个10K电阻,没太懂 新人求助~~

楼主(2017-05-11):
这个万年历设计中用到STC89C52的单片机和DS1302的时钟芯片,然后这里接了三个10K电阻,没太懂,求助求助~~

网友A:
p1口有内置上拉电阻的啊!分压限流?同求告知

网友B:
那是三个IO口加的三个上拉电阻。

网友C:
上拉电阻 为了信号可靠的 有人说不接也行 但我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不接DS1302就不干活 接了就好了

网友D:
内置的上拉电阻

网友E:
上拉电阻,增强驱动ds1302的驱动力

网友F:
上拉电阻,增强电流驱动能力。但本电路似可不接,因为1302不需电流驱动。

网友G:
上拉电阻不过P1口内置上拉电阻了。只有P0口需要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H:
7楼说明好啊

网友I:
DS1302的数据脚是双向的,一定要接10K上拉电阻,不能只用单片机弱上拉,不然双向通讯不成功,可能是因为弱上拉时端口电平翻转慢,造成读数不准。

由于单片机内部20K上拉电阻即及DS1302内部40K的下拉电阻会使输出信号有问题,

RST脚和CLK脚是单向的,可以不用接上拉电阻,单片机弱上拉是可以的。

所以通讯时,上拉电阻很重要,一定要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