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方面的 一点思绪都没有,不知道步骤诶。

楼主(2017-05-11):
现在想学习蓝牙方面的知识,不过开头一点思绪都没有,不知道步骤诶。

网友A:
先读“蓝牙方面的知识”书,难道不读书就能成功?

网友B:
想了解蓝牙哪方面知识?目前蓝牙部分都被集成一个小芯片上,简单指令操作即可运用。

网友C:
安卓手机下载个app,然后蓝牙模块连接单片机,通过蓝牙模块做一些操作!!慢慢学习就行

网友D:
买两个主从一体的模块,两个USB转串口,下个调试软件,一般用AT指令集调通了配在一起,单片机直接当串口用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具体一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