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基于单片机电子秤的3分钟无操作LCD显示屏休眠的源程序

楼主(2017-05-12):
求一个基于单片机电子秤的3分钟无操作LCD显示屏休眠的源程序
LCD外接继电器 不知道中断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做一个计数器 设定时间 比如5秒一个中断 然后每次电子秤有动作就清一下零 因为中断是不断触发的 自己就会计数 到达你设定的数值 就关闭lcd电源 lcd不用继电器 牛刀杀鸡 SOT23封装的低阻MOSFET就很好了 又省电体积又小

网友B:
根据你描述的问题,估计你要想做一个电子秤,从你目前的基本功来看还比较困难。

你如果出于商业应用,那是另一说。

如果是为了学习,还是自己一步步的来。不懂的地方再求教。求全套的源程序不是学习的好方法。

网友C:
赞同地板的说法!

网友D:
检查按键动作,有动作就把计时器的标志位清零,计满3分钟就输出LCD休眠指令

网友E(2021-12-06):
这个我也想知道怎么搞呢

网友F:
同意一楼的説法

网友G:
写在MAIN函数前面也可以写在MAIN函数后面。

网友H:
看门狗可以了解下

网友I:
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