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各种芯片的方向

楼主(2017-05-12):
请学长学姐帮我解答一下各种芯片的方向,要系统性的,最好能配上图片最好了。先谢谢了。

网友A:
看不懂什么“方向。”

网友B:
芯片上一般都会有一个小坑,小坑的位置代表第一引脚

网友C:
芯片上比较“特别的”“固定位置”上的图形都可以作为方向标记。

网友D:
每种芯片都会有对应的极性点以此来判断引脚及功能

网友E:
什么"芯片方向"?术语不规范!

网友F:
芯片上一般都有一个小黑点,以小黑点作为第一引脚,逆时针数

网友G:
楼主要设计芯片吗?

网友H:
如果指物理方向,那么一般1号脚有一个圆点。如果是说发展方向 ,现在高端的,32位ARM单片机,将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