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3.1.0移植/人脸识别

楼主(2017-05-12):
opencv3.1.0移植到7688
修改/home/xl/OpenCV/opencv-3.1.0/platforms/linux目录下的
arm-gnueabi.toolchain.cmake这个文件,为了区分其它的配置文件我改名为arm-gnueabi_7688.toolchain.cmake,
修改后如下:
为方便管理创建opencv_7688目录,在它下面再创建两个目录
进入7688_build_dir 目录执行下面这条命令
$ cmake -D CMAKE_BUILD_TYPE=Release-D CMAKE_INSTALL_PREFIX=../7688_install_dir/ -D SOFTFP=ON -D ENABLE_NEON=ON -DCMAKE_TOOLCHAIN_FILE=../../arm-gnueabi_7688.toolchain.cmake ../../../../
注意路径要对应,最后面是源码目录
正常结束如下:
之后在当前目录下多了许多文件如下:
前面只是配置还不真正编译,执行make开始编译
移植opencv3.1.0到gk8602
修改/home/xl/OpenCV/opencv-3.1.0/platforms/linux目录下的
arm-gnueabi.toolchain.cmake这个文件,修改如下
然后在当前目录下创建两个文件夹,gk8602_build_dir,gk8602_install_dir,
进入gk8602_build_dir目录执行如下一条命令
cmake -DCMAKE_BUILD_TYPE=Release -D CMAKE_INSTALL_PREFIX=../ gk8602_install_dir / -DSOFTFP=ON -D ENABLE_NEON=ON -DCMAKE_TOOLCHAIN_FILE=../arm-gnueabi.toolchain.cmake ../../../
之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许多文件及目录,如下图:
再执行make命令进行编译,make install 安装(会自动安装到gk8602_install_dir目录,这里的内容是要放到开发板上去的)
编写测试程序:
为方便管理,在linux目录下创建一个gk_test目录,如下
进入gk_test目录编写cpp文件
$vim  LoadImage.cpp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using namespace std;
using namespace cv;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string path="/home/zzz/facedata/lena.jpg";
     Mat image = imread(path, 1 );
     if(image.isContinuous()){
         cout<<"read picture successfully!"<<endl;
     }else{
         cout<<"fail to read picture!"<<endl;
     }
     return 0;
}
再编写CMakeLists.txt文件如下:
# this is required
set(CMAKE_SYSTEM_NAME Linux)
#注意文件对应的路径别弄错了
set(CMAKE_FIND_ROOT_PATH/opt/goke/ct_glibc/4.6.1/usr/ /opt/goke/ct_glibc/4.6.1/usr)
set(ARM_LINUX_SYSROOT/opt/goke/ct_glibc/4.6.1/usr/ CACHE PATH "ARM cross compile systemroot")
# search for programs in the buildhost directories (not necessary)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PROGRAMNEVER)
# for libraries and headers inthe target directories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LIBRARYONLY)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INCLUDEONLY)
set(TOOLCHAIN_DIR"/opt/goke/ct_glibc/4.6.1/usr/")
set(CMAKE_C_COMPILER"/opt/goke/ct_glibc/4.6.1/usr/bin/arm-goke-linux-gnueabi-gcc")
set(CMAKE_CXX_COMPILER"/opt/goke/ct_glibc/4.6.1/usr/bin/arm-goke-linux-gnueabi-g++")
set(CMAKE_VERBOSE_MAKEFILE ON)
cmake_minimum_required(VERSION2.8)
project( LoadImage )
set(OpenCV_DIR/home/xl/OpenCV/opencv-3.1.0/platforms/linux/gk8602_build_dir/)
include_directories(/home/xl/OpenCV/opencv-3.1.0/platforms/linux/gk8602_install_dir/include)
#set(OpenCV_DIR /home/zzz/software/opencv-2.4.9/release)
#include_directories(/home/zzz/software/opencv-2.4.9/build/include)
find_package( OpenCV REQUIRED )
add_executable( LoadImageLoadImage.cpp )
target_link_libraries(LoadImage ${OpenCV_LIBS} )
再执行cmake. 如下:
执行后如下:
编译时出错如下:
于是修改CMakeCache.txt加下下面一个标志
加了上面的内容后再make如下提示:
修改CMakeLists.txt如下,直接指定库的路径
再编译出错:
用ar –t命令查看下库里面包含的文件,再用ar –x 把库里的文件取出来,看下是什么格式,如下:
发现库的是x86_64的,而我们要用在开发板上应该是这种格式才行
移植opencv3.1.0到hi3516a
参考文章:
一、交叉编译opencv3.1.0
1、修改cmake文件
在源码的platforms下已经有对各平台的交叉编译支持,我们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zzz@localhostplatforms]$ pwd
/home/zzz/software/opencv-3.1.0/platforms
[zzz@localhostplatforms]$ ll
total 28
drwxr-xr-x. 4 zzz zzz 4096 Dec 18 23:02 android
drwxr-xr-x. 3 zzz zzz 4096 Dec 18 23:02 ios
drwxr-xr-x. 4 zzz zzz 4096 Jan 22 17:24 linux
drwxr-xr-x. 2 zzz zzz 4096 Dec 18 23:02 osx
-rw-r--r--. 1 zzz zzz  323 Dec 18 23:02 readme.txt
drwxr-xr-x. 2 zzz zzz 4096 Dec 18 23:02 scripts
drwxr-xr-x. 2 zzz zzz 4096 Dec 18 23:02 winrt
我们的目标是交叉编译到arm上,那么就进入到linux下:
[zzz@localhost linux]$ pwd
/home/zzz/software/opencv-3.1.0/platforms/linux
[zzz@localhost linux]$ ll
total 20
-rw-r--r--.  1 zzz zzz 4196 Jan22 16:35arm-gnueabi.toolchain.cmake
...
arm-gnueabi.toolchain.cmake指明了交叉编译的一些路径等设置,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适当修改:
set(CMAKE_SYSTEM_NAMELinux)
set(CMAKE_SYSTEM_VERSION1)
set(CMAKE_SYSTEM_PROCESSORarm-hisiv300-linux-gnueabi)
set(GCC_COMPILER_VERSION"4.6" CACHE STRING "GCCCompiler version")
set(FLOAT_ABI_SUFFIX"")
if (NOT SOFTFP)
    set(FLOAT_ABI_SUFFIX"hf")
endif()
#CROSS COMPILESETTING
set(TOOLCHAIN_DIR"/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
set(CMAKE_C_COMPILER"/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bin/arm-hisiv300-linux-uclibcgnueabi-gcc")
set(CMAKE_CXX_COMPILER"/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bin/arm-hisiv300-linux-uclibcgnueabi-g++")
set(CMAKE_FIND_ROOT_PATH/opt/hisi-linux/ /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
set(ARM_LINUX_SYSROOT/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 CACHE PATH "ARM cross compile system root")
MESSAGE(STATUS "Thisis cross compile dir --->"$(CMAKE_C_COMPILER))
#find_program(CMAKE_C_COMPILER NAMESarm-linux-gnueabi${FLOAT_ABI_SUFFIX}-gcc-${GCC_COMPILER_VERSION})
#find_program(CMAKE_CXX_COMPILER NAMESarm-linux-gnueabi${FLOAT_ABI_SUFFIX}-g++-${GCC_COMPILER_VERSION})
#set(ARM_LINUX_SYSROOT /usr/arm-linux-gnueabi${FLOAT_ABI_SUFFIX}CACHE PATH "ARM cross compilation systemroot")
#set(CMAKE_CXX_FLAGS          ""                    CACHESTRING "c++ flags")
#set(CMAKE_C_FLAGS            ""                    CACHESTRING "c flags")
#set(CMAKE_SHARED_LINKER_FLAGS ""                    CACHE STRING "shared linker flags")
#set(CMAKE_MODULE_LINKER_FLAGS ""                    CACHE STRING "module linker flags")
#set(CMAKE_EXE_LINKER_FLAGS   "-Wl,-z,nocopyreloc"  CACHE STRING "executable linker flags")
set(CMAKE_CXX_FLAGS"${CMAKE_CXX_FLAGS} -mthumb-fdata-sections -Wa,--noexecstack -fsigned-char -Wno-psabi")
set(CMAKE_C_FLAGS   "${CMAKE_C_FLAGS}-mthumb -fdata-sections -Wa,--noexecstack -fsigned-char -Wno-psabi")
set(CMAKE_SHARED_LINKER_FLAGS"-Wl,--fix-cortex-a8-Wl,--no-undefined -Wl,--gc-sections -Wl,-z,noexecstack -Wl,-z,relro -Wl,-z,now${CMAKE_SHARED_LINKER_FLAGS}")
set(CMAKE_MODULE_LINKER_FLAGS"-Wl,--fix-cortex-a8-Wl,--no-undefined -Wl,--gc-sections -Wl,-z,noexecstack -Wl,-z,relro -Wl,-z,now${CMAKE_MODULE_LINKER_FLAGS}")
set(CMAKE_EXE_LINKER_FLAGS    "-Wl,--fix-cortex-a8-Wl,--no-undefined -Wl,--gc-sections -Wl,-z,noexecstack -Wl,-z,relro -Wl,-z,now${CMAKE_EXE_LINKER_FLAGS}")
if(USE_NEON)
  message(WARNING "You use obsolete variable USE_NEON to enable NEONinstruction set. Use -DENABLE_NEON=ON instead." )
  set(ENABLE_NEONTRUE)
elseif(USE_VFPV3)
  message(WARNING "You use obsolete variable USE_VFPV3 to enable VFPV3instruction set. Use -DENABLE_VFPV3=ON instead." )
  set(ENABLE_VFPV3TRUE)
endif()
#set(CMAKE_FIND_ROOT_PATH ${CMAKE_FIND_ROOT_PATH}${ARM_LINUX_SYSROOT})
if(EXISTS${CUDA_TOOLKIT_ROOT_DIR})
    set(CMAKE_FIND_ROOT_PATH${CMAKE_FIND_ROOT_PATH} ${CUDA_TOOLKIT_ROOT_DIR})
endif()
set(CMAKE_SKIP_RPATH TRUE CACHE BOOL "Ifset, runtime paths are not added when using shared libraries."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INCLUDEONLY)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LIBRARYONLY)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PROGRAMONLY)
# macro to find programs on the host OS
macro( find_host_program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PROGRAM NEVER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LIBRARY NEVER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INCLUDE NEVER )
if( CMAKE_HOST_WIN32 )
  SET( WIN32 1 )
  SET( UNIX )
elseif(CMAKE_HOST_APPLE )
  SET( APPLE 1 )
  SET( UNIX )
endif()
find_program( ${ARGN})
SET( WIN32 )
SET( APPLE )
SET( UNIX 1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PROGRAM ONLY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LIBRARY ONLY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INCLUDE ONLY )
endmacro()
# macro to find packages on the host OS
macro( find_host_package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PROGRAM NEVER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LIBRARY NEVER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INCLUDE NEVER )
if( CMAKE_HOST_WIN32 )
  SET( WIN32 1 )
  SET( UNIX )
elseif(CMAKE_HOST_APPLE )
  SET( APPLE 1 )
  SET( UNIX )
endif()
find_package( ${ARGN})
SET( WIN32 )
SET( APPLE )
SET( UNIX 1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PROGRAM ONLY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LIBRARY ONLY )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INCLUDE ONLY )
endmacro()
2、交叉编译
设置好了以后,开始进行交叉编译:
建立好执行cmake的路径:build_softfp,建立好编译后的安装路径:install_dir
[zzz@localhost linux]$ ll
total 20
-rw-r--r--.  1 zzz zzz4196 Jan 22 16:35 arm-gnueabi.toolchain.cmake
drwxrwxr-x. 15 zzz zzz4096 Jan 22 16:38 build_softfp
drwxrwxr-x.  6 zzz zzz4096 Jan 22 15:51 install_dir
执行:
[zzz@localhost build_softfp]$ pwd
/home/zzz/software/opencv-3.1.0/platforms/linux/build_softfp
[zzz@localhost build_softfp]$ cmake -DCMAKE_BUILD_TYPE=Release -DCMAKE_INSTALL_PREFIX=../install_dir/ -D SOFTFP=ON -DENABLE_NEON=ON -DCMAKE_TOOLCHAIN_FILE=../arm-gnueabi.toolchain.cmake ../../../
等待10几分钟。
之后还要执行make ,makeinstall,完成,再执行下面的测试
二、编写测试程序
1、程序内容
简单测试对图片的加载: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using namespace std;
using namespace cv;
int main(int argc,char*argv[]){
   string path="/home/zzz/facedata/lena.jpg";
    Mat image = imread( path, 1 );
    if(image.isContinuous()){
         cout<<"read picture successfully!"<<endl;
    }else{
         cout<<"fail to read picture!"<<endl;
    }
    return 0;
}
2、编译
CMakeLists.txt:
# this is required
set(CMAKE_SYSTEM_NAME Linux)
set(CMAKE_FIND_ROOT_PATH /opt/hisi-linux/ /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
set(ARM_LINUX_SYSROOT/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 CACHE PATH "ARM cross compile system root")
# search for programs in the build host directories (notnecessary)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PROGRAM NEVER)
# for libraries and headers in the target directories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LIBRARY ONLY)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INCLUDE ONLY)
set(TOOLCHAIN_DIR "/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
set(CMAKE_C_COMPILER "/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bin/arm-hisiv300-linux-uclibcgnueabi-gcc")
set(CMAKE_CXX_COMPILER "/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bin/arm-hisiv300-linux-uclibcgnueabi-g++")
set(CMAKE_VERBOSE_MAKEFILE ON)
cmake_minimum_required(VERSION 2.8)
project( LoadImage )
set(OpenCV_DIR /home/zzz/software/opencv-3.1.0/platforms/linux/build_softfp/)
include_directories(/home/zzz/software/opencv-3.1.0/platforms/linux/install_dir/include)
#set(OpenCV_DIR /home/zzz/software/opencv-2.4.9/release)
#include_directories(/home/zzz/software/opencv-2.4.9/build/include)
find_package( OpenCV REQUIRED )
add_executable( LoadImage LoadImage.cpp )
target_link_libraries( LoadImage ${OpenCV_LIBS} )
可以把上半部分的内容抽取出来,作为交叉编译的指示文件:
# this is required
set(CMAKE_SYSTEM_NAMELinux)
set(CMAKE_FIND_ROOT_PATH/opt/hisi-linux/ /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
set(ARM_LINUX_SYSROOT/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 CACHE PATH "ARM cross compile system root")
# search for programs in the build host directories (not necessary)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PROGRAMNEVER)
# for libraries and headers in the target directories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LIBRARYONLY)
SET(CMAKE_FIND_ROOT_PATH_MODE_INCLUDEONLY)
set(TOOLCHAIN_DIR"/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
set(CMAKE_C_COMPILER"/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bin/arm-hisiv300-linux-uclibcgnueabi-gcc")
set(CMAKE_CXX_COMPILER"/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bin/arm-hisiv300-linux-uclibcgnueabi-g++")
set(CMAKE_VERBOSE_MAKEFILEON)
执行如下:
[zzz@localhost basictest]$ cmake .
-- The C compiler identification is GNU 4.8.3
-- The CXX compiler identification is GNU 4.8.3
-- Check for working C compiler: /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bin/arm-hisiv300-linux-uclibcgnueabi-gcc
-- Check for working C compiler: /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bin/arm-hisiv300-linux-uclibcgnueabi-gcc-- works
-- Detecting C compiler ABI info
-- Detecting C compiler ABI info - done
-- Check for working CXX compiler: /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bin/arm-hisiv300-linux-uclibcgnueabi-g++
-- Check for working CXX compiler: /opt/hisi-linux/x86-arm/arm-hisiv300-linux/bin/arm-hisiv300-linux-uclibcgnueabi-g++-- works
-- Detecting CXX compiler ABI info
-- Detecting CXX compiler ABI info - done
-- Configuring done
-- Generating done
-- Build files have been written to:/home/zzz/workspace/arm-opencv3.1.0/src/basictest
[zzz@localhost basictest]$ make
Scanning dependencies of targetLoadImage
[100%] Building CXX objectCMakeFiles/LoadImage.dir/LoadImage.cpp.o
Linking CXX executable LoadImage
[100%] Built target LoadImage
[zzz@localhost basictest]$
三、在板上运行
需要设置好LD_LIBRARY_PATH,使其也指向一开始生成的opencv的库文件路径,或者直接将这些库拷贝到LD_LIBRARY_PATH指定的当前路径中。
四、问题
一开始没有设定好cmake的交叉编译设置,导致在编译测试程序的时候,使用的是系统的c++编译器在编译链接,结果提示无法读取opencv的so的符号等。所以对cmake的设置要在实践中慢慢掌握全面一些。
后记(2016-1-28):
由于使用的板子有浮点运算单元以及neon,但是上面的编译脚本没有使用相关的参数,包括编译opencv的库以及编译自己的执行程序时都没有用上。因此,编译出来的程序没有用上硬件浮点单元的特性。需要进行修改:
1、修改opencv的交叉编译脚本
主要是设置:
27
28 set(CMAKE_CXX_FLAGS           "-mthumb -mcpu=cortex-a7 -mfloat-abi=softfp-mfpu=neon-vfpv4 -mno-unaligned-access -fno-aggressi    ve-loop-optimizations"    CACHE STRING "c++ flags")
29 set(CMAKE_C_FLAGS             "${CMAKE_CXX_FLAGS}"                    CACHE STRING "c flags")
30 set(CMAKE_SHARED_LINKER_FLAGS"${CMAKE_CXX_FLAGS}"                    CACHE STRING "shared linkerflags")
31 set(CMAKE_MODULE_LINKER_FLAGS"${CMAKE_CXX_FLAGS}"                    CACHE STRING "module linkerflags")
32 set(CMAKE_EXE_LINKER_FLAGS    "${CMAKE_CXX_FLAGS}-Wl,-z,nocopyreloc"  CACHE STRING "executable linker flags")
33
34 #set(CMAKE_CXX_FLAGS"${CMAKE_CXX_FLAGS} -mthumb -fdata-sections-Wa,--noexecstack -fsigned-char -Wno-psabi")
35 #set(CMAKE_C_FLAGS   "${CMAKE_C_FLAGS}-mthumb -fdata-sections -Wa,--noexecstack -fsigned-char -Wno-psabi")
36
37 #set(CMAKE_SHARED_LINKER_FLAGS"-Wl,--fix-cortex-a8-Wl,--no-undefined -Wl,--gc-sections -Wl,-z,noexecstack -Wl,-z,relro -Wl,-    z,now ${CMAKE_SHARED_LINKER_FLAGS}")
38 #set(CMAKE_MODULE_LINKER_FLAGS"-Wl,--fix-cortex-a8-Wl,--no-undefined -Wl,--gc-sections -Wl,-z,noexecstack -Wl,-z,relro -Wl,-    z,now ${CMAKE_MODULE_LINKER_FLAGS}")
39 #set(CMAKE_EXE_LINKER_FLAGS    "-Wl,--fix-cortex-a8-Wl,--no-undefined -Wl,--gc-sections -Wl,-z,noexecstack -Wl,-z,relro -Wl,-    z,now ${CMAKE_EXE_LINKER_FLAGS}")
40
我这里只需要生成so,是否只需要设置CMAKE_SHARED_LINKER_FLAGS这个就可以了?
2、编译出来的so的情况:
[zzz@localhost build_softfp]$ cmake-D CMAKE_BUILD_TYPE=Release -DCMAKE_INSTALL_PREFIX=../install_dir/ -D SOFTFP=ON-DENABLE_NEON=ON -DCMAKE_TOOLCHAIN_FILE=../arm-gnueabi.toolchain.cmake ../../../
[zzz@localhost build_softfp]$ readelf-a lib/libopencv_imgproc.so.2.4.9
...
Attribute Section: aeabi
File Attributes
Tag_CPU_name: "Cortex-A7"
Tag_CPU_arch: v7
Tag_CPU_arch_profile: Application
Tag_ARM_ISA_use: Yes
Tag_THUMB_ISA_use: Thumb-2
Tag_FP_arch: VFPv4
Tag_Advanced_SIMD_arch: NEONv1 with Fused-MAC
Tag_ABI_PCS_wchar_t: 4
Tag_ABI_FP_denormal: Needed
Tag_ABI_FP_exceptions: Needed
Tag_ABI_FP_number_model: IEEE 754
Tag_ABI_align_needed: 8-byte
Tag_ABI_enum_size: int
Tag_ABI_HardFP_use: SP and DP
Tag_CPU_unaligned_access: v6
Tag_MPextension_use: Allowed
Tag_DIV_use: Allowed in v7-A with integer division extension
Tag_Virtualization_use: TrustZone andVirtualization Extensions
[zzz@localhost build_softfp]$
·

我加了一个-DENABLE_NEON=ON,不加也可以。
3、修改执行程序的脚本
在toolchainfile里增加:
set(CMAKE_CXX_FLAGS          "-mthumb -mcpu=cortex-a7-mfloat-abi=softfp -mfpu=neon-vfpv4 -mno-unaligned-access-fno-aggressive-loop-optimizations"    CACHE STRING "c++ flags")
set(CMAKE_C_FLAGS            "${CMAKE_CXX_FLAGS}"                    CACHE STRING "c flags")
set(CMAKE_SHARED_LINKER_FLAGS "${CMAKE_CXX_FLAGS}"                    CACHE STRING "shared linkerflags")
set(CMAKE_MODULE_LINKER_FLAGS "${CMAKE_CXX_FLAGS}"                    CACHE STRING "module linkerflags")
set(CMAKE_EXE_LINKER_FLAGS   "${CMAKE_CXX_FLAGS}-Wl,-z,nocopyreloc"  CACHE STRING "executable linker flags")
经过测试,其实不设置CMAEK_CXX_FLAGS,CMAKE_C_FLAGS及其他,只设置CMAKE_EXE_LINKER_FLAGS,都能达到目标。
产生的exe的情况:
Attribute Section: aeabi
File Attributes
Tag_CPU_name: "Cortex-A7"
Tag_CPU_arch: v7
Tag_CPU_arch_profile: Application
Tag_ARM_ISA_use: Yes
Tag_THUMB_ISA_use: Thumb-2
Tag_FP_arch: VFPv4
Tag_Advanced_SIMD_arch: NEONv1 with Fused-MAC
Tag_ABI_PCS_wchar_t: 4
Tag_ABI_FP_denormal: Needed
Tag_ABI_FP_exceptions: Needed
Tag_ABI_FP_number_model: IEEE 754
Tag_ABI_align_needed: 8-byte
Tag_ABI_enum_size: int
Tag_ABI_HardFP_use: SP and DP
Tag_CPU_unaligned_access: v6
Tag_MPextension_use: Allowed
Tag_DIV_use: Allowed in v7-A with integer division extension
Tag_Virtualization_use: TrustZone andVirtualization Exten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