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ZET6单片机的超声波程序(两个超声波)

楼主(2017-05-12):
分享一个超声波的程序,实测可用。

#include "tim_wave.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wave3.h"

// 中断优先级配置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设置中断组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WAVE_TIM_IRQ ;                // 设置中断来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设置主优先级为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入捕获通道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WAVE1_TIM_CH1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AVE1_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WAVE1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WAVE2_TIM_CH1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AVE2_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WAVE2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 * 注意:TIM_TimeBaseInitTypeDef结构体里面有5个成员,TIM6和TIM7的寄存器里面只有
// * TIM_Prescaler和TIM_Period,所以使用TIM6和TIM7的时候只需初始化这两个成员即可,
// * 另外三个成员是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才有.
// *-----------------------------------------------------------------------------
// *typedef struct
// *{ TIM_Prescaler            都有
// *        TIM_CounterMode                             TIMx,x[6,7]没有,其他都有
// *  TIM_Period               都有
// *  TIM_ClockDivision        TIMx,x[6,7]没有,其他都有
// *  TIM_RepetitionCounter    TIMx,x[1,8,15,16,17]才有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
// */

/* ----------------   PWM信号 周期和占空比的计算--------------- */
// ARR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 CLK_cnt:计数器的时钟,等于 Fck_int / (psc+1) = 72M/(psc+1)
// PWM 信号的周期 T = ARR * (1/CLK_cnt) = ARR*(PSC+1) / 72M
// 占空比P=CCR/(ARR+1)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Mode_Config(void)
{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WAVE_TIM_APBxClock_FUN(WAVE_TIM_CLK,ENABLE);

/*--------------------时基结构体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WAVE_TIM_PERIOD;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WAVE_TIM_PSC;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WAVE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入捕获结构体初始化-------------------*/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 配置输入捕获的通道,需要根据具体的GPIO来配置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WAVE1_TIM_CHANNEL_x;
        // 输入捕获信号的极性配置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WAVE_TIM_STRAT_ICPolarity;
        // 输入通道和捕获通道的映射关系,有直连和非直连两种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输入的需要被捕获的信号的分频系数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 输入的需要被捕获的信号的滤波系数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 定时器输入捕获初始化
        TIM_ICInit(WAVE_TIM, &TIM_ICInitStructure);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WAVE2_TIM_CHANNEL_x;
        // 输入捕获信号的极性配置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WAVE_TIM_STRAT_ICPolarity;
        // 输入通道和捕获通道的映射关系,有直连和非直连两种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输入的需要被捕获的信号的分频系数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 输入的需要被捕获的信号的滤波系数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 定时器输入捕获初始化
        TIM_ICInit(WAVE_TIM, &TIM_ICInitStructure);
/*---------------------------------------------------------------------------------------------------------------*/

        // 清除更新和捕获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Flag(WAVE_TIM, TIM_FLAG_Update|WAVE1_TIM_IT_CCx|WAVE2_TIM_IT_CCx);
  // 开启更新和捕获中断
        TIM_ITConfig (WAVE_TIM, TIM_IT_Update |WAVE1_TIM_IT_CCx|WAVE2_TIM_IT_CCx, ENABLE );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WAVE_TIM, ENABLE);
}
static void WAVE_TRIG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TRIG_GPIO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WAVE1_TRIG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AVE1_TRIG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WAVE1_TRIG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WAVE2_TRIG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AVE2_TRIG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WAVE2_TRIG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WAVE_Start(void)
{
    //Time_Start();
          GPIO_SetBits(WAVE1_TRIG_GPIO_PORT,WAVE1_TRIG_GPIO_PIN);
          GPIO_SetBits(WAVE2_TRIG_GPIO_PORT,WAVE2_TRIG_GPIO_PIN);
                SysTick_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WAVE1_TRIG_GPIO_PORT,WAVE1_TRIG_GPIO_PIN);
          GPIO_ResetBits(WAVE2_TRIG_GPIO_PORT,WAVE2_TRIG_GPIO_PIN);
          //SysTick_Delay_ms(20);
}

extern float Distance1,Distance2;
extern u8 W1_TIM3CH1_CAPTURE_STA,W2_TIM3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bit7:捕获完成标志
                                                                                //bit6:捕获到高点平标志
                                                                                //bit5~0:捕获到高电平后定时器溢出的次数

extern u32 W1_TIM3CH1_CAPTURE_VAL,W2_TIM3CH1_CAPTURE_VAL;//输入捕获值
uint32_t time1,time2;

void Dis_Print(void)
{
        if(W1_TIM3CH1_CAPTURE_STA&0X80)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time1=W1_TIM3CH1_CAPTURE_STA&0X3F;
                        time1*=5000;                                                                                     //溢出时间总和
                        time1+=W1_TIM3CH1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ce1=time1*340/200.0;
                        //printf("Distance1:%f cm\r\n",Distance1);
      //printf("Time1:%d s\r\n",time1);
                        W1_TIM3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if(W2_TIM3CH1_CAPTURE_STA&0X80)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time2=W2_TIM3CH1_CAPTURE_STA&0X3F;
……………………

网友A(2018-05-07):
只有.c文件,没有工程文件

网友B:
楼主请问你这个是控制多少w的头子的,能交流一下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