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电压测量显示电路程序ADC0809+单片机小工具

楼主:
单片机小工具:

;************************;
;                        ;
; 八路电压测量显示电路   ;
;                        ;
;************************;
;测量电压最大为5V,显示最大值为5.00V
;70H—77H存放采样值,78H—7BH存放显示数据,依次为个位、十位、百位、通道标志
;P3.5作单路显示-循环显示转换用,P3.6作单路显示时选择通道用。?
;
;*************************************
;*                                   *
;*      主程序和中断程序入口         *
;*                                   *
;*************************************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RETI
                ORG     000BH
                RETI
                ORG     0013H
                RETI
                ORG     001BH
                RETI
                ORG     0023H
                RETI
                ORG     002BH
                RETI
;
;*************************************
;*                                   *
;*       初始化程序中的各变量        *
;*                                   *
;*************************************
CLEARMEMIO:
                CLR     A
                MOV     P2,A
                MOV     R0,#70H
                MOV     R2,#0DH
LOOPMEM:        MOV     @R0,A
                INC     R0
                DJNZ    R2,LOOPMEM
                MOV     20H,#00H
                MOV     A,#0FFH
                MOV     P0,A
                MOV     P1,A
                MOV     P3,A
                RET
;
;*************************************
;*                                   *
;*            主 程 序                 *
;*                                   *
;*************************************
START:
                clr        p3.3
                mov        p1,#01h
                mov        p1,#02h
                mov        p1,#04h
                mov        p1,#08h
                mov        p1,#10h
                mov        p1,#20h
                mov        p1,#40h
                mov        p1,#80h

LCALL   CLEARMEMIO      ;初始化
MAIN:           LCALL   TEST            ;测量一次
                LCALL   DISPLAY         ;显示数据一次
                AJMP        MAIN
                NOP                        ;PC值出错处理
                NOP
                NOP
                LJMP        START
;
;*************************************
;*           显 示 控 制 程 序            *
;*************************************
;
DISPLAY:        JB      00H,DISP11    ;
                MOV     R3,#08H       ;8路信号循环显示控制
                MOV     R0,#70H       ;显示数据初址70H~77H
                MOV     7BH,#00H      ;显示通道路数初值
DISLOOP1:       LCALL   TUNBCD        ;显示数据转为三位BCD码存入7AH、79H、78H(最大5.00v)
                MOV     R2,#0FFH      ;每路显示时间控制 4MS*255
DISLOOP2:       LCALL   DISP          ;调四位显示程序
                LCALL   KEYWORK1      ;
                DJNZ    R2,DISLOOP2   ;
                INC     R0            ;显示下一路
                INC     7BH           ;通道显示数加一
                DJNZ    R3,DISLOOP1
                RET
;
DISP11:         MOV     A,7BH         ;
                SUBB    A,#01H        ;
                MOV     7BH,A         ;
                ADD     A,#70H        ;
                MOV     R0,A          ;
DISLOOP11:      LCALL   TUNBCD        ;显示数据转为三位BCD码存入7AH、79H、78H(最大5.00v)
                MOV     R2,#0FFH       ;每路显示时间控制 4MS*25
DISLOOP22:      LCALL   DISP          ;调四位显示程序
                LCALL   KEYWORK2      ;
                DJNZ    R2,DISLOOP22
                INC     7BH           ;通道显示数加一
                RET
;
;*************************************
;*   显示数据转为三位BCD码程序       *
;*************************************
;显示数据转为三位BCD码存入7AH、79H、78H(最大值5.00v)
;
TUNBCD:         MOV     A,@R0           ;255/51=5.00V运算
                MOV     B,#51           ;
                DIV     AB              ;
                MOV     7AH,A           ;个位数放入7AH
                MOV     A,B             ;余数大于19H,F0为1,乘法溢出,结果加5
                CLR     F0
                SUBB    A,#1AH
                MOV     F0,C
                MOV     A,#10           ;
                MUL     AB              ;
                MOV     B,#51           ;
                DIV     AB
                JB     F0,LOOP2         ;
                ADD     A,#5
LOOP2:          MOV     79H,A           ;小数后第一位放入79H
                MOV     A,B
                CLR     F0
                SUBB    A,#1AH
                MOV     F0,C
                MOV     A,#10           ;
                MUL     AB              ;
                MOV     B,#51           ;
                DIV     AB
                JB     F0,LOOP3         ;
                ADD     A,#5
LOOP3:          MOV     78H,A           ;小数后第二位放入78H
                RET
;
;*************************************
;*    ?  显?示 程 序               *
;*************************************
;共阳显示子程序,显示内容在78H—7BH
;
DISP:           MOV     R1,#78H       ;共阳显示子程序,显示内容在78H—7BH
                MOV     R5,#0FEH      ;数据在P1输出,列扫描在P3.0-P3.3
PLAY:           MOV     P1,#0FFH
                MOV     A,R5
                ANL     P3,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1,A
                JB     P3.2,PLAY1     ;小数点处理
                CLR    P1.7           ;小数点显示(显示格式为XX.XX)
PLAY1:          LCALL  DL1MS
                INC    R1
                MOV    A,P3
                JNB    ACC.3,ENDOUT
                RL     A
                MOV    R5,A
                MOV    P3,#0FFH
                AJMP   PLAY
ENDOUT:         MOV    P3,#0FFH
                MOV    P1,#0FFH
                RET
;TAB:            DB 030H,0F9H,052H,0d0H,99H,94H,14H,0F1H,10H,090H,0FFH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
;
;*************************************
;*    ? ?   延时程序               *
;*************************************
;
DL10MS:         MOV R6,#0D0H      ;10MS延时子程序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
DL1MS:          MOV     R4,#0FFH   ;513+513=1MS
LOOP11:         DJNZ    R4,LOOP11
                MOV     R4,#0FFH
LOOP22:         DJNZ    R4,LOOP22
                RET
;
;*************************************
;*    ?  电压测量(A/D)子程序      *
;*************************************
; 一次测量数据8个,依次放入70H-77H单元中
;
TEST:           CLR     A          ;模数转换子程序
                MOV     P2,A
                MOV     R0,#70H    ;转换值存放首址
                MOV     R7,#08H    ;转换8次控制
                LCALL  TESTART     ;启动测试
WAIT:           JB     P3.7,MOVD   ;等A/D转换结束信号
                AJMP   WAIT
;
TESTART:        SETB    P2.3       ;测试启动
                NOP
                NOP
                CLR     P2.3
                SETB    P2.4
                NOP
                NOP
                CLR     P2.4
                NOP
                NOP
                NOP
                NOP
                RET
;
MOVD:           SETB    P2.5       ;取A/D转换数据
                MOV     A,P0
                MOV     @R0,A
                CLR     P2.5
                INC     R0
                MOV     A,P2       ;通道地址加1
                INC     A
                MOV     P2,A
                CJNE    A,#08H,TESTEND    ;等8路A/D转换结束
TESTEND:        JC      TESTCON
                CLR     A                 ;结束恢复端口
                MOV     P2,A
                MOV     A,#0FFH
                MOV     P0,A
                MOV     P1,A
                MOV     P3,A
                RET
;
TESTCON:        LCALL   TESTART
                LJMP    WAIT
;
;*************************************
;*    ?  按键检测子程序             *
;*************************************
;
KEYWORK1:       JNB     P3.5,KEY1
KEYOUT:         RET
;
KEY1:           LCALL   DISP          ;延时消抖
……………………

网友A(2018-05-24):
楼主 求教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