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的proteus仿真与单片机程序 LCD1602显示

楼主:
仿真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8/
/**********LCD1602接口程序**********/

#define DD P2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sbit busy_p=ACC^7;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25; j++);
}
void delay_10n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0n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0; j++);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it p)   //写指令
{if(p)

delay_10ns(5);
E=0;
Rs=0;
Rw=0;
DD=com;
delay_10ns(50); //>40ns
E=1;
delay_1ms(2); //>150ns
E=0;
delay_10ns(4); //>25+10ns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
{

delay_10ns(50);
E=0;
Rs=1;
Rw=0;
DD=DATA;
delay_10ns(50);
E=1;

delay_10ns(50);
E=0;
delay_10ns(4);
}
void addr_x_y(unsigned char x,bit y)   //写坐标,定位置

{ unsigned char temp=0x80;
if(y)
   {temp|=0x40;}
   temp|=x;
write_com(temp,0);
}
void desplay_char(unsigned char x,bit y,unsigned char p)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addr_x_y(x,y);
write_date(p);
}
void init(void)
{delay_1ms(15);
write_com(0x38,0);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0);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0);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1);
write_com(0x08,1);
write_com(0x01,1);
write_com(0x06,1);
write_com(0x0c,1);
}
void xs_int(unsigned int shuju,bit t)   //显示一个数字
{unsigned char huancun[6]={0};
unsigned char biaozhi=0,i;
if   (shuju < 10) biaozhi = 1;
else if(shuju < 100) biaozhi = 2;
else if(shuju < 1000) biaozhi = 3;
else if(shuju < 10000) biaozhi = 4;
else if(shuju < 65535) biaozhi = 5;
switch(biaozhi)
   {case 5:huancun[5] = shuju/10000;
    case 4:huancun[3] = shuju%10000/1000;
    case 3:huancun[2] = shuju%1000/100;
    case 2:huancun[1] = shuju%100/10;
    case 1:huancun[0] = shuju%10;
break;
    default:break;
}
for(i=6;i>1;i--)
   {if(i==5)desplay_char(10,1,'.');
        else desplay_char(15-i,t,0x30+huancun[i-1]); }
desplay_char(15,t,'V');
}

/************************************************************/
/**********ADC0832接口程序************************************/

sbit ADC_CS =P3^4;

sbit ADC_CLK=P3^5;

sbit ADC_DO =P3^6;

sbit ADC_DI =P3^7;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char i;

for(i=0;i<j;i++); //延时,脉冲一位持续的时间

}

unsigned char ADC0832(void) //把模拟电压值转换成8位二进制数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i,data_c;

data_c=0;

ADC_CS=0;

ADC_DO=0;//片选,DO为高阻态

for(i=0;i<10;i++)

    {;}

ADC_CLK=0;

Delay(2);

ADC_DI=1;

ADC_CLK=1;

Delay(2); //第一个脉冲,起始位

ADC_CLK=0;

Delay(2);

ADC_DI=1;

ADC_CLK=1;

Delay(2); //第二个脉冲,DI=1表示双通道单极性输入

ADC_CLK=0;

Delay(2);

ADC_DI=1;

ADC_CLK=1;

Delay(2); //第三个脉冲,DI=1表示选择通道1(CH2)

ADC_DI=0;

ADC_DO=1;//DI转为高阻态,DO脱离高阻态为输出数据作准备

ADC_CLK=1;

Delay(2);

ADC_CLK=0;

Delay(2);//经实验,这里加一个脉冲AD便能正确读出数据,

           //不加的话读出的数据少一位(最低位d0读不出)

for (i=0; i<8; i++)

    {

     ADC_CLK=1;

        Delay(2);

……………………

网友A(2018-05-25):
直接跑,好像跑不起来

网友B(2020-03-29):
老哥,跑起来程序显示的一直是0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哥,跑起来程序显示的一直是0呀

是频率问题吗,可能是单片机晶振频率和0832的工作频率不匹配,我也刚开始学,不懂

网友D:
显示和ad没有动啊

网友D: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8/  /**********LCD1602接口程序**********/  #define DD P2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sbit busy_p=ACC^7;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25; j++);  }  void delay_10n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0n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0; j++);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it p) //写指令  {if(p)  delay_10ns(5);  E=0;  Rs=0;  Rw=0;  DD=com;  delay_10ns(50); //>40ns  E=1;  delay_1ms(2); //>150ns  E=0;  delay_10ns(4); //>25+10ns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  {  delay_10ns(50);  E=0;  Rs=1;  Rw=0;  DD=DATA;  delay_10ns(50);  E=1;  delay_10ns(50);  E=0;  delay_10ns(4);  }  void addr_x_y(unsigned char x,bit y) //写坐标,定位置  { unsigned char temp=0x80;  if(y)  {temp|=0x40;}  temp|=x;  write_com(temp,0);  }  void desplay_char(unsigned char x,bit y,unsigned char p)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addr_x_y(x,y);  write_date(p);  }  void init(void)  {delay_1ms(15);  write_com(0x38,0);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0);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0);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1);  write_com(0x08,1);  write_com(0x01,1);  write_com(0x06,1);  write_com(0x0c,1);  }  void xs_int(unsigned int shuju,bit t) //显示一个数字  {unsigned char huancun[6]={0};  unsigned char biaozhi=0,i;  if (shuju < 10) biaozhi = 1;  else if(shuju < 100) biaozhi = 2;  else if(shuju < 1000) biaozhi = 3;  else if(shuju < 10000) biaozhi = 4;  else if(shuju < 65535) biaozhi = 5;  switch(biaozhi)  {case 5:huancun[5] = shuju/10000;  case 4:huancun[3] = shuju%10000/1000;  case 3:huancun[2] = shuju%1000/100;  case 2:huancun[1] = shuju%100/10;  case 1:huancun[0] = shuju%10;  break;  default:break;  }  for(i=6;i>1;i--)  {if(i==5)desplay_char(10,1,'.');  else desplay_char(15-i,t,0x30+huancun[i-1]); }  desplay_char(15,t,'V');  }  /************************************************************/  /**********ADC0832接口程序************************************/  sbit ADC_CS =P3^4;  sbit ADC_CLK=P3^5;  sbit ADC_DO =P3^6;  sbit ADC_DI =P3^7;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char i;  for(i=0;i<j;i++); //延时,脉冲一位持续的时间  }  unsigned char ADC0832(void) //把模拟电压值转换成8位二进制数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i,data_c;  data_c=0;  ADC_CS=0;  ADC_DO=0;//片选,DO为高阻态  for(i=0;i<10;i++)  {;}  ADC_CLK=0;  Delay(2);  ADC_DI=1;  ADC_CLK=1;  Delay(2); //第一个脉冲,起始位  ADC_CLK=0;  Delay(2);  ADC_DI=1;  ADC_CLK=1;  Delay(2); //第二个脉冲,DI=1表示双通道单极性输入  ADC_CLK=0;  Delay(2);  ADC_DI=1;  ADC_CLK=1;  Delay(2); //第三个脉冲,DI=1表示选择通道1(CH2)  ADC_DI=0;  ADC_DO=1;//DI转为高阻态,DO脱离高阻态为输出数据作准备  ADC_CLK=1;  Delay(2);  ADC_CLK=0;  Delay(2);//经实验,这里加一个脉冲AD便能正确读出数据,  //不加的话读出的数据少一位(最低位d0读不出)  for (i=0; i<8; i++)  {  ADC_CLK=1;  Delay(2);  ADC_CLK=0;  Delay(2);  data_c=(data_c<<1)|ADC_DO;//在每个脉冲的下降沿DO输出一位数据,最终ch为8位二进制数  }  ADC_CS=1;//取消片选,一个转换周期结束  return(data_c);//把转换结果返回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ata_temp=0;  while(1)  { data_temp=ADC0832();  init();  xs_int(196*data_temp,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