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电子音乐盒的设计

楼主(2017-05-12):
电子音乐盒的设计
设计任务:
1、查阅资料,了解单片机控制单音喇叭发声原理
2、设计一款基于单片机的音乐盒
3、通过按钮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点击按钮切换下一首)

楼主: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uchar Count;
sbit Key=P3^4;//P3.4控制T0口中断
sbit _Speak =P2^0 ; //讯响器控制脚  //定义一个位变量_Speak

unsigned char code SONG[] ={
//路边的野华不要采
0xFF,0x20,0x30,0x1C,0x10,0x18,0x20,
0x15,0x20,0x1C,0x20,0x20,0x20,0x26,0x40,0x20,0x20,0x2B,0x20,0x26,0x20,0x20,0x20,
0x30,0x80,0xFF,0x20,0x20,0x1C,0x10,0x18,0x10,0x20,0x20,0x26,0x20,0x2B,0x20,0x30,
0x20,0x2B,0x40,0x20,0x20,0x1C,0x10,0x18,0x10,0x20,0x20,0x26,0x20,0x2B,0x20,0x30,
0x20,0x2B,0x40,0x20,0x30,0x1C,0x10,0x18,0x20,0x15,0x20,0x1C,0x20,0x20,0x20,0x26,
...
//
0x26,0x20,0x20,0x20,0x20,0x20,0x26,0x10,0x20,0x10,0x20,0x80,0x26,0x20,0x30,0x20,
0x30,0x20,0x39,0x10,0x30,0x10,0x30,0x80,0x26,0x20,0x20,0x20,0x20,0x20,0x1c,0x20,
0x20,0x80,0x2b,0x20,0x26,0x20,0x20,0x20,0x2b,0x10,0x26,0x10,0x2b,0x80,0x26,0x20,
0x30,0x20,0x30,0x20,0x39,0x10,0x26,0x10,0x26,0x60,0x40,0x10,0x39,0x10,0x26,0x20,
...

void Time0_Init()//初始化函数
{
        TMOD = 0x01;//定时器中断地工作状态为1
        IE = 0x82;  //p127 中断允许寄存器,82=10000010,IE.7位为1表示CPU开放中断,IE.1表示允许定时器T0溢出中断
        TH0 = 0xD8;   //为T0计数器付初值,高位TH0=0XD8,低位TL0=0XF0,65536-55536=10000,表明T0计数器计数10000个计数周期后溢出
        TL0 = 0xF0; //12MZ晶振,10ms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定时计数器T0中断p128
{
        TH0 = 0xD8;  //重装初值
        TL0 = 0xF0;
        Count++; //长度加1,执行一次,中断计数器加一
}

void Delay_xMs(unsigned int x) //1MS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 i =0;i < x;i++ )
        {
                for( j =0;j<3;j++ );
        }
}

void Play_Song(unsigned char i) //:歌曲播放子程序i 为播放哪一段曲目
{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
        unsigned int Addr=0;
        Count = 0; //中断计数器清0
    Addr=i*165;
while(1)
        {
                Temp1 = SONG[Addr++];
                if ( Temp1 == 0xFF ) //休止符
                        {
                                TR0 = 0; Delay_xMs(100);
                        }
        else if ( Temp1 == 0x00 ) //歌曲结束符
                {
                        return;
                }
else
{
        Temp2 = SONG[Addr++];
        TR0 = 1;
        while(1)
        {
        _Speak = ~_Speak;   //按位取反指令
        Delay_xMs(Temp1);
        if ( Temp2 == Count )
                {
                        Count = 0;
                        break;
                }
        }
}
}
}
void main() //主程序
{
        Time0_Init(); //定时器0 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f(Key==0){
                Play_Song(0);
                if(Key==0){
                Play_Song(1);}}else{
TR0=0;
}
        } //播放
}

这是目前的代码,我想知道怎么通过点击P3.4的按钮实现切换到下一首歌曲的功能

楼主:
对了,main函数那里是错的,并不能实现切换歌曲

网友A(2019-11-12):
代码:
#include <reg51.h>

sbit speaker = P3^1;
sbit key0 = P2^0;
sbit key1 = P2^1;
sbit key2 = P2^2;
sbit key3 = P2^3;
unsigned char k, i;
unsigned char timer0h, timer0l, time ,num ,tempi,tempstop,tempan,temptim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我做的数码管 数字显示
        0x3f,0x30,0xed,0x79,
        0x72,0x5b,0x5f};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数码管 数字显示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1 2 3 4 5 6 7音调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 {                                                                                        //TH0部分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                        //中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高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超高
};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 {                                                                                        //TL0部分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
code unsigned char song[][150]={                                //歌曲

{3,2,2, 3,2,2, 3,2,2, 1,2,1, 3,2,2,        0,0,0, 5,2,2, 0,0,0,
5,1,2,        0,0,0, 1,2,1,        0,0,0, 5,1,1,        0,0,0, 3,1,2,        0,0,0,
6,1,2, 7,1,2, 7,1,2, 6,1,2, 5,1,2, 3,2,2, 5,2,1, 6,2,1,
0,0,0, 4,2,1, 5,2,1, 0,0,0, 3,2,1, 0,0,0, 1,2,1, 2,2,1,
7,1,2, 0,0,0, 1,2,2, 0,0,0, 5,1,1, 0,0,0, 0,0,0, 3,1,1,
0,0,0, 6,1,2, 7,1,2, 0,0,0, 7,1,2, 6,1,2, 5,1,2, 3,2,2, 0,0,100
},

{6, 2, 3,  5, 2, 1,  3, 2, 2,  5, 2, 2,  1, 3, 2,  6, 2, 1,  5, 2, 1,
//一个音符有三个数字。前为第几个音、中为第几个八度、后为时长(以半拍为单位)。
//6, 2, 3 分别代表:6, 中音, 3个半拍;
//5, 2, 1 分别代表:5, 中音, 1个半拍;
//3, 2, 2 分别代表:3, 中音, 2个半拍;
//5, 2, 2 分别代表:5, 中音, 2个半拍;
//1, 3, 2 分别代表:1, 高音, 2个半拍;
6, 2, 4, 3, 2, 2, 5, 2, 1, 6, 2, 1, 5, 2, 2, 3, 2, 2, 1, 2, 1,
6, 1, 1, 5, 2, 1, 3, 2, 1, 2, 2, 4, 2, 2, 3, 3, 2, 1, 5, 2, 2,
5, 2, 1, 6, 2, 1, 3, 2, 2, 2, 2, 2, 1, 2, 4, 5, 2, 3, 3, 2, 1,
2, 2, 1, 1, 2, 1, 6, 1, 1, 1, 2, 1, 5, 1, 6, 0, 0, 100},

{6, 3, 1, 6, 3, 1, 6, 3, 1, 6, 3, 1, 6, 3, 1, 6, 3, 1, 0,0,100},

{0,0,1, 0,0,10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节拍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 = 0; t1 < t; t1++)
                for(t2 = 0; t2 < 8000; t2++);
        TR0 = 0;
}

void delaya(unsigned char t)     //节拍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 = 0; t1 < t; t1++)
                for(t2 = 0; t2 < 2000; t2++);
        TR0 = 0;
}

void delay1(int z)                        //延迟z ms
{
        int i,j;
        for(i=0;i<110;i++)
                for(j=0;j<z;j++);
}
/*
void an()                //按键检测
{
        P2=0xff;
        if(key1==0||key2==0||key3==0)
        {
                delay1(10);
                if(key1==0)
                {
                        num++;
                        if(num==4)
                                        num=0;
                        i=0;
                        time=0;
                }
                if(key2==0)
                {
                        num--;
                        if(num==-1)
                                        num=3;
                        i=0;
                        time=0;
                }
                if(key3==0)
                {
                        tempstop=!tempstop;
                }
                while(!key1||!key2||!key3);
                delay1(5);
                while(!key1||!key2||!key3);
        }
}*/

void an()                //按键检测
{
        P2=0xff;
        tempan=P2;
        tempan=tempan&0x0f;
        while(tempan!=0x0f)
        {
                delay1(5);
                tempan=P2;
                tempan=tempan&0x0f;
                while(tempan==0x0f);
                switch(tempan)
                {
                        case 0x0e:
                                num++;
                                if(num==4)
                                                num=0;
                                i=0;
                                time=0;
                                break;
                        case 0x0d:
                                num--;
                                if(num==-1)
                                                num=3;
                                i=0;
                                time=0;
                                break;
                        case 0x0b:
                                tempstop=!tempstop;
                                break;
                        case 0x07:
                                temptime=!temptime;
                                break;
                }
                while(tempan!=0x0f)
                {
                        tempan=P2;
                        tempan=tempan&0x0f;
                        delay1(5);
                }
        }
}

//--------------------------------------
void main(void)
{
        tempi=1;

        TMOD = 1;
        ET0 = 1;
        EA = 1;

        while(1)
        {
                if(song[num][i+2]==100)
                        i=0;
                k = song[num][i]+7*(song[num][i + 1]-1);
                timer0h = FREQH[k];
                timer0l = FREQL[k];
                time = song[num][i + 2];
                if(tempi==1)
                i += 3;

                TH0 = timer0h;
                TL0 = timer0l;
                TR0 = 1;
                if(!temptime)
                        delay(time);
                else
                        delaya(time);

                P1=table[num+1];
                while(tempstop)
                        an();
        }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R0 = 0;
    speaker = !speaker;
    TH0 = timer0h;
    TL0 = timer0l;
    TR0 = 1;

                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