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C0804的1602显示电压仿真和单片机代码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le2[]="DianYa:0.00V";
uchar code table3[]="made  by  JCLong";

uchar num,x,adval,wen,dy,date;
sbit lcden=P3^2;
sbit lcdrs=P3^0;
sbit lcdrw=P3^1;
sbit lcds1=P3^3;
sbit lcds2=P3^4        ;
sbit adwr=P3^6;
sbit adrd=P3^7;
sbit adcs=P3^5;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2=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2=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adcs=0;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while(table3[num]!='\0')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100);
        }
        lcden=1;
        delay(1000);
        lcden=0;

        write_com(0x80+0x40);
        num=0;//很重要!
        while(table2[num]!='\0')
           {
                    write_date(table2[num++]);

           }

}

void set_shu(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u,bai,shi,ge;
         //date=date/225;
         /*bai=date/100;
         shi=date/100%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将电压值转换为0~225的值
         write_date(table1[bai]);
         write_date(table1[shi]);
         write_date(table1[ge])  ;        */
         bai=date/45;
         //shi=bai*10/45;
         shi=((date%45)*10/45);
         ge=((date%45)*10%45)*10/45;
         write_com(0x80+0x40+add);
             {
                 write_date(table1[bai]);
                 }                                                         //将值转换成具体数
         write_com(0x80+0x40+add+2);
             {
                 write_date(table1[shi]);
                 }
          write_com(0x80+0x40+add+3);
             {
                 write_date(table1[ge]) ;
        }          }

void st_ad() //开AD
{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
void red_ad()//读AD
{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adrd=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网友A(2017-07-11):
bai=date/45;           //shi=bai*10/45;          shi=((date%45)*10/45);                   ge=((date%45)*10%45)*10/45; 楼主能给这段代码解释一下吗,我不太懂,谢了

网友B(2019-03-18):
应该是百位=date/45//数据除以45,45应该是最总数据的算法

网友C(2019-06-22):
C语言刚学没多久,单片机也是刚入门,所以想下载楼主的完整程序看一下

网友D(2020-04-23):
所以为什么除以45啊

网友E:
8位的电压数据,有255个点,基准电压是5V,平均每个等份的电压为5/255 V,而单片机得到的0~255的数乘上5/255 就是电压值!即,(date*5)/255=date/45

网友F(2020-05-31):
引用 网友E:
8位的电压数据,有255个点,基准电压是5V,平均每个等份的电压为5/255 V,而单片机得到的0~255的数乘上5/2 ...

5和255约分之后是51,也就是data/51  ,45怕是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