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温度测量与上限和下限控制系统proteus仿真和源码

楼主(2017-05-12):
显示上限温度:

显示实时温度:
显示下限温度:

原理图: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4;                //温度数据口
sbit wx1=P2^4;                //位选1
sbit wx2=P2^5;                //位选2
sbit wx3=P2^6;                //位选3
sbit wx4=P2^7;                //位选4
sbit sd=P1^2;                //范围与显示开关        =1        范围
sbit sj=P2^1;                //上下界切换                =1        上限
sbit ss=P2^2;                //加1
sbit xj=P2^3;                //减1
sbit bjs=P1^0;                //上限报警
sbit bjx=P1^1;                //下限报警

unsigned int temp, temp1, temp2, xs;
unsigned int sx = 30;
unsigned int xx = 20;

uchar code table[]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共阳极数码管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 unsigned int m )
{        //1ms
        unsigned int i, j;
        for(i = m;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m )
{        //1us
        while(m--);
}

void Init_DS18B20()
{
        unsigned char x = 0;
        DQ = 1;                        //DQ复位DS18B20通信端口
        delay(8);                //稍作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4);
        x = DQ;                        //稍作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i = 8; i > 0; i--)
        {
                DQ = 0;                //高电平拉成低电平时读周期开始
                dat >>= 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 |= 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 unsigned char dat )
{
        unsigned char i = 0;
        for(i = 8; i > 0; i--)
        {
                DQ = 0;                                //从高电平拉低至低电平,写周期开始
                DQ = dat & 0x01;        //数据的最低位先写入
                delay(5);                        //60us到120us延时
                DQ = 1;
                dat >>= 1;                        //从最低位到最高位传入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a = 0;
        unsigned b = 0;
        unsigned t = 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 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 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5);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 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 0xBE );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5);
        a = 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 = 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emp1 = b << 4;                                //高8位中后三位数的值
        temp1 += ((a & 0xf0) >> 4);        //低8位中的高4位值加上搞8位中后三位数的值 temp1室温整数值
        temp2 = a & 0xf0;                        //小数的值
        temp = ((b*256 + a) >> 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xs = temp2*0.0625*10;                //小数位,若为0.5则算5来显示
}

void wenduxianshi()
{
        wx1 = 1;
        P0 = table[temp/10];                //显示十位
        delay1(1);
        wx1 = 0;

        wx2 = 1;
        P0 = table[temp%10] + 0x80;                //显示个位 加上0x80就显示小数点了
        delay1(1);
        wx2 = 0;

        wx3 = 1;
        P0 = table[xs%10];                        //显示小位
        delay1(1);
        wx3 = 0;

        wx4 = 1;
        P0 = table[12];                                //显示C字符
        delay1(1);
        wx4 = 0;
}

void sxxianshi()
{
        wx1 = 1;
        P0 = table[sx/10];                        //显示十位
        delay1(1);
        wx1 = 0;

        wx2 = 1;
        P0 = table[sx%10]+0x80;                //显示个位
        delay1(1);
        wx2 = 0;

        wx3 = 1;
        P0 = table[12];                                //显示小位
        delay1(1);
        wx3 = 0;

        wx4 = 1;
        P0 = table[5];                                //显示C字符
        delay1(1);
        wx4 = 0;
}

void xxxianshi()
{
        wx1 = 1;
        P0 = table[xx/10];                        //显示十位
        delay1(1);
        wx1 = 0;

        wx2 = 1;
        P0 = table[xx%10]+0x80;                //显示个位
        delay1(1);
        wx2 = 0;

        wx3 = 1;
        P0 = table[12];                                //显示小位
        delay1(1);
        wx3 = 0;

        wx4 = 1;
        P0 = table[12];                                //显示C字符
        delay1(1);
        wx4 = 0;
}

void dsx()
{
        if(ss == 0){ delay1(5); if(ss == 1) sx = sx + 1; }
        if(xj == 0){ delay1(5); if(xj == 1) sx = sx - 1; }
}

void dxx()
{
        if(ss == 0){ delay1(5); if(ss == 1) xx = xx + 1; }
        if(xj == 0){ delay1(5); if(xj == 1) xx = xx - 1; }
}

void alarm()
{
        delay1(5);
        if( temp > sx )
                bjs = 1;
        if( temp < xx )
                bjx = 1;
}

void normal()
{
        if( temp > xx )
                bjx = 0;
        if( temp < sx )
                bjs = 0;
}

void 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