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4怎么用单片机程序存数据

楼主:
用24C04芯片,依照24C02教程的I2C写法存数据,比如数码管显示69696,这个数已经超过无符号整形unsigned int的范围65535,定义用unsigned long int无符号整形32位的,我不知道怎么拆这个32位的,拆4个8位的,还是拆分三个去存到24C04里面去.
网上找了一些32位拆4个8位的,编译没错,仿真及单片机开发板上运行就像死机了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上找的方法是这样的.
        sec1=(uchar)(sec>>24&0xff);
        sec2=(uchar)(sec>>16&0xff);
        sec3=(uchar)(sec>>8&0xff);
        sec4=(uchar)sec&0xff;

sec1~4是8位的,sec是32位的.
哪位大哥教一下怎么拆这个32位的,
麻烦给一个例程.非常感谢.

网友A(2017-05-13):
给你个参考案例。实例49  读写AT24C02

实例49 读写IIC AT24C02.rar (38.96 KB, 下载次数: 34) 实例5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是这样的

        sec4=(uchar)(sec & 0xff);
        sec3=(uchar)((sec >>8 )& 0xff);
        sec2=(uchar)((sec >>16)& 0xff);
        sec1=(uchar)((sec >>24)& 0xff);

8位到 整形32位的
sec1~4,sec是32位的.

sec = ((sec4 << 0) & 0xFF) + ((sec3 << 8) & 0xFFFF) + ((sec2 << 16) & 0xFFFFFF) + ((sec1 << 24) & 0xFFFFFFFF);

网友C:
最呆的办法:存1234567890,你就存10次,一次存一位数,10次靠近存;回读时再读10次,拼在一起,重新组成1234567890.

网友C:
拆法,除以10,9次每次取余,剩余1次可免除直接取。
拼法,乘以10,9次每次相加,剩余1次可免乘直接加。
这是笨方法啊,懂了之后你改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法,除以10,9次每次取余,剩余1次可免除直接取。
拼法,乘以10,9次每次相加,剩余1次可免乘直接加。
...

不懂,需要请教师傅
或者写一段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D:
你拆的方法和我的一样,昨晚试了一下,sec1=(uchar)(sec>>24&0xff);,这个拆不出来,显示都是0.

网友D:
合并我是这样的,sec=(sec1<<24|sec2<<16|sec3<<8|sec4);
就是sec4没拆出来,合并出来3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