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 程序跑飞

楼主:
尝试写交通灯的程序,下面是两边数码管的显示,每一边数码管单独运行都没有问题,一起运行数码管就会跑飞,不明白原因何在,求指导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second=20;
uint16  mstcnt=0;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char second,minute,hour;
unsigned int tcount;
unsigned char m;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共阳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time_pro( void)
{
          if(second==0)//秒钟设为59进制
        {  second=20;
        }
}

void display()
{

   P1=table[second/10];
   P2_2 = 0;
   delay(5);
   P2_2= 1;

   P1=(table[second%10]& 0x7f);
   P2_3= 0;
   delay(5);
   P2_3= 1;

      P0=table[second/10];
   P2_0 = 0;
   delay(5);
   P2_0= 1;

   P0=(table[second%10]& 0x7f);
   P2_1= 0;
   delay(5);
   P2_1= 1;

}

/*演示主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定时器0方式1,250us中断一次
{
        TH0=0xff;
        TL0=0x19;
        TMOD = 0x01;
        mstcnt++;
        if(mstcnt==4000)
        {
                second--;
        mstcnt=0; //注意对计数单元的清零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1 using 0//定时器0方式1,250us中断一次
{
        TH0=0xff;
        TL0=0x19;
        TMOD = 0x01;
        mstcnt++;
        if(mstcnt==4000)
        {
                second--;
        mstcnt=0; //注意对计数单元的清零
        }
}
void main(void)
{
        P0=0xff;
        P1=0xff; //初始化p0口,全设为1使数码管
         P2=0xff;  //初始化p2口,全设为1使数码管
        TMOD = 0x01; //time0为定时器,方式1
        TH0=0xff; //预置计数初值
        TL0=0x19;
        EA=1;
        ET0=1;
        TR0=1;
         while (1)
        {
                time_pro( ); //时间处理
                display( ); //显示时间
        }
}
/*演示主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网友A(2017-05-13):
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30

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实际应用时,可可修改延长。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
100
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程序运行的速度很快,你当设法在某此地方让程序停一停,不就好了吗?

网友C:
尝试下延时看看,我还没学到交通灯,有时单片机的频率比较高,一下子就运行过去了,稍微延时一下试下

网友D:
加个看门狗试试

网友E:
两个定时器都对    second 进行 -- 操作,有可能冲突了。
改成两个参数试试。

网友F:
延时太短了吧  ,

网友G:
尝试下延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