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头文件和零部件配置,很好用的

楼主:
这里是一些常用的头文件和零部件配置。很好用的,大家可以试试。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sbit IO_18B20 = P3^5;     //DS18B20通信引脚

unsigned int temp;
float f;

bit Get18B20Ack()
{
        bit ack;

        EA = 0;
        IO_18B20 = 0;
        delay_us(500);         //500us复位脉冲
        IO_18B20 = 1;
        delay_us(60);         //延时60us
        ack = IO_18B20;         //读取存在脉冲
        while(!IO_18B20);//等待脉冲结束
        EA = 1;

        return ack;
}
void  Write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mask;
        EA = 0;
        for(mask=0x01; mask!= 0; mask<<=1)         //低位在先,依次移出8个bit
        {
                IO_18B20 = 0;
                delay_us(2);                  //产生2us低电平脉冲
                if((mask&dat) == 0)           //输出bit值
                        IO_18B20 = 0;
                else
                        IO_18B20 = 1;
                delay_us(60);                        //延时60us后拉高通信引脚
                IO_18B20 = 1;
        }
        EA = 1;
}

unsigned char Read18B20()
{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mask;

        EA = 0;
        for(mask=0x01; mask!=0; mask<<=1)          //低位在先,依次采集8位bit
        {
                IO_18B20 = 0;
                delay_us(2);                                          //2us低电平脉冲
                IO_18B20 = 1;                                          //结束低电平脉冲,等待18B02输出数据
                delay_us(3);                                          //延时
                if(!IO_18B20)
                        dat &= ~mask;
                else
                        dat |= mask;
                delay_us(60);
        }
        EA = 1;

        return dat;
}

bit Start18B20()
{
        bit ack;

        ack = Get18B20Ack();          //执行总线复位,并获取应答
        if(ack == 0)
        {
                Write18B20(0xCC);           //跳过ROM操作
                Write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
        }
        return ~ack;
}

unsigned int Get18B20Temp()
{
        bit ack;
        unsigned char LSB, MSB;           //定义16bit温度值的低字节
        Start18B20();            //每次读取都要设置18b20模式
        delay_ms(750);                                        //温度转换启动后,等待它转换完毕

        ack = Get18B20Ack();

……………………

网友A(2020-05-29):
看贴回贴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