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转代码

楼主(2017-05-13):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em.h"
uchar Cruising_Flag =0x00;
uchar  Robots_Run_Status;
uchar Pre_Cruising_Flag = 0x00;
extern uint16 se_timer[8];
/**电机初始化**/
void Motor_Init(void)
{
        MOTOR_A_EN=1;
        MOTOR_B_EN=1;
        MOTOR_GO_STOP;
}
//跟随模式
void Follow_Track(void)
{
                  switch(Robots_Run_Status)
                 {
                        case 0x01:MOTOR_GO_RIGHT;     break;
                        case 0x02:MOTOR_GO_LEFT;     break;
                        case 0x03:MOTOR_GO_FORWARD;  break;
                        case 0x04:MOTOR_GO_STOP;  break;
                 }

             if(Input_Detect1 == 1)        //中间传感器OK
                  {

                           if((Input_Detect0 == 0)&& (Input_Detect2 == 0)) //两边同时探测到障碍物
                        {

                                 Robots_Run_Status=0x04;//停止
                        }

                        if((Input_Detect0 == 0)&& (Input_Detect2 == 1))//左侧障碍物
                        {

                                Robots_Run_Status=0x01;//右转
                        }

                        if((Input_Detect0 == 1)&& (Input_Detect2 == 0))//右侧障碍物
                        {
                                Robots_Run_Status=0x02;//左转
                        }

                        if((Input_Detect0 == 1)&& (Input_Detect2 == 1))//无任何障碍物
                        {
                                Robots_Run_Status=0x03;//直行
                        }
                  }
                  else
                  {
                             Robots_Run_Status=0x04;
                  }

}
//巡线模式
void FollowLine(void)
{
                   switch(Robots_Run_Status)
                 {
                        case 0x01:MOTOR_GO_RIGHT;     break;
                        case 0x02:MOTOR_GO_LEFT;     break;
                        case 0x03:MOTOR_GO_FORWARD;  break;
                        case 0x04:MOTOR_GO_STOP;  break;
                 }

                           if((Input_Detect_LEFT == 0)&& (Input_Detect_RIGHT == 0))//两边同时探测到障碍物
                        {

                                 Robots_Run_Status=0x03;//直行
                        }

                        if((Input_Detect_LEFT == 0)&& (Input_Detect_RIGHT == 1))//右侧遇到障碍
                        {

                                Robots_Run_Status=0x02;//左转
                        }

                        if((Input_Detect_LEFT == 1)&& (Input_Detect_RIGHT == 0))//左侧遇到障碍
                        {
                                Robots_Run_Status=0x01;//右转
                        }

                        if((Input_Detect_LEFT == 1)&& (Input_Detect_RIGHT == 1))//左右都检测到,就如视频中的那样遇到一道横的胶带
                        {
                                Robots_Run_Status=0x04;//停止
                        }
}
//避障模式
void Avoiding(void)
{
                    switch(Robots_Run_Status)
                 {
                        case 0x01:MOTOR_GO_RIGHT;     break;
                        case 0x02:MOTOR_GO_LEFT;     break;
                        case 0x03:MOTOR_GO_FORWARD;  break;
                        case 0x04:MOTOR_GO_STOP;  break;
                        case 0x05:MOTOR_GO_BACK; break;
                 }

                           if((Input_Detect_LEFT == 1) || (Input_Detect_RIGHT == 1) || (Input_Detect1==0))
                        {

                                Robots_Run_Status=0x04;
                        }
                        else //否则电机执行前进动作
                        {
                                  Robots_Run_Status=0x03;
                        }
}
//手臂动作展示
void ARMShow(void)
{

        se_timer[0]=100;
        Delay_Ms(1000);
        se_timer[1]=70;
        Delay_Ms(1000);
        se_timer[2]=60;
        Delay_Ms(1000);
        se_timer[3]=50;
        Delay_Ms(1000);

        se_timer[3]=81;
        Delay_Ms(1000);
        se_timer[2]=160;
        Delay_Ms(1000);
        se_timer[1]=120;
        Delay_Ms(1000);
        se_timer[0]=140;
        Delay_Ms(1000);
}

//手臂动作展示
void HeadShow(void)
{
         Beep=~Beep;
        se_timer[7]=170;
        Delay_Ms(1000);

        se_timer[7]=0;
        Delay_Ms(1000);
}

//发送超声波
void Send_wave(void)
{
    uint16 i;

        Trig = 1;
        for(i=0;i<150;i++);
        Trig = 0;
}
//获得距离值
uchar Get_Distance(void)
{
    uint32 Distance = 0;

    Send_wave();
    TH1 = 0;
    TL1 = 0;
        while(TH1<250 && Echo!= 1);
        if(TH1 <= 250)        //测距范围<0.5M
        {
           TH1 = 0;
           TL1 = 0;
           while(Echo == 1);
           Distance = TH1;
           Distance = Distance*256;
           Distance = Distance + TL1;
           Distance = Distance * 17;
           Distance = Distance / 22118;
           return (uchar)(Distance&0xFF);
        }
}
//通过雷达避障
void AvoidByRadar(void)
{
   if(Get_Distance()<0x0A)//如果雷达回波数据小于10厘米触发
        {
                 MOTOR_GO_STOP;
        }
        else
        {
          MOTOR_GO_FORWARD;
        }

}
void Send_Distance(void)
{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03);
           UART_send_byte(0x00);
           UART_send_byte(Get_Distance());
           UART_send_byte(0xFF);
           Delay_Ms(1000);
}
//模式执行子函数,根据标志位进行判断
void Cruising_Mod(void)
{

         if(Pre_Cruising_Flag != Cruising_Flag)
         {
             if(Pre_Cruising_Flag != 0)
                 {
                     MOTOR_GO_STOP;
                 }

             Pre_Cruising_Flag =  Cruising_Flag;
         }

        switch(Cruising_Flag)
        {
           case 0x01:Follow_Track(); break;//跟随模式
           case 0x02:FollowLine(); break;//巡线模式
           case 0x03:Avoiding(); break;//避障模式
           case 0x04:AvoidByRadar();break;//超声波壁障模式
           case 0x05:ARMShow();break;
           case 0x06:HeadShow();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Delay_ForBarrier(uint32 t)
{
    uint16 i;
        while(t--)
        {
           for(i=0;i<1050;i++);
        }
}

网友A(2020-03-25):
return (uchar)(Distance&0xFF);这句为啥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