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实验的意外结果 单片机上拉并入排阻数码管亮度被大幅提高

楼主:
如图,因为数码管亮度不够,将51单片机上拉10K排阻并入一个6.8K的排阻,开始将并联的排阻公共端接入VCC,数码管亮度被大幅提高,后将并接的排阻VCC断开,发现数码管亮度基本不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分析发现,原来排阻的并联电路并不是简单并联,而是多个电阻串联与并联叠加的电路。有意思吧?

网友A(2017-05-14):
如果仅上图而言,排阻只断开一个,另一个依然接VCC的,所以亮度不受影响。不知LZ想表达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上图而言,排阻只断开一个,另一个依然接VCC的,所以亮度不受影响。不知LZ想表达什么

可在这里看我想表达的什么:http://www.51hei.com/bbs/dpj-8465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