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继电器仿真 出现了问题

楼主:
别人也是这样仿真,别人的可以,为什么我的就不行,请问大家这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2017-05-13):
没有接正极

网友B:
你这个三极管因该是9013的那上面应该接的是负极。下面续电器应该接的是正极的。所以你的不能用。按你现在的电路你把三极管换成9012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三极管因该是9013的那上面应该接的是负极。下面续电器应该接的是正极的。所以你的不能用。按你现在的 ...

我接的是NPN型三极管啊,把电路图改成如下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C:\Users\yp\Desktop

网友D:
电路错。别人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