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箱的自动设计系统 单片机汇编程序

楼主:
单片机汇编程序:
TEMPER_L EQU 31H          ;用于保存读出温度低字节
              TEMPER_H EQU 30H                  ;用于保存读出温度高字节
              TEMPER_SET EQU 32H             ;用于保存设定的预期温度
              FLAG EQU 33H                                   ;是否检测到DS18B20标志位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R0,#20                                  ;系统默认预期温度为20℃
START:
              CLR P2.6                                        ;点亮“实时温度”指示灯
              SETB P2.5                                      ;熄灭“设定温度”指示灯
              JNB P2.2,SELSUB                        ;是进入温度设定
              LCALL GET_TEMPER                 ;调用温度获取子程序
              LCALL COMPARE                       ;调用温度比较子程序
              L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子程序
              LCALL KEY                                  ;调用显示切换子程序
              LJMP START
SELSUB:
              MOV A,R0
              MOV B,#10
              DIV AB
              MOV R1,A                                     ;温度十位存R1
              MOV R2,B                                     ;温度个位存R2
              LCALL DISPLAY                         ;显示温度
              JNB P2.3,INC0
              JNB P2.4,DEC0
              JB P2.2,BACK
              LJMP SELSUB
       INC0:                                                     ;温度加1℃
              MOV A,R1
              CJNE A,#63H,ADD0                            ;温度是否为99℃,不是则跳到ADD0
              MOV R1,#00H
       INC1:
              LCALL DELAY1                          ;延时显示
              JNB P2.3,INC1                              ;按键是否松开,松开则程序往下执行
              LJMP SELSUB
       ADD0:
              INC R0
              LCALL DELAY1
              LJMP SELSUB
       DEC0:                                                    ;温度减1℃
              MOV A,R1
              JZ SETR1                                       ;温度是0℃则跳到SETR1
              DEC R0
       DEC1:
              LCALL DELAY1
              JNB P2.4,DEC1                             ;按键是否松开,松开则程序往下执行
              LJMP SELSUB
       SETR1:
              MOV R1,#63H
              LCALL DELAY1
              LJMP SELSUB
       BACK:
              LJMP START
GET_TEMPER:
              SETB P1.2
              LCALL SET_1820                         ;DS18B20初始化
              JB FLAG,TSS2                              ;检测到DS18B20跳到TSS2
              RET
       TSS2: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写DS18B20子程序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DISPLAY                         ;用显示温度来等待AD转换结束
              LCALL SET_1820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                            ;读DS18B20的温度数据
              MOV A,TEMPER_L
              MOV R3,#4
       L1:
              SETB C
              RRC A
              DJNZ R3,L1
              MOV TEMPER_L,A
              MOV A,TEMPER_H
              MOV R3,#4
       L2:
              SETB C
              RLC A
              DJNZ R3,L2
              ANL A,TEMPER_L
              MOV R7,A                                     ;读出的温度转化问摄氏温度存R7中
              MOV B,#10
              DIV AB
              MOV R1,A                                     ;读出的温度十位存R1
              MOV R2,B                                     ;读出的温度个位存R2
              RET
       SET_1820:                                             ;DS18B20复位初始化子程序
              SETB P1.2
              NOP
              CLR P1.2
              MOV R3,#3                                    ;主机发出延时537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TSR1:
              MOV R4,#107
              DJNZ R4,$
              DJNZ R3,TSR1
              SETB P1.2                                      ;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4,#25H
       TSR2:
              JNB P1.2,TSR3                              ;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4,TSR2
              LJMP TSR4                                    ;延时
       TSR3:
              SETB FLAG                                   ;置标志位,表示DS18B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FLAG                                    ;清标志位,表示DS18B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4,#117
       TSR6:
              DJNZ R4,TSR6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
              SETB P1.2
              RET
WRITE_1820:
              MOV R3,#8                                    ;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P1.2
              MOV R4,#6
              DJNZ R4,$
              RRC A
              MOV P1.2,C
              MOV R4,#23
              DJNZ R4,$
              SETB P1.2
              NOP
              DJNZ R3,WR1
              SETB P1.2
              RET
READ_1820:                                                ;将温度高位和地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4,#8
       RE01:
              CLR C
              SETB P1.2
              NOP
              NOP
              CLR P1.2
              NOP
              NOP
              NOP
              SETB P1.2
              MOV R6,#4
              DJNZ R6,$
              MOV C,P1.2
              RRC A
              MOV R6,#30
              DJNZ R6,$
              DJNZ R4,RE01
              MOV TEMPER_L,A                      ;地位存入31H
              MOV R4,#8
       RE02:
              CLR C
              SETB P1.2
              NOP
              NOP
              CLR P1.2
              NOP
              NOP
              NOP
              SETB P1.2
              MOV R6,#4
              DJNZ R6,$
              MOV C,P1.2
              RRC A
              MOV R6,#30
              DJNZ R6,$
              DJNZ R4,RE02
              MOV TEMPER_H,A                            ;高位存入32H
              RET
COMPARE:                                                  ;比较温度子程序
              MOV TEMPER_SET,R0
              MOV A,R7
              CJNE A,TEMPER_SET,COMP     ;设定温度与实时温度不等则跳COMP
              SETB P1.0                                      ;关加热器
              SETB P1.1                                      ;关制冷器
              RET
       COMP:
              MOV A,R7                                     ;实时温度存入A
              MOV B,R0                                     ;设定温度存入B
              DIV AB                                                 ;A除以B,商给A
              CJNE A,#0H,COMP1                    ;若A不等于0,即实时温度高,跳转
              SETB P1.1                                      ;关制冷器
              CLR P1.0                                        ;开加热器
              LJMP EXIT
       COMP1:
              SETB P1.0                                      ;关加热器
              CLR P1.1                                        ;开制冷器
       EXIT:
              RET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MOV DPTR,#DAT
              MOV A,R1
              MOVC A,@A+DPTR
              CLR P2.0
              SETB P2.1
              MOV P0,A                                     ;动态扫描,显示十位
              LCALL DELAY                             ;延时约12毫秒
              MOV A,R2
              MOVC A,@A+DPTR
              SETB P2.0
              CLR P2.1
              MOV P0,A                                     ;动态扫描,显示个位
              LCALL DELAY
              SETB P2.0
              SETB P2.1                                      ;关显示
              RET
DAT:
              DB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
;“0”,“1”,“2”,“3”,“4”,“5”,“6”,“7”,“8”,“9”,“灭”
DELAY1:                                                     ;延时子程序,延时并显示
              MOV 36H,#08H
       LOOP0:
              LCALL DISPLAY
              DJNZ 36H,LOOP0
              RET
DELAY:                                                               ;延时子程序,延时约12ms
              MOV 34H,#24H
       LOOP:
              MOV 35H,#0AFH
       LOOP1:
              DJNZ 35H,LOOP1
              DJNZ 34H,LOOP
              RET
KEY:                                                             ;显示切换子程序
              JNB P2.7,KEY1
              RET
       KEY1:
              LCALL DELAY                             ;延时去抖动
              JNB P2.7,KEY2
              RET
       KEY2:
              LCALL INT
              RET
INT:
              MOV A,R0                                     ;显示设定温度
              MOV B,#10
              DIV AB
              MOV R1,A
              MOV R2,B
              MOV R6,#50
              LCALL DELAY1
              DJNZ R6,$
              RET
              END

网友A(2017-05-13):
汇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