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光敏电阻 Arduino和51单片机测试程序

楼主:
光敏电阻51单片机使用资料附带电路和程序

Arduino测试程序(以DO接法为例):

int Led=13;//定义LED 接口

int buttonpin=3; //定义光敏电阻传感器接口

int val;//定义数字变量val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定义LED 为输出接口

pinMode(buttonpin,INPUT);//定义光敏电阻传感器为输入接口

}

void loop()

{

val=digitalRead(buttonpin);//将数字接口3的值读取赋给val

if(val==LOW)//当光敏电阻传感器检测有信号时,LED 亮

{

digitalWrite(Led,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ed,LOW);

}

}

单片机测试程序

/******************************************
传感器触发测试
单片机:STC89C52
波特率:9600
产品用途:光线检测。
*****************************************/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1;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主函数*********
//*************************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if(key1==0)
{
delay(); //消抖动
if(key1==0) //确认触发
{
SBUF=0X01;
delay(200);

……………………

网友A(2017-11-29):
请问AO口怎么接

网友B(2020-03-14):
引用 网友C:

接因环境改变想要其改变的功能的输出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