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片带背光LCD驱动的芯片(一陀黑胶)里面一般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2017-05-13):
就是那个单片机上面有一陀黑胶,可以驱动背光LCD,里面一般是什么 单片机呢?

楼主:
哪位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LCD上的不应称其为单片机,通常称“LCD驱动IC”,这个驱动按点阵大小不同而不同,如较大的240128常用T6963C,而12864又分带字库与无字库,型号很多如ST7565等.......各种驱动IC有不同的驱动命令,所以,你如果拿到的是“牛屎”(黑胶封装的俗称)驱动,那必须知道该LCD型号及找到具体资料,如果有LCD模块的pin定义也行,否则不好整的。

网友B:
LCD1602内部控制器和驱动器是HD44780芯片构成的

HD44780集成电路的特点:
1:HD44780不仅作为控制器而且还具有驱动40*16点阵液晶像素的能力,并且HD44780的驱动能力可通过外接驱动器扩展360列驱动。
2:HD44780的显示缓冲区及用户自定义的字符发生器CGRAM全部内藏在芯片内。
3:HD44780具有适用于M6800系列MPU的接口,并且接口数据传输可为8位数据和4位数据传输两种方式。
4:HD44780具有简单而功能较强的指令集,可实现字符移动,闪烁等显示功能。
    由于HD44780的DDRAM容量所限,HD44780可控制的字符高达每行80个字,也就是5*80=400点,HD44780内藏有16路行驱动器和40路列驱动器,所以HD44780本身就具驱动有16*40点阵LCD能力(即单行16个字符或两行8个字符)。如果在外部加一HD44100外扩展多40路/列驱动,则可驱动16*2LCD。
     HD44780内藏的字符发生存储器(CGROM)已经存储了160个不同的点阵字符图形,如表2.3所示,这些字符有: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常用的符号、和日文假名等,每一个字符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比如数字“1”的代码是00110001B(31H),又如大写的英文字母“A”的代码是01000001B(41H)。

http://www.51hei.com/bbs/dpj-43274-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38656-1.html

网友C:
这个不好说,贴几张实物图看看

网友D:
LCD后边的不是单片机 是个驱动电路 接收指令然后去控制显示 液晶点亮用的是交流 单片机也可以自己写不过太累了 我开始买了个裸屏 折腾好久弄出字了 太费劲 还不如直接买个带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