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码管显示proteus仿真

楼主:
单片机源程序:
/*这个程序主要实现

     每隔1ms左右数码显示管上的数字自动累加1

                                BY:IZHIQIANG

                                                                             */

#include<REGX52.H>
#include<INTRINS.H>
code unsigned char TransCodes[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定义查表数组,显示0-9中的第几个就直接选第几个就行
void Display(int Datum);//自定义的数码管显示函数的声明
void Delay5ms();//5ms延时声明
int main()

{
int i;
for(i=0;i<999;i++)//i从0到999累加
{
         if(i>999)//当i大于999就给它置0
         {
                 i=0;
         }
   Display(i);//在数码管上显示i的值
}
return 0;
}

void Display(int Datum)//自定义的数码管显示函数的定义
{

        //数值转换
int bai,shi,ge,i;

bai=Datum/100;//百位
shi=Datum%100/10;//十位
ge=Datum%10;//个位

        //数码管显示,每位数字显示5ms,不停地轮回显示
        //大多数数码管都是用的这种视觉延迟的方法显示多个数字
        //在这里只用了数码管的后三位
        //这里66然后乘以下面3个5ms的和,等于990ms,差不多1秒。

for(i=0;i<66;i++)       //66个循环
  {
   P2_4=1,P2_5=1,P2_6=1;//关掉三个数码管
   P0=TransCodes[bai];//P0输出百位数字
   P2_4=0,P2_5=1,P2_6=1;//打开百位输入端

   Delay5ms();           //5ms延时

   P2_4=1,P2_5=1,P2_6=1;//这里是十位的,其他同上
   P0=TransCodes[shi];
   P2_4=1,P2_5=0,P2_6=1;

   Delay5ms();

   P2_4=1,P2_5=1,P2_6=1;//这个是个位的,其他同上
   P0=TransCodes[ge];
   P2_4=1,P2_5=1,P2_6=0;

   Delay5ms();
        }
}

//5ms的软件延时,这个是用stc软件生成的
void Delay5ms()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
        j = 183;
        do
        {
                while (--j);
        } while (--i);
}

下载:

网友A(2018-06-29):
我刚刚开始学习

网友B(2020-05-28):
仿真什么样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