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9555驱动代码调试

楼主(2017-05-13):
/********************************************************************
*           For GPS Walkie Talkie 821
*     (c) Copyright 2010, suoyin
*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  SAUitoplayer.c
* History:
*           08/06/2010 Created by liufang
*********************************************************************/
#define TARGET_IS_TEMPEST_RB1
#define ewarm

#include "SAInclude.h"

//-*-*-*-*-*-*-*-*-*-*-*-*-*-*-*-*-cut-off rule-*-*-*-*-*-*-*-*-*-*-*-*-*-*-*-*-
//
//内部宏定义
//
//-*-*-*-*-*-*-*-*-*-*-*-*-*-*-*-*-cut-off rule-*-*-*-*-*-*-*-*-*-*-*-*-*-*-*-*-

//-*-*-*-*-*-*-*-*-*-*-*-*-*-*-*-*-cut-off rule-*-*-*-*-*-*-*-*-*-*-*-*-*-*-*-*-
//
//函数内部部调用声明
//
//-*-*-*-*-*-*-*-*-*-*-*-*-*-*-*-*-cut-off rule-*-*-*-*-*-*-*-*-*-*-*-*-*-*-*-*-

//void
   //

//-*-*-*-*-*-*-*-*-*-*-*-*-*-*-*-*-cut-off rule-*-*-*-*-*-*-*-*-*-*-*-*-*-*-*-*-
//
//函数内部部变量声明
//
//-*-*-*-*-*-*-*-*-*-*-*-*-*-*-*-*-cut-off rule-*-*-*-*-*-*-*-*-*-*-*-*-*-*-*-*-

//  定义CAT9555(I2C接口)
#define  CAT9555_SLA         (0x40>>1)   //定义CAT9555的器件地址
#define  CAT9555_INPUT0       0//CAT9555输入端口寄存器0
#define  CAT9555_INPUT1       1//CAT9555输入端口寄存器1
#define  CAT9555_OUTPUT0      2//CAT9555输出端口寄存器0
#define  CAT9555_OUTPUT1      3//CAT9555输出端口寄存器1
#define  CAT9555_PI0          4//CAT9555反转寄存器0
#define  CAT9555_PI1          5//CAT9555反转寄存器1
#define  CAT9555_CFG0         6//CAT9555配置寄存器0
#define  CAT9555_CFG1         7//CAT9555配置寄存器1

tI2CM_DEVICE CAT9555  = {CAT9555_SLA, 0x00, 0x01, (void *)0, 0x00};
unsigned char gucPort1Status;

//-*-*-*-*-*-*-*-*-*-*-*-*-*-*-*-*-cut-off rule-*-*-*-*-*-*-*-*-*-*-*-*-*-*-*-*-
//
//描  述:写寄存器 函数
//功  能:写寄存器
//形  参:unsigned char ucAddr:CAT9555_OUTPUT0
//                             CAT9555_OUTPUT1
//                             CAT9555_CFG0
//                             CAT9555_CFG1
//        unsigned char ucData:8bit data
//返  回:ulStatus  返回可能的错误状态
//
//-*-*-*-*-*-*-*-*-*-*-*-*-*-*-*-*-cut-off rule-*-*-*-*-*-*-*-*-*-*-*-*-*-*-*-*-
unsigned char CAT9555MWriteReg(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ta0,unsigned char ucData1)
{
    unsigned char ucDataTemp[2];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0;

    ucDataTemp[0] = ucData0;//port0 data
    ucDataTemp[1] = ucData1;//port1 data
    I2CM_DeviceDataSet(&CAT9555,ucAddr,ucDataTemp, 2);
    ulStatus = I2CM_DataSend(&CAT9555);

    return ulStatus;
}

//-*-*-*-*-*-*-*-*-*-*-*-*-*-*-*-*-cut-off rule-*-*-*-*-*-*-*-*-*-*-*-*-*-*-*-*-
//
//描  述:CAT9555初始化函数
//功  能:配置CAT9555,包括16个I/O口的初始化 input:1  output:0
//形  参:无
//返  回:无
//
//-*-*-*-*-*-*-*-*-*-*-*-*-*-*-*-*-cut-off rule-*-*-*-*-*-*-*-*-*-*-*-*-*-*-*-*-
void CAT9555Init(void)
{
    gucPort1Status = 0;
    CAT9555MWriteReg(CAT9555_CFG0, 0x00,0x00);//P0.0~P0.7,P1.0~P1.7为输出脚
    CAT9555MWriteReg(CAT9555_OUTPUT0, gucPort1Status,gucPort1Status);//P0.0~P0.7,P1.0~P1.7输出0
}
//-*-*-*-*-*-*-*-*-*-*-*-*-*-*-*-*-cut-off rule-*-*-*-*-*-*-*-*-*-*-*-*-*-*-*-*-
//
//描  述:电源控制函数
//功  能:电源控制输出端口
//形  参:tBoolean tFlag:1:写高电平  0:写低电平
//返  回:无
//
//-*-*-*-*-*-*-*-*-*-*-*-*-*-*-*-*-cut-off rule-*-*-*-*-*-*-*-*-*-*-*-*-*-*-*-*-
unsigned char CAT9555PwrCtrl(tBoolean tFlag)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0;

    if (tFlag)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80);//P1.7
    else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7f);//P1.7
    ulStatus = CAT9555MWriteReg(CAT9555_OUTPUT0, gucPort1Status,gucPort1Status);//P1.0~P1.7为输出脚

    return ulStatus;
}

//-*-*-*-*-*-*-*-*-*-*-*-*-*-*-*-*-cut-off rule-*-*-*-*-*-*-*-*-*-*-*-*-*-*-*-*-
//
//描  述:按键音控制函数
//功  能:按键音控制输出端口
//形  参:tBoolean tFlag:1:写高电平  0:写低电平
//返  回:无
//
//-*-*-*-*-*-*-*-*-*-*-*-*-*-*-*-*-cut-off rule-*-*-*-*-*-*-*-*-*-*-*-*-*-*-*-*-
unsigned char CAT9555BeepCtrl(tBoolean tFlag)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0;

    if (tFlag)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40);//P1.6
    else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bf);//P1.6
    ulStatus = CAT9555MWriteReg(CAT9555_OUTPUT0, gucPort1Status,gucPort1Status);//P1.0~P1.7为输出脚
    return ulStatus;
}
//-*-*-*-*-*-*-*-*-*-*-*-*-*-*-*-*-cut-off rule-*-*-*-*-*-*-*-*-*-*-*-*-*-*-*-*-
//
//描  述:LCD控制函数
//功  能:LCD控制输出端口
//形  参:tBoolean tFlag:1:写高电平  0:写低电平
//返  回:无
//
//-*-*-*-*-*-*-*-*-*-*-*-*-*-*-*-*-cut-off rule-*-*-*-*-*-*-*-*-*-*-*-*-*-*-*-*-
unsigned char CAT9555LCDCtrl(tBoolean tFlag)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0;

    if (tFlag)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20);//P1.5
    else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df);//P1.5
    ulStatus = CAT9555MWriteReg(CAT9555_OUTPUT0, gucPort1Status,gucPort1Status);//P1.0~P1.7为输出脚
    return ulStatus;
}
//-*-*-*-*-*-*-*-*-*-*-*-*-*-*-*-*-cut-off rule-*-*-*-*-*-*-*-*-*-*-*-*-*-*-*-*-
//
//描  述:GPS控制函数
//功  能:GPS控制输出端口
//形  参:tBoolean tFlag:1:写高电平  0:写低电平
//返  回:无
//
//-*-*-*-*-*-*-*-*-*-*-*-*-*-*-*-*-cut-off rule-*-*-*-*-*-*-*-*-*-*-*-*-*-*-*-*-
unsigned char CAT9555GPSCtrl(tBoolean tFlag)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0;

    if (tFlag)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10);//P1.4
    else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ef);//P1.4
    ulStatus = CAT9555MWriteReg(CAT9555_OUTPUT0, gucPort1Status,gucPort1Status);//P1.0~P1.7为输出脚
    return ulStatus;
}
//-*-*-*-*-*-*-*-*-*-*-*-*-*-*-*-*-cut-off rule-*-*-*-*-*-*-*-*-*-*-*-*-*-*-*-*-
//
//描  述:voice pa控制函数
//功  能:voice pa控制输出端口
//形  参:tBoolean tFlag:1:写高电平  0:写低电平
//返  回:无
//
//-*-*-*-*-*-*-*-*-*-*-*-*-*-*-*-*-cut-off rule-*-*-*-*-*-*-*-*-*-*-*-*-*-*-*-*-
unsigned char CAT9555VoicePaCtrl(tBoolean tFlag)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0;

    if (tFlag)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08);//P1.3
    else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f7);//P1.3
    ulStatus = CAT9555MWriteReg(CAT9555_OUTPUT0, gucPort1Status,gucPort1Status);//P1.0~P1.7为输出脚
    return ulStatus;
}
//-*-*-*-*-*-*-*-*-*-*-*-*-*-*-*-*-cut-off rule-*-*-*-*-*-*-*-*-*-*-*-*-*-*-*-*-
//
//描  述:PWM控制函数
//功  能:PWM控制输出端口
//形  参:tBoolean tFlag:1:写高电平  0:写低电平
//返  回:无
//
//-*-*-*-*-*-*-*-*-*-*-*-*-*-*-*-*-cut-off rule-*-*-*-*-*-*-*-*-*-*-*-*-*-*-*-*-
unsigned char CAT9555PWMCtrl(tBoolean tFlag)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0;

    if (tFlag)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04);//P1.2
    else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fb);//P1.2
    ulStatus = CAT9555MWriteReg(CAT9555_OUTPUT0, gucPort1Status,gucPort1Status);//P1.0~P1.7为输出脚
    return ulStatus;
}

//-*-*-*-*-*-*-*-*-*-*-*-*-*-*-*-*-cut-off rule-*-*-*-*-*-*-*-*-*-*-*-*-*-*-*-*-
//
//描  述:对讲机发送控制函数
//功  能:对讲机发送控制脚TX
//形  参:tBoolean tFlag:1:写高电平  0:写低电平
//返  回:无
//
//-*-*-*-*-*-*-*-*-*-*-*-*-*-*-*-*-cut-off rule-*-*-*-*-*-*-*-*-*-*-*-*-*-*-*-*-
unsigned char CA9555WalTalTxCtrl(tBoolean tFlag)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0;

    if (tFlag)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02);//P1.1
    else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fd);//P1.1
    ulStatus = CAT9555MWriteReg(CAT9555_OUTPUT0, gucPort1Status,gucPort1Status);//P1.0~P1.7为输出脚
    return ulStatus;
}

//-*-*-*-*-*-*-*-*-*-*-*-*-*-*-*-*-cut-off rule-*-*-*-*-*-*-*-*-*-*-*-*-*-*-*-*-
//
//描  述:对讲机接收控制函数
//功  能:对讲机接收控制脚RX
//形  参:tBoolean tFlag:1:写高电平  0:写低电平
//返  回:无
//
//-*-*-*-*-*-*-*-*-*-*-*-*-*-*-*-*-cut-off rule-*-*-*-*-*-*-*-*-*-*-*-*-*-*-*-*-
unsigned char CA9555WalTalRxCtrl(tBoolean tFlag)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0;

    if (tFlag)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01);//P1.0
    else
        gucPort1Status = (gucPort1Status & 0xfe);//P1.0
    ulStatus = CAT9555MWriteReg(CAT9555_OUTPUT0, gucPort1Status,gucPort1Status);//P1.0~P1.7为输出脚
    return ul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