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帮我看看怎么做的

楼主:
有没有帮我看看怎么做的

网友A(2017-05-14):
有没有大神给看看

网友B: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duan   P2                //段选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1=P3^2; //定义P32口是s1
sbit s2=P3^7; //定义P37口是s2 开始/暂停/清零 按钮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cnt=0, display=0;
u8 status =0; //0: 开始/1:暂停 /2: 清零 按钮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pros1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s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1()
{
        if(s1==0)                  //检测按键s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s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status) //检测暂停
                        cnt++;

                        if(cnt > 5) //按6次
                        {
                                cnt = 0;
                                display++;
                                if(display > 9)
                                {
                                        display=0;
                                }
                        }
                }
                while(!s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keypros2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s2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2()
{
        if(s2==0)                  //检测按键s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s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status++;
                        if(status == 2)
                        {
                                display=0;
                                cnt = 0;
                        }
                        if(status > 2)
                        {
                                status=0;
                        }
                }
                while(!s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1();  //按键处理函数
                keypros2();  //按键处理函数
                duan=smgduan[display]; //显示
        }
}

网友C:
数码管不知道你怎么接的,数组那里我随便填了,你自己改上

#include "reg52.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k1=P3^7;

u8 c6=0;
u8 num=0;
u8 code duanma[]={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ess()
{
        if(k1==0)
        {
                delay(1000);   //大约10ms
                if(k1==0)
                {
                        c6++;
                        if(c6==6)
                        {
                                c6=0;
                                num++;
                                if(num==10)num=0;
                                P2=duanma[num];
                        }

                }
                while(!k1);
        }
}

void main()
{
        k1=1;
        P2=duanma[0];
        while(1)
        {
                keypres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