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高效率稳定的单片机代码--来自网友提供

楼主(2017-05-13):
这样来编写高效率稳定的单片机代码!
由于单片机的性能同电脑的性能是天渊之别的,无论从空间资源上、内存资源、工作频率,都是无法与之比较的。PC 机编程基本上不用考虑空间的占用、内存的占用的问题,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功能。而对于单片机来说就截然不同了,一般的单片机的Flash 和Ram 的资源是有限的,可想而知,单片机的资源是少得可怜,为此我们必须想法设法榨尽其所有资源,将它的性能发挥到最佳,程序设计时必须遵循以下几点进行优化:
1、使用尽量小的数据类型
能用unsiged就不用signed;
能用char就不用int;
能不用floating就不用;
能用位操作不用算数。

2、使用自加、自减指令
通常使用自加、自减指令和复合赋值表达式(如a-=1 及a+=1 等)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程序代码,编译器通常都能够生成inc 和dec 之类的指令,而使用a=a+1 或a=a-1 之类的指令,有很多C 编译器都会生成二到三个字节的指令。

3、减少运算的强度
可以使用运算量小但功能相同的表达式替换原来复杂的的表达式。

(1) 求余运算

N= N %8 可以改为N = N &7

说明: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C 编译器的“%”运算均是调用子程序来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通常,只要求是求2n 方的余数,均可使用位操作的方法来代替。

(2) 平方运算

N=Pow(3,2) 可以改为N=3*3

说明: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如51 系列),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 因为浮点数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乘法运算的子程序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速度快。

(3) 用位移代替乘法除法

N=M*8 可以改为N=M<<3
N=M/8 可以改为N=M>>3

说明: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2n,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如果乘以2n,都可以生成左移的代码,而乘以其它的整数或除以任何数,均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

如N=M*9可以改为N=(M<<3)+M;

(4) 自加自减的区别

例如我们平时使用的延时函数都是通过采用自加的方式来实现。

void DelayNms(UINT16 t)
{
UINT16 i,j;
for(i=0;i
define MAX(A,B) {(A)>(B)?(A):(B)}
说明:函数和宏函数的区别就在于,宏函数占用了大量的空间,而函数占用了时间。大家要知道的是,函数调用是要使用系统的栈来保存数据的,如果编译器里有栈检查选项,一般在函数的头会嵌入一些汇编语句对当前栈进行检查;同时,CPU也要在函数调用时保存和恢复当前的现场,进行压栈和弹栈操作,所以,函数调用需要一些CPU时间。而宏函数不存在这个问题。宏函数仅仅作为预先写好的代码嵌入到当前程序,不会产生函数调用,所以仅仅是占用了空间,在频繁调用同一个宏函数的时候,该现象尤其突出。
1.适当地使用算法

假如有一道算术题,求1~100 的和。

作为程序员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点击键盘写出以下的计算方法:

UINT16 Sum(void)
{
UINT8 i,s;
for(i=1;i<=100;i++)
{
s+=i;
}
return s;
}

很明显大家都会想到这种方法,但是效率方面并不如意,我们需要动脑筋,就是采用数学算法解决问题,使计算效率提升一个级别。

UINT16 Sum(void)
{
UINT16 s;
s=(100 *(100+1))>>1;
return s;
}

结果很明显,同样的结果不同的计算方法,运行效率会有大大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通过数学的方法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2.用指针代替数组

在许多种情况下,可以用指针运算代替数组索引,这样做常常能产生又快又短的代码。与数组索引相比,指针一般能使代码速度更快,占用空间更少。使用多维数组时差异更明显。下面的代码作用是相同的,但是效率不一样。

UINT8 szArrayA[64];
UINT8 szArrayB[64];
UINT8 i;
UINT8 *p=szArray;
for(i=0;i<64;i++)szArrayB[ i]=szArrayA[ i];
for(i=0;i<64;i++)szArrayB[ i]=*p++;

指针方法的优点是,szArrayA 的地址装入指针p 后,在每次循环中只需对p 增量操作。在数组索引方法中,每次循环中都必须进行基于i 值求数组下标的复杂运算。

3.强制转换

C 语言精髓第一精髓就是指针的使用,第二精髓就是强制转换的使用,恰当地利用指针和强制转换不但可以提供程序效率,而且使程序更加之简洁,由于强制转换在C 语言编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将已五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作为讲解。

例子1:将带符号字节整型转换为无符号字节整型

UINT8 a=0;
INT8 b=-3;
a=(UINT8)b;

例子2:在大端模式下(8051 系列单片机是大端模式),将数组a[2]转化为无符号16 位整型值。

方法1:采用位移方法。

UINT8 a[2]={0x12,0x34};
UINT16 b=0;
b=(a[0]<<8)|a[1];

结果:b=0x1234

方法2:强制类型转换。

UINT8 a[2]={0x12,0x34};

UINT16 b=0;

b= (UINT16 )a; //强制转换

结果:b=0x1234

例子3:保存结构体数据内容。

方法1:逐个保存。

typedef struct _ST
{
UINT8 a;
UINT8 b;
UINT8 c;
UINT8 d;
UINT8 e;
}ST;
ST s;
UINT8 a[5]={0};
s.a=1;
s.b=2;
s.c=3;
s.d=4;
s.e=5;
a[0]=s.a;
a[1]=s.b;
a[2]=s.c;
a[3]=s.d;
a[4]=s.e;

结果:数组a 存储的内容是1、2、3、4、5。

方法2:强制类型转换。

typedef struct _ST
{
UINT8 a;
UINT8 b;
UINT8 c;
UINT8 d;
UINT8 e;
}ST;
ST s;
UINT8 a[5]={0};
UINT8 p=(UINT8 )&s;//强制转换
UINT8 i=0;
s.a=1;
s.b=2;
s.c=3;
s.d=4;
s.e=5;
for(i=0;i

define Perror(FUN) printf(“Err:%s %s %d: %s\n”, FILE, func,LINE,FUN) 类linux的perror函数实现,这里加了出错的文件位置,所在函数,引发出错调用的函数FUN。

宏中#和##的用法
define STR(s) #s
define CONS(a, b) int(a##e##b)
printf(STR(vck));//输出vck
printf(“%d\n”, CONS(2,3));//2e3 输出2000

这些方法常用,必然会让你的代码更加简洁高效!

网友A(2020-02-28):
其实要验证代码是否高效、运行时间是否快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debug时查看C语言程序对应的汇编代码。楼主分享的内容,应该是别人这样一一对比后总结出来的结论,也就是最接近高效汇编的C语言代码。影响代码的效率,除了代码本身,另外有一个就是优化等级的选择。优化等级越高,编译产生的汇编代码更高效,但是对调试可能有影响,因为没用到中间变量会被直接优化删除掉。

网友B:
确实很有意义,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