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298N控制直流电机程序难嘛?

楼主(2017-05-13):
三个按键一个旋钮连接51单片机,驱动为L298N,控制直流电机转速小,大,停止,随着旋钮转速变大变小,程序很难吗

网友A:
不会,你知道了吗

网友B:
不难的吧

网友C:
很简单,看看手册

网友C:
很简单 看看手册

网友D:
很简单啊,直流电机更简单

网友E:
不难吧。
第一:按键很简单吧,你有三个按键,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一个停转,刚好。
第二:那个旋钮(——是不是电位器?)比较难一点点。
        第一:是没有办法直接读它的值的,必须用AD转换。AD转换的芯片很多,甚至用高级单片机还可以自带。51嘛,我用过PCF8591、XPT2046,都不错。
        第二:你想用旋钮控制电机转动的快慢?那么,还必须学会用刚才说到的AD转换的数据,加到PWM波中,这样,电机才能根据AD值调节转动快慢。这个也是有难度的。
第三:任何工程都不会是一次成功,你可以先一样样地试验,如:先将按键控制电机正反转和停转搞好,再来搞旋钮的AD转换,最后是利用AD转换数据进行PWM波的调速。

网友F:
这个不难,认真看看就好了

网友G(2017-07-14):
学习中,想搞个控制298n的,霍尔能计数启停,超限流减速,外加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