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1单片机oled多级菜单设计的源代码啊,很急

楼主:
我用的是oled的,iic,四个脚的,12864的也行,求分享

网友A(2017-05-13):
IIC接口OLED屏

//主菜单
void Main_Menu(void)
{

if(Page_Sgin==0)                          //判断页面选择标志位
{
        Status_Bar();                               //状态栏
  WhenTheDisplay();                           //显示时分秒
        DayAndDayDisplay();                         //显示年月日
        OLED_P16x16Ch(0*16,6,11);                   //显示 //菜
        OLED_P16x16Ch(1*16,6,12);                   //显示 //单
        OLED_P16x16Ch(6*16,6,13);                   //显示 //退
        OLED_P16x16Ch(7*16,6,14);                   //显示 //出
        if(KEY_Scan(Key_Selectio)==Determine_Choice)//判断是否按下确定按键
        {
                Page_Sgin=2;                              //页面选择置2
                OLED_P128x48Ch(0,2,0);                    //清除内容栏
        }
}
//判断返回按键是否按下 判断当前页面是否在第二页
else if( (KEY_Scan(Key_Selectio)==Return_Choice) && (Page_Sgin==2) )
{
         if(KEY_Scan(Key_Selectio)==Return_Choice)
         {
          Page_Sgin=0;                                  //页面选择置0
                OLED_P128x48Ch(0,2,0);                        //清除内容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