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单片机的24C02程序--自己写的,高质量代码

楼主:
因为STC12系列没有I2C模块,所以使用IO模拟I2C总线的方法实现的。1、EEPROM的读写,I2C通讯。

2、STC12系列是1T指令周期的,且已用示波器测量,delay(1);约1us;(程序中所用延时函数);
3、所有元件时序,皆按手册操作,高效稳定可靠,会附件PDF给大家。
4、I2C总线是用的P1.3,P1.4 IO;

#include "I2C.h"

sbit I2C_SDA=P1^3;
sbit I2C_SCL=P1^4;

void I2C_Delay(u16 x)
{
        while(x--);
}

void I2C_Start()         //产生I2C的启动信号
{
        I2C_SDA=1;
          I2C_SCL=1;
        I2C_Delay(5);         //4.7us
        I2C_SDA=0;
        I2C_Delay(5);
        I2C_SCL=0;
}

void I2C_Stop()           //产生I2C的停止信号
{
          I2C_SCL=0;
        I2C_SDA=0;
        I2C_Delay(5);
        I2C_SCL=1;
        I2C_Delay(5);
        I2C_SDA=1;
}

void I2C_Send(u8 dat)           //按照I2C的协议发送一个字节
{
        u8 i;
        for(i=0;i<8;i++)
        {
                 I2C_SCL=0;
                I2C_SDA=dat>>7;
                I2C_SCL=1;
                dat<<=1;
        }
}

u8 Wait_Ack()           //主机等待从机发送应答信号
{
        u16 timeout;
        I2C_SCL=0;
        I2C_SDA=1;
        I2C_SCL=1;
        timeout=0;
        while(I2C_SDA)
        {
                 if(timeout++>=500)
                {
                        I2C_SCL=0;
                          return 1;                 // 表示应答失败
                }
        }
        I2C_SCL=0;                           //释放SDA

        return 0;
}

u8 I2C_Receive()   // 主机接收从机一个字节
{
        u8 dat,i;
        for(i=0;i<8;i++)
        {
                dat<<=1;
                I2C_SCL=1;
                if(I2C_SDA)
                {
//                        dat|=0x01;
                        dat++;
                }
                I2C_SCL=0;
        }
        return dat;
}

void I2C_Ack()          //主机向从机产生应答信号
{
        I2C_SCL=0;

        I2C_SDA=0;

        I2C_SDA=1;
        I2C_SCL=1;
……………………

网友A(2018-10-14):
确实简洁质量高

网友B(2019-07-19):
可以可以  效率很高

网友C(2021-12-15):
很久没玩单片机了    现在从新学习一下

网友C:
有没有公德心啊   啥都放一个文件夹里

网友D(2022-02-27):
质量很高,实现了16位数字和浮点数的储存和读取,并且都能通过对应的显示函数显示

网友E(2023-04-11):
为什么看到好多24c02电路时钟和数据脚都有上拉电阻,我用的51单片机接p3口没有

用上拉电阻,也一样用,难道这一定要加上拉电阻吗,有大师知道吗,不加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