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线投票器的设计 论文 仿真 源程序(24L01+LCD1602显示)

楼主:
    本设计以直流电压源为核心,STC89C52RC增强型单片机为主控制器,单片机系统是无线投票器的核心。它通过软件的运行来控制整个系统的工作,从而完成设定的功能。通过三个数字键盘来进行投票,三个按键之中任意两个按下系统便认为投票通过,用24L01无线模块发射出去。在接收端,可由液晶屏LCD1602显示实际投票结果,当三个按键中任意两个按下时,系统在1602液晶上显示Pass,反之显示Down.实际测试结果表明,本系统实际应用于投票领域。

仿真图(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论文截图:

论文目录:
目    录
1  引言    1
2  设计要求及方案论证    2
2.1  设计要求    2
2.2  设计方案及论证    2
2.2.1  控制模块方案及论证    2
2.2.2  显示模块方案及论证    2
3.系统的硬件电路设计    4
3.1  主控制器模块的设计    4
3.2  NRF24L01无线模块的设计    5
3.3  按键控制模块的设计    7
3.4  液晶显示模块的设计    8
3.4.1  LCD1602主要管脚介绍    8
3.4.2  LCD1602控制指令    9
3.4.3  液晶显示程序设计    10
3.4.4  读写控制时序如表6所示    10
3.4.5  LCD1602的一般初始化过程    11
3.4.6  LCD1602与单片机连接图    11
3.5  振荡电路设计模块的设计    12
3.6  晶振电路与复位电路设计    12
3.6.1  晶振电路    12
3.6.2  复位电路    13
3.7  电源模块的设计    14
4  系统软件设计    16
4.1  用C语言开发单片机的优势    16
4.2  系统程序设计流程图    16
4.3  软件编译与调试    17
4.4  液晶显示程序设计    19
4.5  NRF24L01模块程序设计    20
5  调试结果与分析    24
5.1  测试仪器    24
5.2  测试方法    24
5.3  调试过程与分析    24
5.4  测试结论    24
参考文献    25
附  录    26
谢  辞    45

单片机无线投票器从机源程序如下:
/*---------------------------------发射板系统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5;
sbit         MOSI        =P1^4;
sbit        SCK            =P1^3;
sbit        CE            =P1^1;
sbit        CSN                =P1^2;
sbit        IRQ                =P1^6;

sbit LCD_RS =P2^5;
sbit LCD_RW =P2^6;
sbit LCD_E  =P2^7;
//************************************按键***************************************************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5;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1=P3^2;
sbit        led2=P3^4;
sbit        led3=P3^6;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LCD_DATA        P0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

网友A(2019-11-25):
班级投票显示器
任务要求:1、设计一个投票系统,具有计票显示功能;
2、可实现6人同时进行投票,累计票数在显示器上显示;
3、主持人使用一个按键开关控制开始投票,终止投票和清零;
4、投票开始后每人能且仅能投一次票,多投无效。

能帮忙做一下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