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IO模拟IIC速度慢的问题

楼主(2017-05-14):
大家有木有遇到过模拟IIC速度慢的问题,在用GPIO模拟iic的时候,由于模拟iic的程序中调用了太多延时函数,导致程序执行的时间有点长,例如我用stm32f407读取mpu6050和磁力计的时候,读取一遍大概要4ms左右的时间,如何使用模拟iic达到官方宣称的100k或者400k速度呢。这个延时时间应该不是确定的吧?

楼主:
速度问题解决了,修改了延时时间,速度确实达到了400k,实测比400k还快一点,那么问题又来了,mpu6050不是最高支持400k吗,为啥比400k高也能读出数据来,还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PS:测试方法是测读取一个字节的所用的时间大概是2.2us,如果按照400k来算应该是2.5us才对?

楼主:
400指的是位速率,不是字节速率

楼主:
ok问题解决了,刚才算错了

网友A(2017-06-22):
楼主你好,看你说问题解决了。只需要减少模拟中的延时时间吗?提高后达到了多少呢?算错了是指什么呢?

网友B(2018-11-01):
你好,请问是怎么解决读取速度慢的?救救我

网友B:
你好,请问读取慢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