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6和stc89c52rc有啥区别?(新手啥也不太明白)

楼主(2017-05-14):
stc89c516和stc89c52rc有啥区别??(新手啥也不太明白)

网友A:
程序存储器空间不一样

网友B:
c51是128byte RAM 4K Rom   C52是c51的两倍

网友C:
对新手来说应用上基本没区别(初学根本用不上那些不同的地方),买便宜的就行。

网友D(2018-01-23):
引用 网友A:
程序存储器空间不一样

它俩的时钟周期一样吗?     驱动DS18B20温度芯片时     stc89c516成功驱动ds18b20的程序放在stc89c52rc里行不通    是不是驱动程序里的时序不同?

网友E:
就是俗称容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