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单片机的MY1690语音播放系统源程序

楼主(2017-05-14):
这是我毕业设计的题目餐厅语音播放系统的码源,用keil编的,资料包括所使用的元器件和语音模块的说明说和电路图。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ytable[]={0x7e,0x05,0x41,0x00,0x0b,0x4f,0xef,         //请
                 0x7e,0x05,0x41,0x00,0x00,0x44,0xef,         //0
                             0x7e,0x05,0x41,0x00,0x00,0x44,0xef,         //0
                             0x7e,0x05,0x41,0x00,0x00,0x44,0xef,         //0
                             0x7e,0x05,0x41,0x00,0x0e,0x4a,0xef,         //号顾客
                                 0x7e,0x05,0x41,0x00,0x0c,0x48,0xef,         //dao
                             0x7e,0x05,0x41,0x00,0x00,0x44,0xef,         //0
                             0x7e,0x05,0x41,0x00,0x00,0x44,0xef,         //0
                             0x7e,0x05,0x41,0x00,0x0d,0x49,0xef}; //号餐桌就餐
uchar yinjia[]={0x7e,0x03,0x15,0x16,0xef};
uchar yinjian[]={0x7e,0x03,0x16,0x15,0xef};
uchar xstable[]={0xc7,0Xeb,0xa3,0xb0,0xa3,0xb0,0xa3,0xb0,0xba,0xc5,0xb9,0xcb,0xbf,0xcd,0xa2,0xa0,
                 0xb5,0xbd,0xa3,0xb0,0xa3,0xb0,0xba,0xc5,0xb2,0xcd,0xd7,0xc0,0xbe,0xcd,0xb2,0xcd};
//请00 0号顾客_        0x80 0x81 0x82 0x83 0x83 0x84 0x85 0x86
//到00号餐桌就餐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P1^2;
sbit psb=P1^3;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void initial(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send_cmd(uchar dat);
void send_yytable(void);
void Serial_init(void);

//****************************
//在12MHz的晶振下,延时5us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 (; t>0;t--);
    for (j=19; j>0;j--);
}
//****************************
//在12MHz的晶振下,延时50ms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 (; t>0;t--);
    for (j=6245; j>0;j--);
}
  void Delay_Ms(int z)
{
        int   x=0 , y=0;
        for(x=110 ; x>0 ;x--)
        for(y=z; y>0;y-- );
}

void main ()
{  uchar b;
   uint i;

   uint  Key_flag;
   uchar key_l;
   uchar key_h;
   uchar key;
   uchar xs7=0xb0;
   uchar xs5=0xb0;
   uchar xs3=0xb0;
   uchar yy11=0x00;
   uchar yy18=0x00;
   uchar yy25=0x00;
   uchar jy        ;
   Key_flag=0;
   Serial_init();//串口初始化
   initial();//液晶初始化
   display();
   while(1)
   {                  //jianpan

                P2=0xf0;
                key_l=P2;
                key=0x00;
            key_l=key_l&0xf0; //
         if (key_l!=0xf0)
            {
               delay_50us(100);
                   if (key_l!=0xf0)
                   {
                      key_l=P2&0xf0;
                      key_l=key_l|0x0f;
                      P2=key_l;
                      key_h=P2;
                      key_h=key_h&0x0f;
                      key_l=key_l&0xf0;
                      key=key_l+key_h;

                   }

            }

         switch (key)
         {
            case 0xee:
                              if (Key_flag%2==0)                                   //Key_flag偶数
                                {Key_flag++;
                                 xstable[19]=0xb1;                   //显示餐桌号1_
                                 yytable[46]=0x01;           //语音餐桌号1_
                                 yytable[47]=0x45;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
                                 else //(Key_flag%2==0)                                  Key1_flag奇数
                                {
                                 Key_flag++;
                                 xstable[21]=0xb1;                   //显示餐桌号_1
                                 yytable[53]=0x01;                   //语音餐桌号_1
                                 yytable[54]=0x45;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
   break;
           case 0xde:

                             if(Key_flag%2==0)                                   //Key_flag偶数
                                {Key_flag++;
                                 xstable[19]=0xb2;                   //显示餐桌号2_
                                 yytable[46]=0x02;           //语音餐桌号2_
                                 yytable[47]=0x46;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else                                  //Key1_flag偶数
                                {Key_flag++;
                                 xstable[21]=0xb2;                   //显示餐桌号_2
                                 yytable[53]=0x02;                   //语音餐桌号_2
                                 yytable[54]=0x46;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 break;
                case 0xbe:

                             if (Key_flag%2==0)                                   //Key_flag偶数
                                {Key_flag++;
                                 xstable[19]=0xb3;                   //显示餐桌号3_
                                 yytable[46]=0x03;           //语音餐桌号3_
                                 yytable[47]=0x47;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else                                  //Key1_flag奇数
                                {Key_flag++;
                                 xstable[21]=0xb3;                   //显示餐桌号_3
                                 yytable[53]=0x03;                   //语音餐桌号_3
                                 yytable[54]=0x47;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 break;
           case 0x7e:          xs7=0xb0;
                                  xs5=0xb0;
                                  xs3=0xb0;
                                  yy25=0x00;
                                  yy18=0x00;
                                  yy11=0x00;
                      xstable[7]=0xb0;                    //顾客号归零
                          xstable[5]=0xb0;
                                  xstable[3]=0xb0;
                                  yytable[25]=0x00;
                                  yytable[26]=0x44;
                                  yytable[18]=0x00;
                                  yytable[19]=0x44;
                                  yytable[11]=0x00;
                                  yytable[12]=0x44;
                                  Key_flag=0;
                                  display();
                                  break;
                case 0xed:;

                          if (Key_flag%2==0)                                   //Key_flag奇数
                                {Key_flag++;
                                 xstable[19]=0xb4;                   //显示餐桌号4_
                                 yytable[46]=0x04;           //语音餐桌号4_
                                 yytable[47]=0x40;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else                                  //Key1_flag偶数
                                {Key_flag++;
                                 xstable[21]=0xb4;                   //显示餐桌号_4
                                 yytable[53]=0x04;                   //语音餐桌号_4
                                 yytable[54]=0x40;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 break;
                case 0xdd:

                         if (Key_flag%2==0)                                   //Key_flag奇数
                                {Key_flag++;
                                 xstable[19]=0xb5;                   //显示餐桌号5_
                                 yytable[46]=0x05;           //语音餐桌号5_
                                 yytable[47]=0x41;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else                                  //Key1_flag偶数
                                {Key_flag++;
                                 xstable[21]=0xb5;                   //显示餐桌号_5
                                 yytable[53]=0x05;                   //语音餐桌号_5
                                 yytable[54]=0x41;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 break;
                case 0xbd:

                        if (Key_flag%2==0)                                   //Key_flag奇数
                                {Key_flag++;
                                 xstable[19]=0xb6;                   //显示餐桌号6_
                                 yytable[46]=0x06;           //语音餐桌号6_
                                 yytable[47]=0x42;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else                                  //Key1_flag偶数
                                {Key_flag++;
                                 xstable[21]=0xb6;                   //显示餐桌号_6
                                 yytable[53]=0x06;                   //语音餐桌号_6
                                 yytable[54]=0x42;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 break;
                case 0x7d:
                if (xs7==0xb9)
                     {

                        if (key_l!=0xf0)
            {
               delay_50us(100);
                   if (key_l!=0xf0)
                   {
                    xs7=0xb0;
                    xstable[7]=xs7;
                        xs5++;
                        xstable[5]=xs5;                   //?         显示顾客号0X0变为0+0
                    yy25=0x00;
                                yytable[25]=yy25;                //         语音顾客号009变为000
                            yytable[26]=0x44;
                            yy18++;
                                yytable[18]=yy18;   //?         语音顾客号0X0变为0+0
                                jy=0x05^0x41^yy18;
                                yytable[19]=jy;
                                display();}
                  }}
                  else if (xs5==0xb9)
                     {

                        if (key_l!=0xf0)
            {
               delay_50us(100);
                   if (key_l!=0xf0)
                   {
                        xs5=0xb0;
                                xstable[5]=xs5;
                                xs3++;
                                xstable[3]=xs3;
                                yy18=0x00;
                                yytable[19]=0x44;
                                yytable[18]=yy18;   //?         语音顾客号X90变为X00
                        yy11++;
                                yytable[11]=yy11;                  // 语音顾客号X00变+00
                                jy=0x05^0x41^yy11;
                                yytable[12]=jy;
                                display();}
                  }}
                                 else
                         {Key_flag++;
                         yy25++;
                                 yytable[25]=yy25;   //?        语音播放顾客号000+1
                                 jy=0x05^0x41^yy25;
                         yytable[26]=jy;
                                 xs7++;
                                 xstable[7]=xs7;                   //显示屏顾客号000+1
                         delay_50ms(2000)  ;
                                  display();
                                  send_yytable();}
                                 break;
                case 0xeb:

                         if (Key_flag%2==0)                                   //Key_flag奇数
                                { Key_flag++;
                                 xstable[19]=0xb7;                   //显示餐桌号7_
                                 yytable[46]=0x07;           //语音餐桌号7_
                             yytable[47]=0x43;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else                                  //Key1_flag偶数
                                { Key_flag++;
                                 xstable[21]=0xb7;                   //显示餐桌号_7
                                 yytable[53]=0x07;                   //语音餐桌号_7
                                 yytable[54]=0x43;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 break;
                case 0xdb:

                       if (Key_flag%2==0)                                   //Key_flag奇数
                                {Key_flag++;
                                 xstable[19]=0xb8;                   //显示餐桌号8_
                                 yytable[46]=0x08;           //语音餐桌号8_
                                 yytable[47]=0x4c;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else                                  //Key1_flag偶数
                                {Key_flag++;
                                 xstable[21]=0xb8;                   //显示餐桌号_8
                                 yytable[53]=0x08;                   //语音餐桌号_8
                                 yytable[54]=0x4c;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 break;
                case 0xbb:

                          if (Key_flag%2==0)                                   //Key_flag奇数
                                {

                                 Key_flag++;
                                 xstable[19]=0xb9;                   //显示餐桌号9_
                                 yytable[46]=0x09;           //语音餐桌号9_
                                 yytable[47]=0x4d;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else                                  //Key1_flag偶数
                                {Key_flag++;
                                 xstable[21]=0xb9;                   //显示餐桌号_9
                                 yytable[53]=0x09;                   //语音餐桌号_9
                                 yytable[54]=0x4d;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break;
                case 0x7b:
                         for (i=0;i<5;i++)
                  {   b=yinjia[i];
                      send_cmd(b);}break;
                case 0xe7:
                           for (i=0;i<5;i++)
                  {   b=yinjian[i];
                      send_cmd(b);}break;
                case 0xd7:

                          if (Key_flag%2==0)                                   //Key_flag奇数
                                {Key_flag++;

                                 xstable[19]=0xb0;                   //显示餐桌号0_
                                 yytable[46]=0x00;           //语音餐桌号0_
                                 yytable[47]=0x44;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else                                  //Key1_flag偶数
                                {Key_flag++;
                                 xstable[21]=0x00;                   //显示餐桌号_0
                                 yytable[53]=0x00;                   //语音餐桌号_0
                                 yytable[54]=0x44;
                                 display();
                                 delay_50ms(50000)  ;
   }break;
   case 0xb7:        Key_flag++;
                         yy25--;
                                 yytable[25]=yy25;   //?        语音播放顾客号000-1
                                 jy=0x05^0x41^yy25;
                         yytable[26]=jy;
                                 xs7--;
                                 xstable[7]=xs7;                   //显示屏顾客号000-1
                          display();
                                  send_yytable();
                                 delay_50ms(50000)  ;

    break;
                  }

   }}
void write_12864com (uchar com)
{
   rw=0;
   rs=0;
   delay_50us(1);
   P0=com;
   e=1;
   delay_50us(10);
   e=0;
   delay_50us(2);
}
void write_12864dat (uchar dat)
{
   rw=0;
   rs=1;
   delay_50us(1);
   P0=dat;
   e=1;
   delay_50us(10);
   e=0;
   delay_50us(2);
}
void initial(void)
{  delay_50ms(2);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白底都开,00001111,0c 00001100光标和白底都关了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01);//清屏
   delay_50us(300);
   write_12864com(0x06);//模式设置
   delay_50us(10);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_50us(1);
   for(i=0;i<32;i++)
   {
      write_12864dat(xstable[i]);
          delay_50us(1);
}}
/******************************************************************************
- 功能描述: 串口1初始化
- 注:             设置为9600波特率
******************************************************************************/
void Serial_init(void)
{
        TMOD = 0x20;                // 设置 T1 为波特率发生器
        SCON = 0x50;                // 0101,0000 8位数据位, 无奇偶校验
        PCON = 0x00;                //PCON=0;
        TH1=0xfd;//设置为9600波特率
        TL1=0xfd;
    TR1     = 1;                            //定时器1打开
    REN     = 1;                           //串口1接收使能
    ES      = 1;                           //串口1中断使能
}
/*********************************************************************************
* 【函 数 名】: void send_cmd(uchar dat)
* 【功    能】: 串口发送数据命令
**********************************************************************************/
void send_cmd(uchar dat)
{
        SBUF=dat;                         //发送指令到SBUF
        while(!TI);                         //等待发送结束
        TI=0;                                 //清除结束标志,以便再发送数据
}
void send_yytable(void)
{        uchar a;
Delay_Ms(500);
        a=yytable[0];
        send_cmd(a);
        a=yytable[1];
        send_cmd(a);
        a=yytable[2];
        send_cmd(a);
        a=yytable[3];
        send_cmd(a);
        a=yytable[4];
        send_cmd(a);
        a=yytable[5];
        send_cmd(a);
        a=yytable[6];
        send_cmd(a);
         Delay_Ms(800);
         a=yytable[7];
        send_cmd(a);
        a=yytable[8];
        send_cmd(a);
        a=yytable[9];
        send_cmd(a);
        a=yytable[10];
        send_cmd(a);
        a=yytable[11];
        send_cmd(a);
        a=yytable[12];
        send_cmd(a);
        a=yytable[13];
        send_cmd(a);
        Delay_Ms(800);
         a=yytable[14];
        send_cmd(a);
        a=yytable[15];
        send_cmd(a);
        a=yytable[16];
        send_cmd(a);
        a=yytable[17];
        send_cmd(a);
        a=yytable[18];
        send_cmd(a);
        a=yytable[19];
        send_cmd(a);
        a=yytable[20];
        send_cmd(a);
         Delay_Ms(800);
         a=yytable[21];
        send_cmd(a);
        a=yytable[22];
        send_cmd(a);
        a=yytable[23];
        send_cmd(a);
        a=yytable[24];
        send_cmd(a);
        a=yytable[25];
        send_cmd(a);
        a=yytable[26];
        send_cmd(a);
        a=yytable[27];
        send_cmd(a);
         Delay_Ms(800);
         a=yytable[28];
        send_cmd(a);
        a=yytable[29];
        send_cmd(a);
        a=yytable[30];
        send_cmd(a);
        a=yytable[31];
        send_cmd(a);
        a=yytable[32];
        send_cmd(a);
        a=yytable[33];
        send_cmd(a);
        a=yytable[34];
        send_cmd(a);
         Delay_Ms(1300);
……………………

网友A:
如何给顾客编号呢。。。

网友B:
刚买了这样的语音模块,正好学习,谢谢

网友C(2018-02-07):
谢谢楼主!电路原理图和pcb图不知为何打开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