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模糊控制的交通灯控制系统

楼主(2017-05-14):
有没有大神能帮忙一下,要求就是可以根据输入量的不同改变红绿灯时间。用c51单片机

网友A:
怎么模糊?你先提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模糊?你先提出方案!

基于模糊控制的交通灯控制系统,该系统能根据车流量的不同实现智能管理,具体的就是直接在代码里输入一个二位数组,代表十字路口的两条路上车流量,然后根据车流量改变红绿灯时间长短

网友A:
你有检测车流量的探测装置吗?为什么到现在大城市的交通灯都没有智能化,就在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检测车流量的探测装置吗?为什么到现在大城市的交通灯都没有智能化,就在于此!

不需要啊 我只是在模拟这种情况,具体的只需要设置几个随机数就行了

楼主:
找了很多但是没有很符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啊 我只是在模拟这种情况,具体的只需要设置几个随机数就行了

那你只需用2个按键模拟车多车少信号。

网友B:
我也觉得智能交通灯应该要使用了。

网友C:
交通灯应该要使用了